仿真时LCD1602不显示数字,但实物运行时就能够显示 求帮助

楼主:
仿真时LCD1602不显示数字,但实物运行时就能够显示,说明程序是没有问题的,是不是仿真的连线有问题呢?

网友A(2020-05-25):
仿真里的连线也检查过了没有问题呀

网友B:
你尝试把R12换成可变电阻试试天下对比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尝试把R12换成可变电阻试试天下对比度

不管用的,试过了,之前还是可以显示字符的,不知道咋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