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电路接口类型的转换会受频率影响吗?比如说并口转串口

楼主(2020-05-25):
不同接口类型的转换会受频率影响吗?比如说并口转串口,用移位寄存器的话,8字节转成1字节,若是移位寄存器的刷新频率过快或者太慢的话,会不会出现数据丢失或者重复的情况。另外除了频率问题,电平的不同是不是也会导致数据的乱码或者根本不能传输。

楼主:
若是受频率影响,有没有什么可以保持或者便于使前后频率调为一致的办法。我知道555的电路有对频率及占空比的应用。

网友A:
原则上并转串,串转并的速度非常快,一般ns级,如74系列

网友B:
频率会受影响,不同电路刷新频率不一样的,并口转串口,对硬件要求很高,并口速度很快,电路需要加IC进行缓冲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频率会受影响,不同电路刷新频率不一样的,并口转串口,对硬件要求很高,并口速度很快,电路需要加IC进行缓 ...

大佬,是说用存储器进行数据缓冲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