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大神教一下单片机中断程序

楼主(2020-05-25):
请求大佬教一下:定时器中断去做按键扫描,主函数里有两个子函数,当按键一按下时执行子函数一,按下按键二执行子函数二。。c语言的中断程序不是很懂

网友A:
每0.1s扫描一次组合键盘,键值0x01 led0亮,键值0x02 led1亮.
/**************************************************************************************
实验现象:每0.1s扫描一次组合键盘,键值0x01 led0亮,键值0x02 led1亮.

接线说明:
                                   P20-->J8-A
                                        P21-->J8-B
                                        J20-->JP3
注意事项:
***************************************************************************************/

#include "reg52.h"                         //此文件中定义了单片机的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define GPIO_KEY P1

sbit led0=P2^0;         //定义P20口是led
sbit led1=P2^1;         //

static u16 i;
u8 KeyValue;        //用来存放读取到的键值

/*******************************************************************************
* 函 数 名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函数功能                   : 定时器0中断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0XdC;        //给定时器赋初值,0xfc18定时1ms@12M;0xdc00定时10ms@11.0592M;
        TL0=0X00;
        i++;
}

/*******************************************************************************
* 函 数 名         : Timer0Init
* 函数功能                   : 定时器0初始化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Timer0Init()
{
        TMOD|=0X01;//选择为定时器0模式,工作方式1,仅用TR0打开启动。

        TH0=0XdC;        //0xfc18定时1ms@12M;0xdc00定时10ms@11.0592M;
        TL0=0X00;
        ET0=1;//打开定时器0中断允许
        EA=1;//打开总中断
        TR0=1;//打开定时器
}

void zihansu1()
{
        led0=0;
        led1=1;
}

void zihansu2()
{
        led0=1;
        led1=0;
}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void KeyDown(void)
{
        char a=0;
        GPIO_KEY=0x0f;
        if(GPIO_KEY!=0x0f)//读取按键是否按下
        {
                delay(1000);//延时10ms进行消抖
                if(GPIO_KEY!=0x0f)//再次检测键盘是否按下
                {
                        //测试列
                        GPIO_KEY=0X0F;
                        switch(GPIO_KEY)
                        {
                                case(0X07):        KeyValue=0;break;
                                case(0X0b):        KeyValue=1;break;
                                case(0X0d): KeyValue=2;break;
                                case(0X0e):        KeyValue=3;break;
                        }
                        //测试行
                        GPIO_KEY=0XF0;
                        switch(GPIO_KEY)
                        {
                                case(0X70):        KeyValue=KeyValue;break;
                                case(0Xb0):        KeyValue=KeyValue+4;break;
                                case(0Xd0): KeyValue=KeyValue+8;break;
                                case(0Xe0):        KeyValue=KeyValue+12;break;
                        }

                }
        }
        while((a<50)&&(GPIO_KEY!=0xf0))         //检测按键松手检测
        {
                delay(100);
                a++;
        }
}

/*******************************************************************************
* 函 数 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main()
{
        Timer0Init();  //定时器0初始化
        while(1)
        {
                if(i>9)
                {
                        i=0;
                        KeyDown();                   //按键判断函数
                        if(KeyValue==1){KeyValue=0xff;zihansu1();}
                        if(KeyValue==2){KeyValue=0xff;zihansu2();}
                }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0.1s扫描一次组合键盘,键值0x01 led0亮,键值0x02 led1亮.
/**************************************** ...

感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