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16双色点阵制作 附单片机程序

楼主(2020-05-25):
使用8块8*8双色点阵拼接成32*16点阵屏,使用74HC595驱动点阵,STC12C5A60S2单片机。自己写了一个左移的程序,现分享出来。

绿色显示

绿色显示

点阵层走线

点阵层走线

单片机和595

单片机和595

单片机和595走线

单片机和595走线

PCB图

PCB图

程序摘要

程序摘要

/************************************************
                设计名词:32*16双色点阵
                设计时间:2020年5月24日
                硬件信息:8个8*8双色共阳点阵
                                                        1个STC12C5A60S2单片机
                                                        8个74HC595
*************************************************/
#include <STC12C5A60S2.h>                //包含头文件,一般情况不需要改动,头文件包含特殊功能寄存器的定义
#include <intrins.h>                //包含头文件,一般情况不需要改动,头文件包含特殊功能寄存器的定义

/************************************************
                数据定义
*************************************************/
unsigned char colour=1;                //0x01代表红色,0x02代表绿色,0x03代表红&绿色

unsigned int word=1;                //数据位指针
unsigned int word_temp1=0;                //高八位数据暂存
unsigned int word_temp2=0;                //低八位数据暂存

unsigned char column=1;                //列数,最大数32
unsigned char divisor=1;                //列数除8的商,用于控制第几块点阵
unsigned char remainder=1;                //列数除8的余数,用于输出点阵中的第几行

unsigned int section=0x00;                //数据分段输出控制位

char time=5;                //走字速度,可修改
char time_temp=0;                //走字速度暂存

/************************************************
                数组
*************************************************/
unsigned char segout[8]={0x01,0x02,0x04,0x08,0x10,0x20,0x40,0x80,}; //列扫描数组

unsigned char code tab[]=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空白位置
/*以下文字添加开始*/
0x00,0x00,0x0C,0x18,0x10,0x04,0x10,0x84,0x10,0x84,0x11,0x44,0x0E,0x38,//3
0x00,0x00,0x00,0x00,//空白位置
0x0E,0x0C,0x10,0x14,0x10,0x24,0x10,0x44,0x10,0x84,0x0F,0x0C,//2
0x00,0x00,0x00,0x00,//空白位置
0x10,0x10,0x08,0x20,0x04,0x40,0x02,0x80,0x01,0x00,0x02,0x80,0x04,0x40,0x08,0x20,0x10,0x10,//×
0x00,0x00,0x00,0x00,//空白位置
0x08,0x04,0x08,0x04,0x1F,0xFC,0x00,0x04,0x00,0x04,//1
0x00,0x00,0x00,0x00,//空白位置
0x07,0xF0,0x08,0x88,0x11,0x04,0x11,0x04,0x09,0x04,0x00,0xF8,//6
0x00,0x00,0x00,0x00,//空白位置
0x20,0x02,0x2C,0x0C,0x23,0x30,0x20,0xC0,0x23,0x30,0x3C,0x0C,0x00,0x01,0x20,0x02,0x3F,0x04,0x20,0xC8,0x20,0x30,0x20,0xC8,0x23,0x04,0x3C,0x02,0x00,0x01,//双
0x00,0x00,0x00,0x00,//空白位置
0x04,0x00,0x08,0x00,0x17,0xFC,0x24,0x42,0xE4,0x42,0x24,0x42,0x24,0x42,0x27,0xC2,0x24,0x42,0x2C,0x42,0x34,0x42,0x04,0x42,0x07,0xC2,0x00,0x02,0x00,0x1E,//色
0x00,0x00,0x00,0x00,//空白位置
0x00,0x01,0x00,0x02,0x03,0xEC,0x02,0x20,0x02,0x20,0x02,0x28,0xFE,0x26,0x12,0x20,0x12,0x28,0x12,0x26,0x12,0x20,0x13,0xE0,0x10,0x08,0x10,0x07,//点
0x00,0x00,0x00,0x00,//空白位置
0x7F,0xFF,0x40,0x10,0x44,0x08,0x5B,0x10,0x60,0xE0,0x10,0x10,0x13,0x10,0x1D,0x10,0xF1,0x10,0x17,0xFF,0x11,0x10,0x11,0x10,0x11,0x10,0x10,0x10,//阵
0x00,0x00,0x00,0x00,//空白位置
0x08,0x20,0x06,0x20,0x40,0x7E,0x31,0x80,0x00,0x01,0x7F,0xE2,0x40,0x0C,0x4F,0xF0,0x40,0x08,0x7F,0xE4,0x00,0x00,0x1F,0xE2,0x00,0x01,0xFF,0xFE,//测
0x00,0x00,0x00,0x00,//空白位置
0x02,0x00,0x02,0x00,0x42,0x00,0x33,0xFC,0x00,0x08,0x09,0x14,0x09,0x06,0x09,0xFC,0x09,0x08,0x09,0x08,0xFF,0x80,0x08,0x70,0x88,0x0C,0x68,0x02,0x08,0x0F,//试
0x00,0x00,0x00,0x00,//空白位置
0x24,0x10,0x24,0x60,0x25,0x80,0x7F,0xFF,0xC4,0x80,0x44,0x60,0x00,0x02,0x7C,0x92,0x44,0x92,0x44,0x92,0x44,0xFE,0x44,0x92,0x44,0x92,0x7C,0x92,0x00,0x82,//程
0x00,0x00,0x00,0x00,//空白位置
0x00,0x02,0x00,0x0C,0x3F,0xF0,0x20,0x00,0x20,0x80,0x20,0x80,0x28,0x80,0xA8,0x82,0x6A,0x81,0x29,0xFE,0x2A,0x80,0x2C,0x80,0x28,0x80,0x20,0xA0,0x20,0xC0,//序
0x00,0x00,0x00,0x00,//空白位置
/*以上文字添加结束*/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空白位置
0xBB,//结束码
};

/*************************************************
                硬件端口定义,按硬件修改
*************************************************/
sbit SER_GREEN=P2^0;                //DS 第14脚 串行数据输入
sbit SRCLK_GREEN=P2^1;                //SH_CP        第11脚 数据输入时钟线
sbit SER_RED=P2^2;                //DS 第14脚 串行数据输入
sbit SRCLK_RED=P2^3;                //SH_CP        第11脚 数据输入时钟线
sbit SER_COLUMN=P2^4;                //DS 第14脚 串行数据输入
sbit SRCLK_COLUMN=P2^5;                //SH_CP        第11脚 数据输入时钟线
sbit LATCH=P2^6;                //ST_CP        第12脚 输出存储器锁存时钟线
sbit OE=P2^7;                //OE 第13脚 输出有效,低电平有效

/*************************************************
                延时程序,1T模式单片机延时1ms,12MHZ
*************************************************/
void DelayXus(unsigned char n)
        {
                while (n--)
                        {
                                _nop_();
                                _nop_();
                        }
        }

/*************************************************
                发送绿色字节程序
*************************************************/
void SendByte_Green(unsigned char dat)                //低电平有效
        {
                unsigned char i;
                for(i=1;i<=8;i++)
                {
                        dat<<=1;                //即dat=dat<<1;,将dat变量左移1位后的值赋给dat,结果会改变dat变量的值
                        SER_GREEN=CY;                //CY:进位标志
                        SRCLK_GREEN=0;                //数据输入时钟线置0
                        _nop_();                //空指令
                        _nop_();                //空指令
                        SRCLK_GREEN=1;                //数据输入时钟线置1,给上升沿
                }
        }

/*************************************************
                发送红色字节程序
*************************************************/
void SendByte_Red(unsigned char dat)                //低电平有效
        {
                unsigned char i;
                for(i=1;i<=8;i++)
                {
                        dat<<=1;                //即dat=dat<<1;,将dat变量左移1位后的值赋给dat,结果会改变dat变量的值
                        SER_RED=CY;                //CY:进位标志
                        SRCLK_RED=0;                //数据输入时钟线置0
                        _nop_();                //空指令
                        _nop_();                //空指令
                        SRCLK_RED=1;                //数据输入时钟线置1,给上升沿
                }
        }

以上程序51hei提供打包下载:

网友A:
好东东  能分享一下原理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东东  能分享一下原理图吗?

原理图我没有画了,程序文件表头有写595的连接引脚的,PCB图也可以参考一下引脚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