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16.0自动布线时自己定的布线宽度规则怎么不能用?

楼主:
已经定制了自己的布线宽度,准备自动布线的时候只有默认的宽度。如果修改或删掉默认的宽度,就会出错。自己设定的VCC和GND线宽规则到底怎么才能应用到自动布线中?求大佬解答。

网友A(2020-05-26):
那要是你规定线宽100mil,那它还布线不?线宽不达标你手动修改啊

网友B:
最好是不要用自动布线

网友C:
自动布线你需要了解自动布线的规则,否则步出来的线也是有问题的;一般来说我们都是手工布线这样子会更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