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交流电检测程序 单相工频电参数测量仪Proteus仿真

楼主:
设计基于MCS-51的单相工频交流电参数检测仪。交流有效值0-220V,电流有效值0-40A。电压、电流值经电压、电流传感器输出有效值为0-5V的交流信号,传感器输出的电压、电流信号与被测电压、电流同相位。 基本要求如下 (1) 电流、电压测量精度0.1% (2) 检测电压、电流的相位角,求出功率因素 (3) 电流、电压有效值由LED轮流显示,也可由按键切换显示量
代码在下载的文件里

#include<regx51.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absacc.h>
#include<math.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addo (5.0/65535.0)
uchar vol[]="Voltage:";//定义串口通信的电压提示语
uchar cur[]="Current:";//定义串口通信的电流提示语
uchar pf[]="Power Factor:";//定义串口通信的功率因数提示语
uchar num[10]={'0','1','2','3','4','5','6','7','8','9'};//定义串口通信的数字字符查表传送
sbit DIN = P2^0;
sbit CS = P2^1;
sbit CLK = P2^2;
sbit SDO = P2^3;
sbit SCK = P2^4;
sbit CONV = P2^5;
sbit SDI=P2^6;
uint High,Low;
sbit K=P3^2;
bit choose=1;//定义A/D转换器通道选择变量
double t=0;
static unsigned char disbuf[8] = {1,2,3,4,5,6,7,8};//数码管显示缓冲数据
/*延时函数*/
void delay_ms(uint n)
{
        uchar i;
        while(n--)
        {
                for(i=0;i<100;i++);
        }
}
/*定时器T0初始化 */
void Init_T0()
{
        TMOD=0x09;
        TH0=0;
        TL0=0;
}
/*数码管进行显示*/
void WriteByte(uchar dat)
{
        uchar i;
        for(i=0;i<8;i++)
        {
                DIN = ((dat<<i)&0x80)?1:0;
                CLK = 0;
                _nop_();
                CLK = 1;
                _nop_();
        }
}
void MAX7221_WRITE(uchar addr,uchar dat)
{
        CS = 0;
        WriteByte(addr);
        WriteByte(dat);
        CS = 1;
}
void MAX7221_Initial(void)
{
        MAX7221_WRITE(0x0A,0x07);
        MAX7221_WRITE(0x0B,0x07);
        MAX7221_WRITE(0x0C,0x01);
        MAX7221_WRITE(0x0F,0x00);
        MAX7221_WRITE(0x09,0xff);
}
void display(uchar *str)
{
        uchar i;
        for(i=0;i<8;i++)
        {
                MAX7221_WRITE(i+1,str[i]);
        }
}
/*A/D转换读取转换值*/
uint LTC1864_READ(void)
{
        uchar i;
        uint temp = 0;
        CONV = 0;
        CONV = 1;
        _nop_();_nop_();_nop_();
        CONV = 0;
        SDO = 1;
        for(i=0;i<16;i++)
        {
                SCK = 1;
                _nop_();
                SCK = 0;
                _nop_();
                if(i==0)
                {
                        SDI=1;
                }
                if(i==1)
                {
                        choose=        !choose;
                        SDI=choose;
                }
                temp <<= 1;
                if(SDO==1)
                {

                        temp |= 0x0001;
                }
        }
        CONV = 1;
        return temp;
}
/*电流值进行数码管转换显示*/
void HEXTOBCD_I(uint temp)
{
        disbuf[0] = temp/10000;
        disbuf[1] = (temp%10000/1000)|0x80;
        disbuf[2] = temp%1000/100;
        disbuf[3] = temp%100/10;
        disbuf[4] = temp%10;
        disbuf[5] = 15;
        disbuf[6] = 15;
        disbuf[7] = 1;
}
/*电压值进行数码管转换显示*/
void HEXTOBCD_V(uint temp)
{
        disbuf[0] = temp/10000;
        disbuf[1] = temp%10000/1000;
        disbuf[2] = (temp%1000/100)|0x80;
        disbuf[3] = temp%100/10;
        disbuf[4] = temp%10;
        disbuf[5] = 15;
        disbuf[6] = 15;
        disbuf[7] = 2;
}
/*定时器T1初始化*/
void Time_T1(void)
{
        TMOD=0x10;
        TL1=0xb0;
        TH1=0x3c;
        IE=0x88;
        TR1=1;
}
void delay_choose(int t)
{
        Time_T1();
        while(t--)
        {
                while(!TF1);
                TF1=0;
                TL1=0x3c;
                TH1=0X88;

        }
}
/*读取相位差方波正脉冲宽度*/
void Message_Width()
{
        while(K);
        TR0=1;
        while(!K);
        while(K);
        TR0=0;
        High=TH0;
        Low=TL0;
}
/*串口初始化波特率为9600*/
void UART_init(void)
{
    SCON = 0x50;//串口方式1
    TMOD = 0x20;// 定时器使用方式2自动重载
    TH1 = 0xFD;//9600波特率对应的预设数,定时器方式2下,TH1=TL1
    TL1 = 0xFD;
    TR1 = 1;//开启定时器,开始产生波特率
}
/*发送一个字符*/
void UART_send_byte(uchar dat)
{
        SBUF = dat;
        while (TI == 0);
        TI = 0;
}
/*发送一个字符串*/
void UART_send_string(uchar *buf)
{
        while (*buf != '\0')
        {
                UART_send_byte(*buf++);
        }
}
/*电流显示及发送*/
void dianliu()
{
        uchar vol_value[7];//定义串口通信数据缓冲数组
        uint I;
        I=(int)(t*30500);
        HEXTOBCD_I(I);
        display(disbuf);
        delay_ms(10);
        /*串口通信逐一发送电流值*/
        UART_init();
        UART_send_string(cur);
        vol_value[0]=num[disbuf[0]%16];
        UART_send_byte(vol_value[0]);
        vol_value[1]=num[disbuf[1]%16];
        UART_send_byte(vol_value[1]);
        UART_send_byte(0x2E);
        vol_value[2]=num[disbuf[2]%16];
        UART_send_byte(vol_value[2]);
        vol_value[3]=num[disbuf[3]%16];
        UART_send_byte(vol_value[3]);
        vol_value[4]=num[disbuf[4]%16];
        UART_send_byte(vol_value[4]);
        UART_send_byte(0x41);
        UART_send_byte(0x0d);
        UART_send_byte(0x0a);
}
/*电压显示及发送*/
void dianya()
{
        int I;
        uchar vol_value[7];//定义串口通信数据缓冲数组

        I=(int)(t*5866);
        HEXTOBCD_V(I);
        display(disbuf);
        delay_ms(10);
        /*串口通信逐一发送电压值*/
        UART_init();
        UART_send_string(vol);
        vol_value[0]=num[disbuf[0]%16];
        UART_send_byte(vol_value[0]);
        vol_value[1]=num[disbuf[1]%16];
        UART_send_byte(vol_value[1]);
        vol_value[2]=num[disbuf[2]%16];
        UART_send_byte(vol_value[2]);
        UART_send_byte(0x2E);
        vol_value[3]=num[disbuf[3]%16];
        UART_send_byte(vol_value[3]);
        vol_value[4]=num[disbuf[4]%16];
        UART_send_byte(vol_value[4]);
        UART_send_byte(0x56);
        UART_send_byte(0x0d);
        UART_send_byte(0x0a);
}
/*串口通信发送功率因数*/
void send_P()
{
        uchar vol_value[7];//定义串口通信数据缓冲数组
        uint X1,I;
        double t=0;
        Init_T0();
        Message_Width();
        X1=(High*256+TL0)/0.92;
        t=(X1+t)/2;
    /*串口通信逐一发送功率因数*/
        t=t*0.000314;
        I=abs(cos(t-0.147)*1000);
        UART_init();
        UART_send_string(pf);
        vol_value[0]=num[I/1000];
        UART_send_byte(vol_value[0]);
        UART_send_byte(0x2E);
        vol_value[0]=num[I%1000/100];
        UART_send_byte(vol_value[0]);
        vol_value[0]=num[I%100/10];
        UART_send_byte(vol_value[0]);
        vol_value[0]=num[I%10];
        UART_send_byte(vol_value[0]);
        UART_send_byte(0x0d);
        UART_send_byte(0x0a);
        UART_send_byte(0x0d);
……………………

文件截图

文件截图

网友A(2020-05-29):
这么好像很复杂哦,现在交流计量芯片多得很,用专用的计量芯片作会好作些,只需要从计量芯片中读出相应数值去计算就行了,多方便,只是个建议

网友B(2020-09-20):
附件是一个截图呀,好像没有看到proteus仿真工程文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附件是一个截图呀,好像没有看到proteus仿真工程文件

dy.DSN就是仿真啊要用Proteus7.5打开,不要用高版本

网友D(2021-02-06):
谢谢,准备借鉴一番

网友E(2021-11-22):
我试过了,跑不起来。protues显示都不对

网友F(2023-04-08):
按照你的程序仿真,数码管并不显示,可否重发一下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