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份自己调试好的nRF24L01库文件 单片机源程序

楼主(2020-05-25):
发一份自己调试好的nRF24L01库, 网上的动不动都不好使

自己写的多通道的

#include "nRF24L01Drv.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config.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spi.h"

/**
* 1.改多路方法:
* NUM_USED_PIPE 改为使用的路数, RX_ADDRESS 分别指定 RX的地址,
* RX_PLOAD_WIDTH 改为每一路的PAYLOAD
* NRF24L01_RxPacket 里面知道是哪一路在接收
*
*
* 2. 发送时自动将CONFIG 备份,然后切换TX后再切换回去
*   并且备份RX_ADDR_P0
*
* 3. 通道0,1 支持40位地址写入, 但是通道2,3,4,5只支持1位写入,其他地址与1通道相同
*
* 4. NRF24L01_TxPacket 支持写入TX_PLOAD_WIDTH 个字节
*
* 5. NRF24L01_RxPacket 第一个参数是PIPE_NUMBER, 第二个参数是 读入的 buffer
*
*
* **/
#define NUM_USED_PIPE 3

const u8 TX_ADDRESS[TX_ADR_WIDTH] = {0x35, 0x30, 0x30, 0x30, 0x35};
const u8 RX_ADDRESS[6][RX_ADR_WIDTH] = {{0x33, 0x30, 0x30, 0x30, 0x33}, {0x34, 0x30, 0x30, 0x30, 0x33}, {0x35, 0x00, 0x00, 0x00, 0x00}};
u8 RX_PLOAD_WIDTH[6] = {0x02, 0x02, 0x02, 0x00, 0x00, 0x00};

u8 SPI_RW(u8 tr_data)
{
        u16 bit_ctr;
        for (bit_ctr = 0; bit_ctr < 8; bit_ctr++) // output 8-bit
        {
                NRF_MOSI = (tr_data & 0x80); // output 'uchar', MSB to MOSI
                tr_data = (tr_data << 1);         // shift next bit into MSB..
                NRF_SCK = 1;                                 // Set SCK high..
                tr_data |= NRF_MISO;                 // capture current MISO bit
                NRF_SCK = 0;                                 // ..then set SCK low again
        }
        return (tr_data); // return read uchar
}

/*********************************************/
/* 函数功能:给24L01的寄存器写值(一个字节) */
/* 入口参数:reg   要写的寄存器地址          */
/*           value 给寄存器写的值            */
/* 出口参数:status 状态值                   */
/*********************************************/
u8 NRF24L01_RW_Reg(u8 reg, u8 value)
{
        u16 status;

        NRF_CSN = 0;                  // CSN low, init SPI transaction
        status = SPI_RW(reg); // select register
        SPI_RW(value);                  // ..and write value to it..
        NRF_CSN = 1;                  // CSN high again

        return (status); // return nRF24L01 status uchar
}
/*************************************************/
/* 函数功能:读24L01的寄存器值 (一个字节)      */
/* 入口参数:reg  要读的寄存器地址               */
/* 出口参数:value 读出寄存器的值                */
/*************************************************/
u8 NRF24L01_Read_Reg(u8 reg)
{
        u8 reg_val;

        NRF_CSN = 0;                        // CSN low, initialize SPI communication...
        SPI_RW(reg);                        // Select register to read from..
        reg_val = SPI_RW(0xFF); // ..then read registervalue
        NRF_CSN = 1;                        // CSN high, terminate SPI communication

        return (reg_val); // return register value
}
/*********************************************/
/* 函数功能:读24L01的寄存器值(多个字节)   */
/* 入口参数:reg   寄存器地址                */
/*           *pBuf 读出寄存器值的存放数组    */
/*           len   数组字节长度              */
/* 出口参数:status 状态值                   */
/*********************************************/
u8 NRF24L01_Read_Buf(u8 reg, u8 *pBuf, u8 len)
{
        u16 status, uchar_ctr;

        NRF_CSN = 0;                  // Set CSN low, init SPI tranaction
        status = SPI_RW(reg); // Select register to write to and read status uchar

        for (uchar_ctr = 0; uchar_ctr < len; uchar_ctr++)
                pBuf[uchar_ctr] = SPI_RW(0xFF); //

        NRF_CSN = 1;

        return (status); // return nRF24L01 status uchar
}
/**********************************************/
/* 函数功能:给24L01的寄存器写值(多个字节)  */
/* 入口参数:reg  要写的寄存器地址            */
/*           *pBuf 值的存放数组               */
/*           len   数组字节长度               */
/**********************************************/
u8 NRF24L01_Write_Buf(u8 reg, u8 *pBuf, u8 len)
{
        u8 status, u8_ctr;
        NRF_CSN = 0;
        status = SPI_RW(reg); //发送寄存器值(位置),并读取状态值
        for (u8_ctr = 0; u8_ctr < len; u8_ctr++)
                SPI_RW(*pBuf++); //写入数据
        NRF_CSN = 1;
        return status; //返回读到的状态值
}

/*********************************************/
/* 函数功能:24L01接收数据                   */
/* 入口参数:rxbuf 接收数据数组              */
/* 返回值: 1   成功收到数据                 */
/*          0   没有收到数据                 */
/*********************************************/
u8 NRF24L01_RxPacket(u8 *pipe_num, u8 *rxbuf)
{
        u8 fifo_state;
        u8 state;
        u8 i;
        unsigned char revale = 0;

        fifo_state = NRF24L01_Read_Reg(FIFO_STATUS); //读取状态寄存器的值
        state = NRF24L01_Read_Reg(STATUS);                         //清除TX_DS或MAX_RT中断标志
        //TX1_write2buff(state);
        if (!(fifo_state & _BV(RX_EMPTY))) //接收到数据
        {
                NRF_CSN = 0;
                i = SPI_RW(RF24_NOP); // IRQ收发完成中断响应,16位CRC,主发送
                *pipe_num = (i >> RX_P_NO) & 0x07;
                NRF_CSN = 1;
                NRF_CE = 0;                                                                                                    //SPI使能
                NRF24L01_Read_Buf(RD_RX_PLOAD, rxbuf, RX_PLOAD_WIDTH[*pipe_num]); // read receive payload from RX_FIFO buffer
                                                                                                   //   NRF24L01_RW_Reg(FLUSH_RX,0xff);//清除RX FIFO寄存器
                NRF24L01_RW_Reg(WRITE_REG + STATUS, state);                                                  //清除TX_DS或MAX_RT中断标志
                NRF24L01_RW_Reg(FLUSH_RX, 0xFF);                                                                  //清除TX_DS或MAX_RT中断标志
                revale = RX_PLOAD_WIDTH[*pipe_num];
        }
        NRF_CE = 1;

        return revale; //没收到任何数据
}
/**********************************************/
/* 函数功能:设置24L01为发送模式              */
/* 入口参数:txbuf  发送数据数组              */
/* 返回值; 0x10    达到最大重发次数,发送失败*/
/*          0x20    成功发送完成              */
/*          0xff    发送失败                  */
/**********************************************/
u8 NRF24L01_TxPacket(u8 *txbuf)
{
        u8 state;
        u8 config;

        NRF_CE = 0; //StandBy I模式
        config = NRF24L01_Read_Reg(CONFIG);

        NRF24L01_Read_Buf(RX_ADDR_P0, RX_ADDRESS[0], RX_ADR_WIDTH);                          // 备份 RX_ADDRESS[0]
        NRF24L01_Write_Buf(WRITE_REG + RX_ADDR_P0, TX_ADDRESS, TX_ADR_WIDTH); // 装载接收端地址
        NRF24L01_Write_Buf(WR_TX_PLOAD, txbuf, TX_PLOAD_WIDTH);                                  // 装载数据
        NRF24L01_RW_Reg(WRITE_REG + CONFIG, config & ~_BV(0));                                  // 设置为PTX
        NRF_CE = 1;
        //置高CE,激发数据发送
        while (NRF_IRQ == 1)
        {
                ;
        }                                                                                        //等待发送完成
        state = NRF24L01_Read_Reg(STATUS);                        //读取状态寄存器的值
        NRF24L01_RW_Reg(WRITE_REG + STATUS, state); //清除TX_DS或MAX_RT中断标志
        if (state & MAX_TX)                                                        //达到最大重发次数
        {
                NRF24L01_RW_Reg(FLUSH_TX, 0xff); //清除TX FIFO寄存器
                return MAX_TX;
        }

        NRF24L01_Write_Buf(WRITE_REG + RX_ADDR_P0, RX_ADDRESS[0], RX_ADR_WIDTH);
        NRF24L01_RW_Reg(WRITE_REG + CONFIG, config); //改回PRX
        if (state & TX_OK)                                                         //发送完成
        {
                return TX_OK;
        }
        return 0xff; //发送失败
}
/********************************************/
/* 函数功能:检测24L01是否存在              */
/* 返回值;  0  存在                        */
/*           1  不存在                      */
/********************************************/
u8 NRF24L01_Check(void)
{
        u8 check_in_buf[5] = {0x11, 0x22, 0x33, 0x44, 0x55};
        u8 check_out_buf[20] = {0x00};

        NRF_CE = 0;

        NRF24L01_Write_Buf(WRITE_REG + TX_ADDR, check_in_buf, 5);
        NRF24L01_Read_Buf(READ_REG + TX_ADDR, check_out_buf, 5);

        if ((check_out_buf[0] == 0x11) &&
                (check_out_buf[1] == 0x22) &&
                (check_out_buf[2] == 0x33) &&
                (check_out_buf[3] == 0x44) &&
                (check_out_buf[4] == 0x55))
                return 0;

        return 1;
}

void NRF24L01_RT_Init(void)
{
        u8 i = 0;

        NRF_SCK = 0;

        NRF_CE = 0; // chip enable

        NRF24L01_Write_Buf(WRITE_REG + TX_ADDR, TX_ADDRESS, TX_ADR_WIDTH);

        NRF24L01_RW_Reg(WRITE_REG + CONFIG, 0x0B);           //0x20
……………………

网友A(2020-10-30):
支持共享,好东西下载回来慢慢看!

网友B:
好东西,51黑有你更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