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s5430输出电流低,且波形不稳。

楼主:
12v转3.6v,电源芯片输出能力极差,带80mA电流就被拉低至3.0,不知的原理图有问题,还是pcb设置失误。请指教。

网友A(2020-05-26):
特别注意,尤其是那个电感,一定要选择合适,体积稍微大一点,大概一元硬币那么大,磁芯选择铁硅铝磁环就行,如果你设计的电路,效率总是不高,电流输出很小,或者电感啸叫,多半都是电感的问题,还有就是二极管的问题,一定要选择快恢二极管或者肖特基二极管,你可以看看我之前写的论坛,http://www.51hei.com/bbs/dpj-183743-1.html,还有就是,仔细检查电路板焊接是不是有问题,检查元器件,如果这些都检查了,那么多半有可能是芯片是一个假货,我之前也遇到这种情况,能把你做的实物拍张照片看看吗,

网友B:
原理图好像是没有问题的,把手头上的PCB用刀片划开,大概参照官方的来试一下,我没有用过这个IC,只能是试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