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877加2块8x8led点阵滚动显示数字时钟Proteus仿真程序

楼主(2020-05-26):
//-----------------------------------------------------------------
//  名称: 8×8LED点阵屏显示数字
//-----------------------------------------------------------------
//  说明: 8×8LED点阵屏循环显示数字0-9,刷新过程由定时器中断完成
//
//-----------------------------------------------------------------
#include <pic.h>
#define INT8U   unsigned char
#define INT16U  unsigned int
#define _XTAL_FREQ 1000000UL
unsigned char s,m;

unsigned char column[8]={0x01,0x02,0x04,0x08,0x10,0x20,0x40,0x80};  //column number select chart
//数字0~9的8*8点阵编码
//const INT8U Table_OF_Digits[] =
//{

//};

const unsigned char dot5x3[10][3] = {
                                                                         {0x07,0x77,0x07},  //0 3column for 1 digit
                                                                   {0xff,0x07,0xff},  //1
                                                                   {0x47,0x57,0x17},  //2
                                                                   {0x57,0x57,0x07},  //3
                                                                   {0x1f,0xdf,0x07},  //4
                                                                   {0x17,0x57,0x47},  //5
                                                                   {0x07,0x57,0x47},  //6
                                                                   {0x7f,0x7f,0x07},  //7
                                                                   {0x07,0x57,0x07},  //8
                                                                   {0x17,0x57,0x07},  //9

                                                                   };

void display()
{
        INT8U i,j;

        for (i=0;i<32;i++)
        {
                for (j=0;j<12;j++)
                {
                if(16>i&&i>=0)
                {
                        if(i<8)
                        {
                        PORTB=0xff;          //关闭显示
                        PORTB=dot5x3[m/10][0]>>2|11000000;
                          PORTC=column[i%8];         //选通第1个点阵,显示第i列
                          __delay_ms(1);           //显示延时
                        PORTC=0x00;          //关闭显示
                          PORTB=0xff;          //关闭显示
                        }
                        else
                        {
                        PORTB=0xff;          //关闭显示
                        PORTB=dot5x3[m/10][0]>>2|11000000;
                          PORTD=column[i%8];         //选通第2个点阵,显示第i列
                          __delay_ms(1);           //显示延时
                        PORTD=0x00;          //关闭显示
                          PORTB=0xff;          //关闭显示
                        }
                }
                if(17>i&&i>=1)
                  {
                        if(i<9)
                        {
                        PORTB=0xff;          //关闭显示
                        PORTB=dot5x3[m/10][1]>>2|11000000;
                          PORTC=column[(i-1)%8];         //选通第1个点阵,显示第i列
                          __delay_ms(1);           //显示延时
                        PORTC=0x00;          //关闭显示
                        PORTB=0xff;          //关闭显示
                        }
                          else
                        {
                        PORTB=0xff;          //关闭显示
                        PORTB=dot5x3[m/10][1]>>2|11000000;
                          PORTD=column[(i-1)%8];         //选通第2个点阵,显示第i列
                          __delay_ms(1);           //显示延时
                        PORTD=0x00;          //关闭显示
                        PORTB=0xff;          //关闭显示
                        }
                }
                if(18>i&&i>=2)
                {
                        if(i<10)
                        {
                        PORTB=0xff;          //关闭显示
                        PORTB=dot5x3[m/10][2]>>2|11000000;
                          PORTC=column[(i-2)%8];         //选通左起第2个数码管,显示i位
                          __delay_ms(1);           //显示延时
                        PORTC=0x00;          //关闭显示
                        PORTB=0xff;          //关闭显示
                        }
                        else
                        {
                        PORTB=0xff;          //关闭显示
                        PORTB=dot5x3[m/10][2]>>2|11000000;
                          PORTD=column[(i-2)%8];         //选通左起第2个数码管,显示i位
                          __delay_ms(1);           //显示延时
                        PORTD=0x00;          //关闭显示
                        PORTB=0xff;          //关闭显示
                        }
                }
                if(19>i&&i>=3)
                {
                        if(i<11)
                        {
                        PORTB=0xff;          //关闭显示
                        PORTC=column[(i-3)%8];         //选通左起第2个数码管,显示i位
                        __delay_ms(1);           //显示延时
                        PORTC=0x00;          //关闭显示
                        PORTB=0xff;          //关闭显示
                        }
                        else
                        {
                        PORTB=0xff;          //关闭显示
                        PORTD=column[(i-3)%8];         //选通左起第2个数码管,显示i位
                        __delay_ms(1);           //显示延时
                        PORTD=0x00;          //关闭显示
                        PORTB=0xff;          //关闭显示
                        }
                }
                if(20>i&&i>=4)
                {
                        if(i<12)
                        {
                        PORTB=0xff;          //关闭显示
                        PORTB=dot5x3[m%10][0]>>2|11000000;
                          PORTC=column[(i-4)%8];         //选通左起第1个数码管,显示i位
                          __delay_ms(1);           //显示延时
                        PORTC=0x00;          //关闭显示
                          PORTB=0xff;          //关闭显示
                        }
                        else
                        {
                        PORTB=0xff;          //关闭显示
                        PORTB=dot5x3[m%10][0]>>2|11000000;
                          PORTD=column[(i-4)%8];         //选通左起第1个数码管,显示i位
                          __delay_ms(1);           //显示延时
                        PORTD=0x00;          //关闭显示
                          PORTB=0xff;          //关闭显示
                        }
                }
                if(21>i&&i>=5)
                {
                        if(i<13)
                        {
                        PORTB=0xff;          //关闭显示
                          PORTB=dot5x3[m%10][1]>>2|11000000;
                          PORTC=column[(i-5)%8];         //选通左起第2个数码管,显示i位
                          __delay_ms(1);           //显示延时
                        PORTC=0x00;          //关闭显示
                        PORTB=0xff;          //关闭显示
                        }
                        else
                        {
                        PORTB=0xff;          //关闭显示
                          PORTB=dot5x3[m%10][1]>>2|11000000;
                          PORTD=column[(i-5)%8];         //选通左起第2个数码管,显示i位
                          __delay_ms(1);           //显示延时
                        PORTD=0x00;          //关闭显示
                        PORTB=0xff;          //关闭显示
                        }
                }
                if(22>i&&i>=6)
                {
                        if(i<14)
                        {
                        PORTB=0xff;          //关闭显示
                          PORTB=dot5x3[m%10][2]>>2|11000000;
                          PORTC=column[(i-6)%8];         //选通左起第2个数码管,显示i位
                          __delay_ms(1);           //显示延时
                        PORTC=0x00;          //关闭显示
                        PORTB=0xff;          //关闭显示
                        }
                        else
                        {
                        PORTB=0xff;          //关闭显示
                          PORTB=dot5x3[m%10][2]>>2|11000000;
                          PORTD=column[(i-6)%8];         //选通左起第2个数码管,显示i位
                          __delay_ms(1);           //显示延时
                        PORTD=0x00;          //关闭显示
                        PORTB=0xff;          //关闭显示
                        }
                }
                if(23>i&&i>=7)
                {
                        if(i<15)
                        {
                        PORTB=0xff;          //关闭显示
                        //RTC=column[(i-7)%8];         //选通左起第2个数码管,显示i位
                        __delay_ms(1);           //显示延时
                        PORTC=0x00;          //关闭显示
                        PORTB=0xff;          //关闭显示
                        }
                        else
                        {
                        PORTB=0xff;          //关闭显示
                        //RTD=column[(i-7)%8];         //选通左起第2个数码管,显示i位
                        __delay_ms(1);           //显示延时
                        PORTD=0x00;          //关闭显示
                        PORTB=0xff;          //关闭显示
                        }
                }
                if(24>i&&i>=8)
                {
                        if(i<16)
                        {
                        PORTB=0xff;          //关闭显示
                        PORTB=dot5x3[s/10][0]>>2|11000000;
                          PORTC=column[(i-8)%8];         //选通左起第1个数码管,显示i位
                          __delay_ms(1);           //显示延时
                        PORTC=0x00;          //关闭显示
                          PORTB=0xff;          //关闭显示
                        }
                        else
                        {
                        PORTB=0xff;          //关闭显示
                        PORTB=dot5x3[s/10][0]>>2|11000000;
                          PORTD=column[(i-8)%8];         //选通左起第1个数码管,显示i位
                          __delay_ms(1);           //显示延时
                        PORTD=0x00;          //关闭显示
                          PORTB=0xff;          //关闭显示
                        }
                }
                  if(25>i&&i>=9)
                {
                        if(i<17)
                        {
                        PORTB=0xff;          //关闭显示
                        PORTB=dot5x3[s/10][1]>>2|11000000;
                          PORTC=column[(i-9)%8];         //选通左起第2个数码管,显示i位
                          __delay_ms(1);           //显示延时
                        PORTC=0x00;          //关闭显示
                        PORTB=0xff;          //关闭显示
                        }
                        else
                        {
                        PORTB=0xff;          //关闭显示
                        PORTB=dot5x3[s/10][1]>>2|11000000;
                          PORTD=column[(i-9)%8];         //选通左起第2个数码管,显示i位
                          __delay_ms(1);           //显示延时
                        PORTD=0x00;          //关闭显示
                        PORTB=0xff;          //关闭显示
                        }
                }
                if(26>i&&i>=10)
                {
                        if(i<18)
                        {
                        PORTB=0xff;          //关闭显示
                          PORTB=dot5x3[s/10][2]>>2|11000000;
                          PORTC=column[(i-10)%8];         //选通左起第2个数码管,显示i位
                          __delay_ms(1);           //显示延时
                        PORTC=0x00;          //关闭显示
                        PORTB=0xff;          //关闭显示
                        }
                        else
                        {
                        PORTB=0xff;          //关闭显示
                        PORTB=dot5x3[s/10][2]>>2|11000000;
                          PORTD=column[(i-10)%8];         //选通左起第2个数码管,显示i位
                          __delay_ms(1);           //显示延时
                        PORTD=0x00;          //关闭显示
                        PORTB=0xff;          //关闭显示
                        }
                }
                if(27>i&&i>=11)
                {
                        if(i<19)
                        {
                        PORTB=0xff;          //关闭显示
                        //RTC=column[(i-11)%8];         //选通左起第2个数码管,显示i位
                        __delay_ms(1);           //显示延时
                        PORTC=0x00;          //关闭显示
                        }
                        else
                        {
                        PORTB=0xff;          //关闭显示
                        //RTD=column[(i-11)%8];         //选通左起第2个数码管,显示i位
                        __delay_ms(1);           //显示延时
                        PORTD=0x00;          //关闭显示
                        }
                }
                if(28>i&&i>=12)
                {
                        if(i<20)
                        {
                        PORTB=0xff;          //关闭显示
                        PORTB=dot5x3[s%10][0]>>2|11000000;
                          PORTC=column[(i-12)%8];         //选通左起第1个数码管,显示i位
                          __delay_ms(1);           //显示延时
                        PORTC=0x00;          //关闭显示
                          PORTB=0xff;          //关闭显示
                        }
                        else
                        {
                        PORTB=0xff;          //关闭显示
                        PORTB=dot5x3[s%10][0]>>2|11000000;
                          PORTD=column[(i-12)%8];         //选通左起第1个数码管,显示i位
                          __delay_ms(1);           //显示延时
                        PORTD=0x00;          //关闭显示
                          PORTB=0xff;          //关闭显示
                        }
                }
                if(29>i&&i>=13)
                {
                        if(i<21)
                        {
                        PORTB=0xff;          //关闭显示
                          PORTB=dot5x3[s%10][1]>>2|11000000;
                          PORTC=column[(i-13)%8];         //选通左起第2个数码管,显示i位
                          __delay_ms(1);           //显示延时
                        PORTC=0x00;          //关闭显示
                        PORTB=0xff;          //关闭显示
                        }
                        else
                        {
                        PORTB=0xff;          //关闭显示
                          PORTB=dot5x3[s%10][1]>>2|11000000;
                          PORTD=column[(i-13)%8];         //选通左起第2个数码管,显示i位
                          __delay_ms(1);           //显示延时
                        PORTD=0x00;          //关闭显示
                        PORTB=0xff;          //关闭显示
                        }
                }
                if(30>i&&i>=14)
                {
                        if(i<22)
                        {
                        PORTB=0xff;          //关闭显示
                          PORTB=dot5x3[s%10][2]>>2|11000000;
                          PORTC=column[(i-14)%8];         //选通左起第2个数码管,显示i位
                          __delay_ms(1);           //显示延时
                        PORTC=0x00;          //关闭显示
                        PORTB=0xff;          //关闭显示
                        }
                        else
                        {
                        PORTB=0xff;          //关闭显示
                          PORTB=dot5x3[s%10][2]>>2|11000000;
                          PORTD=column[(i-14)%8];         //选通左起第2个数码管,显示i位
                          __delay_ms(1);           //显示延时
                        PORTD=0x00;          //关闭显示
                        PORTB=0xff;          //关闭显示
                        }
                }
                if(31>i&&i>=15)
                {
                        if(i<23)
                        {
                        PORTB=0xff;          //关闭显示
                        //RTC=column[(i-15)%8];         //选通左起第2个数码管,显示i位
                        __delay_ms(1);           //显示延时
                        PORTC=0x00;          //关闭显示
                        PORTB=0xff;          //关闭显示
                        }
                        else
                        {
                        PORTB=0xff;          //关闭显示
                        //RTD=column[(i-15)%8];         //选通左起第2个数码管,显示i位
                        __delay_ms(1);           //显示延时
                        PORTD=0x00;          //关闭显示
                        PORTB=0xff;          //关闭显示
                        }
                }
                }
        //__delay_ms(40);
        }
        __delay_ms(2000);           //显示延时
}

//------------------------------------------------------------------
// 主程序
//------------------------------------------------------------------
void main()
{

    TRISB = TRISC = TRISD = 0x00;                            //配置端口

        //TRISB=0x00;TRISC=0x00; //PB PC PD out put
        PORTB=0xff;
        PORTC=PORTD=0x00;
        PSA=0;
        PS2=0; PS1=PS0=1;
        TMR0 = (INT8U)(256-_XTAL_FREQ/16*0.002);
        T0IF=0;
        T0CS=0;
        T0IE=1;
        GIE=1;

        s=45;m=59;
        while(1)
        {

                 display();
        //        __delay_ms(10);
        }

}

//-----------------------------------------------------------------
// TMR0溢出中断控制点阵屏刷新显示
//-----------------------------------------------------------------
void interrupt TMR0_OVR_Interrupt()
{
   //static INT8U  i = 0, Num_Index = 0;
   static INT8U t = 0;
   if (T0IE & T0IF)
   {
        T0IF=0;
                t++;
                if (t==61)
                {
                t=0;s++;

                  if (s==60)
                            {
                                  s=0;m++;
                                    if (m==60)
                                   {m=0;}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