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什么办法可以测得板子的实时功率

楼主(2020-05-26):
请教各位坛友,用什么仪器可以测得电路板或CPU的实时功率呢?

能达到微安级别吗?

网友A:
理论上:能
现实中:能
但最终是不能,如果电流是从uA到A级别不断变动的话,你又想在1A级别电流下有着uA的精确度,没有一万块的成本你搞不定
如果是单纯的两种电流,那就是30块的万用表就能测量了,比如一个LED手电,开灯的时候电流是5A,关机的时候电流是1.5uA,这个只要用两个档位切换测量就可以了

网友B:
买个USB电压电流表,如炬为T18,POWER-Z USB PD电压诱骗仪表 KT001等,可以达到微安级别
便宜的炬为U96等可以达到毫安

网友C:
是这种东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