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NRF2401L的多通道遥控车程序

楼主(2020-05-26):
       最近研究NRF2401L无线模块,想用其做一个遥控车,但是调通了第0通道,其他几个通道不知道怎么弄了,希望大神指导。
       目前能够实现的功能只有:遥控按前进,车子前进,按左转前轮向左偏转,但是二者不可同时操作,也就是每次只能按下一个按键,不然就会紊乱。
下面是遥控器端NRF2401L的驱动程序:
#ifndef NRF24L01_H
#define NRF24L01_H
#include "delay.h"

sbit         MISO        =P2^0;
sbit        SCK          =P2^1;
sbit        CE          =P2^2;

sbit        IRQ                =P2^7;
sbit         MOSI        =P2^6;
sbit        CSN                =P2^5;

/*********NRF24L01*****************/
#define TX_ADR_WIDTH    5
#define RX_ADR_WIDTH    5
#define TX_PLOAD_WIDTH  12
#define RX_PLOAD_WIDTH  12
uchar const TX_ADDRESS[TX_ADR_WIDTH]= {0x34,0x43,0x10,0x10,0x01};        //本地地址
uchar const RX_ADDRESS[RX_ADR_WIDTH]= {0x34,0x43,0x10,0x10,0x01};        //接收地址
/*********NRF24L01寄存器指令*****************/
#define READ_REG        0x00          // 读寄存器指令
#define WRITE_REG       0x20         // 写寄存器指令
#define RD_RX_PLOAD     0x61          // 读取接收数据指令
#define WR_TX_PLOAD     0xA0          // 写待发数据指令
#define FLUSH_TX        0xE1         // 冲洗发送 FIFO指令
#define FLUSH_RX        0xE2          // 冲洗接收 FIFO指令
#define REUSE_TX_PL     0xE3          // 定义重复装载数据指令
#define NOP             0xFF          // 保留
/*********nRF24L01寄存器地址*****************/
#define CONFIG          0x00  // 配置收发状态,CRC校验模式以及收发状态响应方式
#define EN_AA           0x01  // 自动应答功能设置
#define EN_RXADDR       0x02  // 可用信道设置
#define SETUP_AW        0x03  // 收发地址宽度设置
#define SETUP_RETR      0x04  // 自动重发功能设置
#define RF_CH           0x05  // 工作频率设置
#define RF_SETUP        0x06  // 发射速率、功耗功能设置
#define STATUS          0x07  // 状态寄存器
#define OBSERVE_TX      0x08  // 发送监测功能
#define CD              0x09  // 地址检测
#define RX_ADDR_P0      0x0A  // 频道0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1      0x0B  // 频道1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2      0x0C  // 频道2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3      0x0D  // 频道3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4      0x0E  // 频道4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5      0x0F  // 频道5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TX_ADDR         0x10  // 发送地址寄存器
#define RX_PW_P0        0x11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1        0x12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2        0x13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3        0x14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4        0x15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5        0x16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FIFO_STATUS     0x17  // FIFO栈入栈出状态寄存器设置

/*NRF24L01的SPI写时序*/
uchar SPI_RW(uchar datal)
{
        uchar i;
           for(i=0;i<8;i++)
           {
                MOSI = (datal & 0x80);
                datal = (datal << 1);
                SCK = 1;
                datal |= MISO;
                SCK = 0;
           }
    return(datal);
}

/* 读数据,reg:为寄存器地址,pBuf:为待读出数据地址,uchars:读出数据的个数*/
uchar SPI_Read_Buf(uchar reg, uchar *pBuf, uchar uchars)
{
        uchar status,i;
        CSN=0;
        status = SPI_RW(reg);
        for(i=0;i<uchars;i++)
                pBuf[i] = SPI_RW(0);
        CSN=1;
        return status;
}

uchar SPI_Write_Buf(uchar reg, uchar *pBuf, uchar uchars)
{
        uchar status,i;
        CSN=0;
        status = SPI_RW(reg);
        for(i=0; i<uchars; i++)
        SPI_RW(*pBuf++);
        CSN=1;
        return status;
}
uint SPI_RW_Reg(uchar reg, uchar value)
{
        uint status;

        CSN = 0;
        status = SPI_RW(reg);
        SPI_RW(value);
        CSN = 1;

        return(status);
}

void init_NRF24L01(void)
{
        CE=0;
        CSN=1;
        SCK=0;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TX_ADDR, TX_ADDRESS, TX_ADR_WIDTH);    // 写本地地址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RX_ADDR_P0, RX_ADDRESS, RX_ADR_WIDTH); // 写接收端地址
        SPI_RW_Reg(WRITE_REG + EN_AA, 0x3f);      //  频道0自动        ACK应答允许
        SPI_RW_Reg(WRITE_REG + EN_RXADDR, 0x3f);  //  允许接收地址只有频道0,如果需要多频道可以参考Page21
        SPI_RW_Reg(WRITE_REG + RF_CH, 0);        //   设置信道工作为2.4GHZ,收发必须一致
        SPI_RW_Reg(WRITE_REG + RX_PW_P0, RX_PLOAD_WIDTH); //设置接收数据长度,本次设置为20字节
        SPI_RW_Reg(WRITE_REG + RF_SETUP, 0x07);                   //设置发射速率为1MHZ,发射功率为最大值0dB
        SPI_RW_Reg(WRITE_REG + CONFIG, 0x0e);                    // IRQ收发完成中断响应,16位CRC,主发送
}
void nRF24L01_TxPacket(uchar * tx_buf)
{
        CE=0;                        //StandBy I模式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RX_ADDR_P0, TX_ADDRESS, TX_ADR_WIDTH); // 装载接收端地址
        SPI_Write_Buf(WR_TX_PLOAD, tx_buf, TX_PLOAD_WIDTH);                          // 装载数据
        CE=1;                 //置高CE,激发数据发送
        Delay(10);
        SPI_RW_Reg(WRITE_REG+STATUS,0XFF);

}
/***********************************
//检测24L01是否存在
//返回值:0:成功    1:失败
***********************************/
uchar NRF24L01_Check(void)
{
        uchar i;
        uchar buf[5]={0XA5,0XA5,0XA5,0XA5,0XA5};
        SPI_Write_Buf(WRITE_REG+TX_ADDR,buf,5);//写入5个字节的地址.
        SPI_Read_Buf(TX_ADDR,buf,5); //读出写入的地址
        for(i=0;i<5;i++){if(buf[i]!=0XA5)break;}
        if(i!=5)return 1;//检测24L01错误
        return 0;                 //检测到24L01
}
#endif

下面是遥控主程序:

#include "nrf24l01.h"//无线模块头文件

sbit LED  = P1^7;           //LED指示

sbit key1 = P1^0;         //1号
sbit key2 = P1^2;         //2号
sbit key3 = P1^4;         //3号
sbit key4 = P1^6;         //4号

sbit key5 = P1^1;         //5号

void main(void)
{
        uint count=0;       //计数变量
        uchar TxBuf[12];    //发射缓存数组

        //无线模块检测函数
        MOSI=0;
        while(NRF24L01_Check())
        {
                LED=1;
                Delay(200);
                LED=0;
                Delay(200);
    }
        init_NRF24L01();   //无线模块初始化
        TxBuf[0]=0xFF;
        TxBuf[1]=0x00;

                //TxBuf[2]=0x02;//按键值
        TxBuf[3]=0x55;
        TxBuf[4]=0x55;
        TxBuf[5]=0x55;
        TxBuf[6]=0x55;
        TxBuf[7]=0x55;
        TxBuf[8]=0x55;
        TxBuf[9]=0x55;
        TxBuf[10]=0x00;
        TxBuf[11]=0xFF;
        while(1)
        {
                if(!key1)//
                {
                        Delay(5);
                        if(!key1)
                        {
                                   LED=0;
                                TxBuf[2]=0x01;
                        }
                }

                if(!key2)//
                {
                           Delay(5);
                        if(!key2)
                        {
                                   LED=0;
                                TxBuf[2]=0x02;
                        }
                }

                if(!key3)//
                {
                           Delay(5);
                        if(!key3)
                        {
                                   LED=0;
                                TxBuf[2]=0x03;
                        }
                }

                if(!key4)//
                {
                           Delay(5);
                        if(!key4)
                        {
                                   LED=0;
                                TxBuf[2]=0x04;
                        }
                }

                if(!key5)
                {
                           Delay(5);
                        if(!key5)
                        {
                                   LED=0;
                                TxBuf[2]=0x05;
                        }
                }

                if(key1 && key2 && key3 && key4 && key5)//没有,执行下面指示
                {
                        count++;if(count>330)count=34;
                        if(count%33==0)
                        {
                                LED=~LED;      //led取反
                        }
                        TxBuf[2]=0x00;
      TxBuf[0]=0x00;
                }
                nRF24L01_TxPacket(TxBuf);///无线发射函数
                Delay(5);
        }
}

                                                                                ------------到接收机了-------------
下面是接收机NRF2401L的驱动程序:
#ifndef NRF24L01_H
#define NRF24L01_H
#include "delay.h"

sbit        IRQ                =P1^0;
sbit         MOSI        =P1^1;
sbit        CSN                =P1^2;

sbit         MISO        =P1^3;
sbit        SCK          =P1^4;
sbit        CE          =P1^5;

/*********NRF24L01*****************/
#define TX_ADR_WIDTH    5
#define RX_ADR_WIDTH    5
#define TX_PLOAD_WIDTH  12
#define RX_PLOAD_WIDTH  12
uchar const TX_ADDRESS[TX_ADR_WIDTH]= {0x34,0x43,0x10,0x10,0x01};        //本地地址
uchar const RX_ADDRESS[RX_ADR_WIDTH]= {0x34,0x43,0x10,0x10,0x01};        //接收地址

/*********NRF24L01寄存器指令*****************/
#define READ_REG        0x00          // 读寄存器指令
#define WRITE_REG       0x20         // 写寄存器指令
#define RD_RX_PLOAD     0x61          // 读取接收数据指令
#define WR_TX_PLOAD     0xA0          // 写待发数据指令
#define FLUSH_TX        0xE1         // 冲洗发送 FIFO指令
#define FLUSH_RX        0xE2          // 冲洗接收 FIFO指令
#define REUSE_TX_PL     0xE3          // 定义重复装载数据指令
#define NOP             0xFF          // 保留

/*********nRF24L01寄存器地址*****************/
#define CONFIG          0x00  // 配置收发状态,CRC校验模式以及收发状态响应方式
#define EN_AA           0x01  // 自动应答功能设置
#define EN_RXADDR       0x02  // 可用信道设置
#define SETUP_AW        0x03  // 收发地址宽度设置
#define SETUP_RETR      0x04  // 自动重发功能设置
#define RF_CH           0x05  // 工作频率设置
#define RF_SETUP        0x06  // 发射速率、功耗功能设置
#define STATUS          0x07  // 状态寄存器
#define OBSERVE_TX      0x08  // 发送监测功能
#define CD              0x09  // 地址检测
#define RX_ADDR_P0      0x0A  // 频道0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1      0x0B  // 频道1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2      0x0C  // 频道2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3      0x0D  // 频道3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4      0x0E  // 频道4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5      0x0F  // 频道5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TX_ADDR         0x10  // 发送地址寄存器
#define RX_PW_P0        0x11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1        0x12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2        0x13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3        0x14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4        0x15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5        0x16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FIFO_STATUS     0x17  // FIFO栈入栈出状态寄存器设置

uchar SPI_RW(uchar datal)
{
        uchar i;
           for(i=0;i<8;i++)
           {
                MOSI = (datal & 0x80);
                datal = (datal << 1);
                SCK = 1;
                datal |= MISO;
                SCK = 0;
           }
    return(datal);
}

uchar SPI_Read_Buf(uchar reg, uchar *pBuf, uchar uchars)
{
        uchar status,i;
        CSN=0;
        status = SPI_RW(reg);
        for(i=0;i<uchars;i++)
                pBuf[i] = SPI_RW(0);
        CSN=1;
        return status;
}

uchar SPI_Write_Buf(uchar reg, uchar *pBuf, uchar uchars)
{
        uchar status,i;
        CSN=0;
        status = SPI_RW(reg);
        for(i=0; i<uchars; i++)
        SPI_RW(*pBuf++);
        CSN=1;
        return status;
}
uint SPI_RW_Reg(uchar reg, uchar value)
{
        uint status;

        CSN = 0;
        status = SPI_RW(reg);
        SPI_RW(value);
        CSN = 1;

        return(status);
}
/* NRF24L01的SPI读时序   */
uchar SPI_Read(uchar reg)
{
        uchar reg_val;
        CSN=0;                  // CSN low, initialize SPI communication...
        SPI_RW(reg);            // Select register to read from..
        reg_val = SPI_RW(0);    // ..then read registervalue
        CSN=1;                  // CSN high, terminate SPI communication
        return(reg_val);        // return register value
}

void SetRX_Mode(void)
{
        CE=0;
        SPI_RW_Reg(WRITE_REG + CONFIG, 0x0f);                   // IRQ收发完成中断响应,16位CRC        ,主接收
        CE=1;
        Delay(1);                                  //注意不能太小
}
/*:数据读取后放如rx_buf接收缓冲区中    */
uchar nRF24L01_RxPacket(uchar* rx_buf)
{
        uchar  sta;
        sta=SPI_Read(STATUS);             // 读取状态寄存器来判断数据接收状况
        SPI_RW_Reg(WRITE_REG+STATUS,sta);   //清除TX_DS或MAX_RT中断标志
        if(sta&0x40)                 //接收到数据
        {
            //Low_24L01_CE;                         //SPI使能
                SPI_Read_Buf(RD_RX_PLOAD,rx_buf,TX_PLOAD_WIDTH);//读取数据
                //SPI_RW_Reg(WRITE_REG+STATUS,0xff);//清除RX FIFO寄存器
                return 1;
        }
        return 0;
}

//接收模式设置,F接收频率设置,应与发射频率对应
void init_NRF24L01(void)
{
        CE=0;    // chip enable
        CSN=1;   // Spi disable
        SCK=0;   // Spi clock line init high
          SPI_Write_Buf(WRITE_REG+TX_ADDR,TX_ADDRESS,TX_ADR_WIDTH);//写TX节点地址
          SPI_Write_Buf(WRITE_REG+RX_ADDR_P0,RX_ADDRESS,RX_ADR_WIDTH); //设置TX节点地址,主要为了使能ACK
          SPI_RW_Reg(WRITE_REG+EN_AA,0x3f);     //使能通道0的自动应答
          SPI_RW_Reg(WRITE_REG+EN_RXADDR,0x3f); //使能通道0的接收地址
          SPI_RW_Reg(WRITE_REG+SETUP_RETR,0x1a);//设置自动重发间隔时间:500us + 86us;最大自动重发次数:10次
          SPI_RW_Reg(WRITE_REG+RF_CH,0);        //设置RF通道为40
        SPI_RW_Reg(WRITE_REG + RF_SETUP, 0x07);//设置TX发射参数,0db增益,2Mbps,低噪声增益开启
          SPI_RW_Reg(WRITE_REG+RX_PW_P0,RX_PLOAD_WIDTH);
        SPI_RW_Reg(WRITE_REG+CONFIG,0x7e);    //配置基本工作模式的参数;PWR_UP,EN_CRC,16BIT_CRC,接收模式,开启所有中断
        CE=1;    // chip enable
    Delay(50);
}

//检测24L01是否存在
//返回值:0:成功    1:失败
uchar NRF24L01_Check(void)
{
        uchar i;
        uchar buf[5]={0XA5,0XA5,0XA5,0XA5,0XA5};
        SPI_Write_Buf(WRITE_REG+TX_ADDR,buf,5);//写入5个字节的地址.
        SPI_Read_Buf(TX_ADDR,buf,5); //读出写入的地址
        for(i=0;i<5;i++){if(buf[i]!=0XA5)break;}
        if(i!=5)return 1;//检测24L01错误
        return 0;                 //检测到24L01
}
#endif

下面是接收机主函数:
#include "nrf24l01.h"  //NRF24L01头文件

sbit QJ  = P2^4;
sbit HT  = P2^7;
sbit Z  = P2^2;
sbit Y  = P2^3;

sbit LED01 = P0^1;

sbit LED  = P2^0;
sbit KEY   = P3^7;           //确认按键

void main(void)
{

        uchar flagNo1=0;
        uchar RxBuf[12];    //接收缓存数组
        //无线模块检测
        while(NRF24L01_Check())
        {
                LED=0;
                Delay(500);
                LED=1;
                Delay(500);
    }
        init_NRF24L01();//无线模块初始化

        while(1)
        {
                nRF24L01_RxPacket(RxBuf);//接收从机数据
                SetRX_Mode();//配置为接收模块
                //判断

                        if(RxBuf[2]==0x01)
                        {  QJ=0;}
                           else {QJ=1;}

                        if(RxBuf[2]==0x02)
                        {  HT=0; }
                           else {HT=1;}

                        /*   此处省略一部分     */

                                 //确认处理
                if(!KEY)
                {
                        LED=1;//关闭蜂鸣器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