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款H桥或半桥芯片

楼主(2020-05-26):
如题,要求不是很多,功率电压5V,单片机控制电压也是在5V,然后峰值电流1A就可以,芯片内有一个H桥就够了,外围电路尽可能简单些,驱动时对电源影响尽量小,价钱能便宜就便宜
以前没怎么接触过这块,发现芯片太多了,不能知道怎么选

网友A:
没说输入电压要求,通常就是开关电源模块,有交流电220和各种直流电的。

网友B:
L298N,L9110S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说输入电压要求,通常就是开关电源模块,有交流电220和各种直流电的。

上面说了,输入电压5V

网友C:
TI家的中端玩意:DRV8838DSGR
就是不知道你愿意不愿意用的了,小封装的,这年头都流行小封装

楼主:
引用 网友C:
TI家的中端玩意:DRV8838DSGR
就是不知道你愿意不愿意用的了,小封装的,这年头都流行小封装

谢谢了,参数看着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