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单片机定时器0改作定时器1怎么没波形啊?

楼主:
;;;;;;;;;;;;;;;;;;;;;fosc=12MHz,要求T0产生1ms定时,并
;;;;;;;;;;;;;;;;;;;;;使P1.0口输出周期为20ms的方波
              ORG       0000H
       AJMP     MAIN
       ORG       000BH
       AJMP     OUT
       ORG       0100H
MAIN:    MOV      TMOD,#01H
       MOV      P1,#01H
       MOV      TL0,#18H
       MOV      TH0,#1CH
       SETB      EA
       SETB      ET0
       SETB      TR0
MAIN1:  AJMP     MAIN1
OUT:      MOV      TL0,#0F0H
       MOV      TH0,#0D8H
       CPL P1.0
       RETI
       END

;;;;;;;;;;;;;;;;;;;;;fosc=12MHz,要求T1产生1ms定时,并
;;;;;;;;;;;;;;;;;;;;;使P1.0口输出周期为20ms的方波
              ORG       0000H
       AJMP     MAIN
       ORG       000BH
       AJMP     OUT
       ORG       0100H
MAIN:    MOV      TMOD,#01H
       MOV      P1,#10H
       MOV      TL1,#18H
       MOV      TH1,#1CH
       SETB      EA
       SETB      ET1
       SETB      TR1
MAIN1:  AJMP     MAIN1
OUT:      MOV      TL1,#0F0H
       MOV      TH1,#0D8H
       CPL P1.0
       RETI
       END

网友A(2020-05-26):
上图是定时器0的波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上图是定时器0的波形

定时器1的中断地址是001BH

网友B:
定时器1的中断地址是0X1BH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定时器1的中断地址是0X1BH

好的,我试试,汇编没写过,谢谢大佬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定时器1的中断地址是0X1BH

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