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温输液器温控报警装置设计 对温度进行加热 但是不知道1路5v继电器是不是加热的器件

楼主(2020-05-26):
做的是一个体温输液器温控报警装置,需要对温度进行加热,但是不知道1路5v继电器(低电平触发)是不是加热的器件,连线不知道对不对,是不是只用连VCC GND IN引脚,测温用的是DS18B20,请大佬帮忙看一下,芯片用的是STC89C52

网友A:
继电器只是控制电加热器的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继电器只是控制电加热器的开关。

那继电器是直接对DS18B20进行加热吗?

网友B:
继电器换成三极管,体积小,噪声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