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18画的线路板怎样去定做?

楼主(2020-05-26):
请教大神:我用AD18画的线路板图,打算定做。问了一家板厂,厂家却说不要AD18格式的文件。我该怎么办?

网友A:
生成gerber文件就可以了

网友B:
AD可以另存为99SE的PCB格式,PCB格式和gerber文件几乎是通用的文件了

网友C:
根本就不是哪个厂家不做AD18格式文件的电路板,任何格式的PCB都要生成gerber文件才能做板,AD的几个版本生成gerber文件慢的要老命,慢都不说,还容易出错,一些厂家不想找麻烦,干脆不做。任何PCB板厂,最喜欢两种文件格式,一是gerber文件,最省事,直接做板,做错了与自己无关,打官司都不怕,反正不是自己出的gerber文件,二是Protel99SE格式文件,这个版本的PCB文件比较古老又非常经典,无论画图的还是做板的都已经轻车熟路,很不容易出问题,那无非就是三个解决方法:一是自己出gerber文件,二是降级为Protel99SE格式文件,三是换一家PCB板厂试试。

网友D:
这好像要看厂家,一般只要有gerber文件就行,不会生成gerber文件去网上看下教程,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根本就不是哪个厂家不做AD18格式文件的电路板,任何格式的PCB都要生成gerber文件才能做板,AD的几个版本生 ...

感谢解答,现在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好像要看厂家,一般只要有gerber文件就行,不会生成gerber文件去网上看下教程,很简单

感谢回答,现在明白了。

网友E:
AD可以生成应由所有PCB制造商通用的Gerber文件。

网友F:
首先,我看了一些回复,说转低版本99SE,这绝对不可取,新版本有很多99se不支持的图素,转换只会让数据丢失,打出来的板子报废(除非熟悉99SE这一切的不兼容图素,如果不知道转gerber熟悉这一切可能不大),因此,绝对不要这么做。转gerber是最能保证生产出来的板子与设计意图相符合的。你可以去嘉立创打板网站看看里面的转换gerber方式,没有几步,只要选好层和单位,其他不用动即可。

网友C:
引用 网友F:
首先,我看了一些回复,说转低版本99SE,这绝对不可取,新版本有很多99se不支持的图素,转换只会让数据丢失 ...

PCB板厂输出gerber文件是刚需,输出不了gerber文件就做不了PCB。画图者输出gerber文件有三个需求,一是保证自己画的PCB图在任何一家板厂做PCB不出偏差,这肯定是输出gerber的高手才能做到,二是电路保密,只不过这种保密措施局限性很大,三是软件保密,用一个永远不上网的电脑画完图之后输出gerber文件交给板厂做PCB,谁也搞不清楚你是用哪个软件画的PCB。我以前看过一个帖子,说是AD的哪个版本输出gerber慢的到了骂娘的地步,而且还经常出错,所有PCB做错的主要原因就是PCB输出到gerber这一步,一旦输出gerber文件,PCB基本就定型了,gerber是什么样子PCB就是什么样了,至于gerber到PCB是板厂的基本工艺,一般不会出错。虽然这些不是我亲眼所见,但也不至于是空穴来风吧?那为什么有的PCB板厂不做AD18画的图呢?AD输出gerber连PCB板厂都不好搞定的事情,楼主在短时间内可以搞定吗?无论如何,AD软件画的图做PCB出错率最高,扯皮也最多,这才是某些PCB板厂不做AD软件画的图的根源。相比之下,Protel99SE画的PCB图出错的概率很低,除了gerber文件,Protel99SE的PCB文件标准,几乎就是PCB制板业的行业标准,因为这个软件至少存在了20年了,无论是画图者还是PCB板厂,对这个软件的使用非常规范,正因为规范,所以做PCB出错的概率很低很低。Protel99SE刚出来的时候,用这个软件画PCB做板肯定也是扯过不少的皮,那是十几年前的事情了,一个经历了20年的老软件,几乎所有的问题都解决完了,AD软件就不同,版本越高问题越多,目前正在处于扯皮阶段。楼主没有把自己画的图发出来,搞不清楚是个什么样的PCB,如果是多层板,那就麻烦一些,如果只是一个双面板,那就简单了,降级到99SE,用99SE软件打开检查,有问题要用99SE软件的画图方式解决,不可能降级为99SE的PCB文件连看都不看就发给厂家做板,这是最基本的常识。相比之下,我认为降级为99SE文件,检查之后做板比AD出gerber文件要可靠,我先后用过DXP、AD6、AD17、AD20,每一次用下来的结果都是大失所望,AD的任何一个版本都不如99SE好用,我画的图比较简单,多数是单面板,喜欢自己手工做板,发给厂家做的双面PCB板不多,每次做板都有偏差,这些偏差对电气性能没有影响,99SE画的PCB图检查错误是非常简单的,我会用PDF虚拟打印把需要的每一个层打印出来检查,发现错误就立即改正,99SE画PCB,最容易出错的就是 Multi-Layer,这个层是复合层,多数是焊盘过孔,焊盘可以改为顶层焊盘和底层焊盘,有点搅人,无论如何不能用这个层画线,否则PCB板厂根本搞不清楚画的线是否要开窗,要开窗的线和区域一律要用Top Solder层和Bottom Solder层覆盖,我早期发给板厂做的板就是该开窗的地方没有开窗,好在量很小,刀片刮开照样可以用,还有就是丝印画到焊盘里,现在的某些PCB板厂聪明的很,直接用个什么方法屏蔽掉焊盘上的丝印做给你,让你一看就明白,你画错的地方与我无关,我做出来的电路板让你能用就行。我以前画了一个双面板,用钻孔为0的焊盘改为顶层,表示一个方形封装的1脚,做出来的PCB这里应该是亮晶晶的一个点,这个比丝印标记还要明显,在别的厂家都做对了,嘉立创却把这个焊盘改成过孔,钻了一个眼,还用绿油盖住,搞得我哭笑不得,好在对我画的电路板没有影响。丝印不小心画到焊盘里的情况我也发生过几次,现在我已经找到检查这个错误的方法,基本上再也没有犯过这种错误。我拼板做了一个比游标卡尺还要好用的钻孔尺寸测试工具,有一次画PCB图我把钻孔尺寸精确到了极致,结果收到PCB板发现同一个厂家不同批次生产的PCB钻孔尺寸都有误差,搞得我差一点点有的元件就插不进去了,这个误差至少0.05毫米,细想其实这就是钻花的误差,一个钻花磨损到不能用的时候,一换钻花误差就来了,以后再也不敢精确设置钻孔尺寸了,不同厂家出产的7805管脚都有差别,有的能插进去,有的插不进,设置钻孔尺寸要根据最大的一种元件管脚尺寸加大0.1mm以上才保险。接连两次我需要做非金属化过孔都没有做成功,每次都是严格按照厂家给出的工艺要求在软件上做了设置,可惜就是做不成功,估计是厂家为了降低成本少打了一次眼,5元钱的特价板,能做给我我已经是感激不尽,我要是为这个非金属化过孔问题和厂家交涉,怕是厂家都不会鸟我,下次做板需要非金属化过孔,我把钻孔尺寸设置小一号,然后我用大一号的钻花把金属化过孔干掉,那总该是非金属化过孔了,反正我的量很小,自己也有点做电路板的经验。
真心希望楼主按照你的说法,到嘉立创打板网站看看转换gerber方式,几步就能搞出来,我看过转gerber的教材,发现还是有点复杂,感觉楼主想把gerber搞定,不做废几次板子可能很难搞定,这也不奇怪,没有失败哪有成功?失败是成功之母不是空话,PCB转gerber第一次就想一点问题都不出,估计很难,现在条件好了,楼主可以用特价板做输出gerber文件的实验,失败了损失也很小。我的认为是作为专业PCB绘图人士,不管用什么软件画图,必须把PCB转gerber搞定,否则,你都不好意思说你是画PCB图的专业人士,业余画PCB,能把99SE搞定足够了,我不是专业画PCB的,我保证我用99SE画的图到PCB板厂做板不出太大的偏差也就可以了,我就是用PDF虚拟打印的方法可以检查出我画的PCB图的所有错误,经过多年来的验证,确实行之有效,对于PCB转gerber,我不想花精力研究。以后画PCB图,99SE和AD20同时使用,把两个版本的优点发挥出来,而且还是以99SE为主,可能无法发现你说的AD转99SE会掉什么图素的问题,现在还在尝试之中。最近AD疯狂升级,半个多月就升级一次,为什么升级如此频繁?肯定是bug太多了。

现在正在下载目前AD的最新版本,20.1.10,本来不想下载了,但是有好心人告诉我网盘地址,我就用手机下载,下载的门槛太低太低了,那就下呗,只有100多k的速度,大约要十几个小时才能下完,无所谓,不急用。
以前以为先用电脑把下载文件保存到网盘,手机就可以下载了,现在发现更简单,电脑网盘里有个保存到手机的按钮,一点就出现一个二维码,手机网盘一扫描就可以下载,而且用旧手机下载更好,不用担心文件太大占用内存,也不用担心离开家没有WiFi, 10G以内不急用的文件,下载最好的方法就是这个了。回复完这个就到Altium Designer发布目前AD的最新版本20.1.10,需要的可以去下载。
欢迎大家继续讨论!!!

网友C:
引用 网友F:
首先,我看了一些回复,说转低版本99SE,这绝对不可取,新版本有很多99se不支持的图素,转换只会让数据丢失 ...

仔细想想,你说的非常正确,不管是专业画图还是业余画图,都应该把PCB输出gerber作为一个重要课程来学习,用输出gerber作为检验自己PCB绘图正确与否的标准。降级为99SE是一个偷懒的办法,只限于非常简单的电路,并且对99SE操作非常熟练的人可以尝试这个方法,希望我的回复不要误导任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