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程序第一行括号里的0什么意思呀,起什么作用

楼主(2020-05-26):
        write_string(0," M:");                                                                                                 //显示模式
                switch(moshi)
                {
                        case 0:
                        write_1602dat('N');                                                                                          //单曲只播放一次
                        break;

                        case 1:
                        write_1602dat('O');                                                                                          //单曲循环播放
                        break;

                        case 2:
                        write_1602dat('A');                                                                                          //循环播放所有文件
                        break;

                        case 3:
                        write_1602dat('R');                                                                                          //随机播放
                        break;

                }

网友A:
要看你的write_string函数是怎么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看你的write_string函数是怎么写的

void write_string(uchar addr,uchar *str)
{
   if(addr)
   write_1602com(addr);
   while(*str)
   {
    write_1602dat(*str);
        str++;
   }
}

网友B:
这是你write_string函数的对象啊

网友C:
你要把函数 void write_string函数图放出来我才知道

网友D:
就是把0传递给参数addr," M:"传递给参数*str

网友E:
0是addr,是1602的地址

网友F:
执行case 0:语句

网友G:
转到函数定义里面看看函数参数什么意思不就可以了

网友H:
目测这个0 应该是写字符串的地址,可能是X坐标 也可能是Y坐标,看具体函数怎么实现 的了

网友I:
应该是写字符串的地址,具体函数你没贴我也不知道

网友J:
应该是地址

网友K:
1602显示字符的地址

网友L:
你图片不全,应该是字符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