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器两端可以同时充电或者放电吗

楼主(2020-05-26):
就如下图的多谐振荡电路,当输入Vi1和输出Vo2都为高电平时,VI1通过RF1向C1充电,Vo2也通过RF2向Vi2充电,这样就同时向电容两端充电。同时,构成的电流回路导致C2两端同时放电。有些迷惑,望指教。

网友A:
两端同时进行,正能量和负能量会同时加身,对电容会造成不适,建议只给正能量 ≥﹏≤

网友B:
可以同时充、同时放,还可以边充边放,如并电阻。

网友C:
可以同时的吧,但是会影响电容

网友D:
可以同时冲或者放的,但是要注意保证电压恒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