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16LED花样流水灯电路 求帮助

楼主(2020-05-26):
这个花样流水灯输入程序不会亮  求大神告知一个程序

网友A:
你试一下把led接低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试一下把led接低电平

我接地试过了然后出现下面8个灯会亮上面8个灯直接断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试一下把led接低电平

我试过接地了  接地之后下面8个灯会亮  上面8个灯直接短接

网友B(2021-06-17):
LED负极接IO口,另一端接5V

网友B:
LED你都接反了  怎么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