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555数字功放电路问题

楼主(2020-05-26):
网络上找了一个这样的数字功放,做了一个测试一下。555第3脚没有输出。调节电位器D7灯会点亮。没波形,请问各位怎么解决。ne555的6,6脚这样正常吗?谢谢

d4k5

d4k5

555

555

pcb

pcb

pcb

pcb

网友A:
没有扎实的功放基础,几乎是没有人会去做D类功放的,很难的
一片几块的IC就能解决的问题,不要搞得那么复杂,至于音质,但凡是D类功放,几乎没有音质可言,至于功放,50W不用散热片的IC大把有,TI的TPA系列大把,大多是几块钱一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扎实的功放基础,几乎是没有人会去做D类功放的,很难的
一片几块的IC就能解决的问题,不要搞得那么复 ...

谢谢你的回复。言之有理,D类是有不少缺点。目前不少小体积的音响用D类比较多,处理的也不错,比如SONOS音响,汽车应该也多,只是电路难度比较大。高间部分不耐听,低音还可以。就是研究一下,十年前就有不少专业数字功放,现在似乎也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