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96 IIC通讯oled,例程 实现按键选定、翻页 STM32源程序

楼主(2020-05-26):
自己根据基本例程修改实现  基本的 选定、翻页、显示字库, 内含取模软件及教程。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OLED_I2C.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key.h"

u8 key=0;
u8 test=0;
int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char JI;
        unsigned char ASD=2;
        extern const unsigned char BMP1[];
        extern  unsigned char F16x16[];
        extern  unsigned char shiduF16x16[];
        extern  unsigned char xuankuangF16x16[];
        extern  unsigned char mochu[];
        DelayInit();
        I2C_Configuration();
        OLED_Init();
        KEY_Init();
        OLED_Fill(0x00);//全屏灭
        test=0;
        while(1)
        {
                key=KEY_Scan(0);
                if(key)
                        {

                                switch(key)
                                {

                                case 1:
                                        OLED_CLS();//清屏

                                 //DelayS(1);
                                if(test==0){
                                        for(JI=0,i=2;i<4;i++)
                                        {
                                                OLED_ShowCN(70+JI*16,1,i,F16x16);//菜单
                                                JI++;
                                        }
                                        for(JI=0,i=7;i<9;i++)
                                        {
                                                OLED_ShowCN(10+JI*16,1,i,F16x16);//状态
                                                JI++;
                                        }
                                        //`````DelayMs(500);
                                        for(i=0;i<2;i++)
                                        {
                                                OLED_ShowCN(22+i*16,6,i,shiduF16x16);//湿度
                                        }

                                        for(i=0;i<2;i++)
                                        {
                                                OLED_ShowCN(22+i*16,4,i,F16x16);//温度
                                        }
                                        OLED_ShowStr(56,4,":",2);//测试6*8字符
                                        OLED_ShowStr(56,6,":",2);//测试6*8字符

                                        DelayS(1);
                                        OLED_ShowStr(64,4,"26 C",2);//测试6*8字符

                                        DelayS(1);
                                        OLED_ShowStr(64,6,"23 C",2);//测试8*16字符

                                        OLED_ShowCN(45,1,0,xuankuangF16x16);//箭头

                                        break;
                                };
                                if(test==1)
                                {
                                OLED_CLS();//清屏
//                                        //OLED_CLS();//清屏
//                                        //OLED_OFF();//测试OLED休眠
//                                        //DelayS(2);
//                                        //OLED_ON();//测试OLED休眠后唤醒
//                                        OLED_DrawBMP(0,0,128,8,(unsigned char *)BMP1);//测试BMP位图显示
//                                        //DelayS(2);

                                        for(i=0;i<ASD*2;i+=2)
                                        {
                                                for(JI=0;JI<i/2;JI++)
                                                {
                                                OLED_ShowStr(10+i*7,7-JI,"@",1);//测试6*8字符
                                                OLED_ShowStr(10+(i+1)*7,7-JI,"@",1);//测试6*8字符
                                                }
                                        }

                                                break;
//                                        //OLED_Fill(0xFF);//全屏点亮
//                                        //DelayS(2);
                                }
                                                                break;

                                case 2:
                                        ASD++;
                                        if(ASD>=8){ASD=0;}

                                        if(test==0)
                                {

                                                OLED_ShowCN(45,1,0,mochu);//测试显示中文

                                                OLED_ShowCN(105,1,0,xuankuangF16x16);//测试显示中文

                                        test++;
                                        break;
                                }

                                if(test==1)
                                {

                                                OLED_ShowCN(105,1,0,mochu);//测试显示中文

                                                OLED_ShowCN(45,1,0,xuankuangF16x16);//测试显示中文

                                        test=0;
                                        break;
                                }

                                }
                        }
        }
}

网友A:
大哥. 能留个联系方式么? 我刚好准备写OLED的屏幕, 自己在网上买了一个. 不知道怎么入手.所以想向您请教

网友B:
下载一个参考学习一下,谢谢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哥. 能留个联系方式么? 我刚好准备写OLED的屏幕, 自己在网上买了一个. 不知道怎么入手.所以想向您请教

卖家一般都会给个例程用于快速验证OLED屏幕是否完好,里面该有的初始化等驱动程序都有了,还需要别人帮助什么?

楼主:
最近再弄超低功耗mcu控制oled、使用的NUCLEO-L073RZ开发板并配有ADC、串口蓝牙等等基本功能。需要自写程序可回复

网友C(2021-04-27):
这个能实现按键翻页吗

网友D:
改了SCL,SDA到PA3,PA2就点不亮OLED了,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