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公交车报站Proteus仿真 缺程序 求帮助

楼主(2020-05-26):
附件proteus8.7版本的仿真图keil4的程序文件,还可以显示温度,温度代码还在完善中

51公交车报站仿真可以显示时间,自动手动报站显示上行下行

51公交车报站仿真可以显示时间,自动手动报站显示上行下行

51公交车报站仿真可以显示时间,自动手动报站显示上行下行

lcd12864可以显示ds1302的时间可以通过三个按键调试时间

lcd12864可以显示ds1302的时间可以通过三个按键调试时间

lcd12864可以显示ds1302的时间可以通过三个按键调试时间

/*
* 功能:51公交车报站仿真
*作者:单片机爱好者
*
*/
#include "main.h"    //包含头文件main.h
#include "LCD.h"   //包含头文件LCD.h
#include "DS1302.h"   //包含头文件DS1302.h
#include "word.h"   //包含头文件word.h
#include "lunar_calendar.h" //包含头文件lunar_calendar.h
#include "buzz.h"   //包含头文件buzz.h

TIME time, tmp_time;        //时间变量
ALARM alarm;    //时间变量
bit Alarm_flag=0;   //时间变量
bit Clock_flag=0;   //时间变量
bit flag=0;     //时间变量
int8 flat=0;
sbit DQ=P2^6;   //DS18B20 pin 温度传感器引脚
//*************上下行手动自动****************
char code shang[]={
/*--  文字:  上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F,0x40,0x40,0x40,0x40,0x40,0x40,0x00,0x00,0x00,
0x40,0x40,0x40,0x40,0x40,0x40,0x7F,0x40,0x40,0x40,0x40,0x40,0x40,0x40,0x40,0x00
};
   char code xia[]={
/*--  文字:  下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2,0x02,0x02,0x02,0x02,0x02,0xFE,0x02,0x02,0x42,0x82,0x02,0x02,0x02,0x02,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F,0x00,0x00,0x00,0x00,0x01,0x06,0x00,0x00,0x00
};
    char code xing[]={
/*--  文字:  行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10,0x88,0xC4,0x33,0x00,0x40,0x42,0x42,0x42,0xC2,0x42,0x42,0x42,0x40,0x00,
0x02,0x01,0x00,0xFF,0x00,0x00,0x00,0x00,0x40,0x80,0x7F,0x00,0x00,0x00,0x00,0x00
};
    char code shou[]={
/*--  文字:  手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00,0x24,0x24,0x24,0x24,0x24,0xFC,0x22,0x22,0x22,0x23,0x22,0x00,0x00,0x00,
0x02,0x02,0x02,0x02,0x02,0x42,0x82,0x7F,0x02,0x02,0x02,0x02,0x02,0x02,0x02,0x00
};
     char code zi[]={
/*--  文字:  自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00,0x00,0xF8,0x88,0x8C,0x8A,0x89,0x88,0x88,0x88,0xF8,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FF,0x44,0x44,0x44,0x44,0x44,0x44,0x44,0xFF,0x00,0x00,0x00,0x00
};
      char code dong[]={
/*--  文字:  动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40,0x44,0xC4,0x44,0x44,0x44,0x40,0x10,0x10,0xFF,0x10,0x10,0x10,0xF0,0x00,0x00,
0x10,0x3C,0x13,0x10,0x14,0xB8,0x40,0x30,0x0E,0x01,0x40,0x80,0x40,0x3F,0x00,0x00
};
//****************************
char code ming[]={
/*--  文字:  名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20,0x20,0x10,0x08,0x14,0x67,0x84,0x44,0x24,0x14,0x0C,0x00,0x00,0x00,0x00,
0x04,0x04,0x04,0x02,0xFE,0x43,0x43,0x42,0x42,0x42,0x42,0x42,0xFE,0x00,0x00,0x00
};
char code zhan[]={
/*--  文字:  站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C8,0x08,0x09,0x0E,0xE8,0x08,0x00,0x00,0x00,0xFF,0x10,0x10,0x10,0x10,0x00,
0x10,0x30,0x17,0x10,0x0E,0x09,0x08,0xFF,0x41,0x41,0x41,0x41,0x41,0xFF,0x00,0x00
};
char code m[]={
/*--  文字:  :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36,0x36,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char code yi[]={
/*--  文字:  一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80,0x80,0x80,0x80,0x80,0x80,0x80,0x80,0x80,0x80,0x80,0x80,0x80,0x80,0x8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char code er[]={
/*--  文字:  二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00,0x08,0x08,0x08,0x08,0x08,0x08,0x08,0x08,0x08,0x08,0x08,0x00,0x00,0x00,
0x10,0x10,0x10,0x10,0x10,0x10,0x10,0x10,0x10,0x10,0x10,0x10,0x10,0x10,0x10,0x00
};
char code san[]={
/*--  文字:  三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04,0x84,0x84,0x84,0x84,0x84,0x84,0x84,0x84,0x84,0x84,0x84,0x04,0x00,0x00,
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00
};
char code si[]={
/*--  文字:  四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FC,0x04,0x04,0x04,0xFC,0x04,0x04,0x04,0xFC,0x04,0x04,0x04,0xFC,0x00,0x00,
0x00,0x7F,0x28,0x24,0x23,0x20,0x20,0x20,0x20,0x21,0x22,0x22,0x22,0x7F,0x00,0x00
};
char code wu[]={
/*--  文字:  五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02,0x42,0x42,0x42,0xC2,0x7E,0x42,0x42,0x42,0x42,0xC2,0x02,0x02,0x00,0x00,
0x40,0x40,0x40,0x40,0x78,0x47,0x40,0x40,0x40,0x40,0x40,0x7F,0x40,0x40,0x40,0x00
};
char code liu[]={
/*--  文字:  六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21,0x22,0x2C,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00,
0x00,0x40,0x20,0x10,0x0C,0x03,0x00,0x00,0x00,0x01,0x02,0x04,0x18,0x60,0x00,0x00
};
char code qi[]={
/*--  文字:  七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80,0x80,0x80,0x80,0x80,0x40,0xFF,0x40,0x40,0x40,0x20,0x20,0x20,0x2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3F,0x40,0x40,0x40,0x40,0x40,0x40,0x78,0x00,0x00
};
char code ba[]={
/*--  文字:  八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00,0x00,0x00,0x00,0xFC,0x00,0x00,0x00,0x7E,0x8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80,0x60,0x18,0x07,0x00,0x00,0x00,0x00,0x00,0x03,0x0C,0x30,0x40,0x80,0x00
};
char code jiu[]={
/*--  文字:  九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10,0x10,0x10,0x10,0xFF,0x10,0x10,0x10,0x10,0xF0,0x00,0x00,0x00,0x00,0x00,
0x80,0x40,0x20,0x18,0x07,0x00,0x00,0x00,0x00,0x00,0x3F,0x40,0x40,0x40,0x78,0x00
};
char code ssi[]={
/*--  文字:  十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40,0x40,0x40,0x40,0x40,0x40,0x40,0xFF,0x40,0x40,0x40,0x40,0x40,0x40,0x4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F,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18B20-----------------------
unsigned char L_18B20,H_18B20,zhengshu,shangwen,xiawen;  //温度用变量
unsigned int fg=0,xiaoshu_a;       //温度用变量
//-----------------18B20----------------------
//-------------音乐-----------------------------
/*
uint8 code SONG_TONE[]=          //音乐数据
{
  212,212,190,212,159,169,212,212,190,212,142,159,212,212,106,126,129,169,190,119,119,126,159,142,159,0
};
uint8 code SONG_LONG[]=//
{
  9,3,12,12,12,24,9,3,12,12,12,24,9,3,12,12,12,12,12,9,3,12,12,12,24,0
};   */
uint8 code SONG_TONE[]=          //音乐数据
{
  212,212,0
};
uint8 code SONG_LONG[]=//
{
  9,3,0
};
//------------------------------------------------------------
void delay(uint16 n)//延时us级
{
while (n--);
}
//************************************************************************/
// 函数: LCD_Delay()
// 描述: 延时t ms函数
// 参数: t
// 返回: 无
// 备注: 11.0592MHZ       t=1延时时间约1ms
// 版本:  2011/01/01      First version
//************************************************************************/
void Delay_nms(unsigned int t)
{
unsigned int i,j;
for(i=0;i<t;i++)      //循环t次
for(j=0;j<113;j++)   //循环113次 每次约3us
;
}
/////////////////////////////////////////////////
//-----------播放音乐----------------------------
void PlayMusic()
{
  uint16 i =0,j,k;
while(SONG_LONG[i]!=0||SONG_TONE[i]!=0)
{
   for(j=0;j<SONG_LONG[i]*20;j++)   //读取数据
  {
    BEEP = ~BEEP;     //蜂鸣器取反
   for(k=0;k<SONG_TONE[i]/3;k++);  //读取数据
  }
  Delay_nms(10);      //延时10ms
  i++;                        //累加1
}
BEEP =1;        //关闭蜂鸣器
}
/////////////////////////////////////////////////
/*------DS18B20------*/
void delay_18B20(unsigned int i)
{
while(i--);
}
/*DS18B20的复位脉冲 主机通过拉低单总线至少480us以产生复位脉冲
  然后主机释放单总线并进入接收模式 此时单总线电平被拉高
  DS18B20检测到上升沿后 延时15~60us,拉低总线60~240us产生应答脉冲  */
void Init_DS18B20(void)
{
  unsigned char x=0;
  DQ = 1;          //DQ复位
  delay_18B20(8);  //稍做延时
  DQ = 0;          //单片机将DQ拉低
  delay_18B20(80); //精确延时 大于 480us
  DQ = 1;          //拉高总线
  delay_18B20(14); //延时
  x=DQ;            //稍做延时后 如果x=0则初始化成功 x=1则初始化失败
  delay_18B20(20); //延时
}
/*写时隙 主机在写1时隙向DS18B20写入1,在写0时隙向DS18B20写入0
  所有写时隙至少需要60us,且在两次写时隙之间至少需要1us的恢复时间
  两种写时隙均以主机拉低总线开始
  产生写1时隙:主机拉低总线后,必须在15us内释放总线,由上拉电阻拉回至高电平
  产生写0时隙:主机拉低总线后,必须整个时隙保持低电平 */
void WriteOneChar(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0;
  for (i=8; i>0; i--)//循环8次
  {
    DQ = 0;   //DQ输出0
   DQ = dat&0x01;
     delay_18B20(5); //延时
   DQ = 1;         //DQ输出1
     dat>>=1;        //右移位
}
}

/*所有读时隙至少60us 且两次独立的读时隙之间至少需要1us的恢复时间
  每次读时隙由主机发起,拉低总线至少1us。
  若传1,则保持总线高电平;若发送0,则拉低总线
  传0时DS18B20在该时隙结束时释放总线,再拉回高电平状态,主机必须在读时隙开始后的15us内释放总线,并保持采样总线状态 */
unsigned char ReadOneChar(void)
{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char dat = 0;
for (i=8;i>0;i--)
  {
    DQ = 0;   // 给脉冲信号
    dat>>=1;      //移位
    DQ = 1;   // 给脉冲信号
    if(DQ)       //如果DQ=1,执行下面的语句
    dat|=0x80;
    delay_18B20(4);//延时
  }
  return(dat);  //返回数据
}

void read_18B20(void)
{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44);  // 启动温度转换
delay_18B20(100);       // this message is wery important
Init_DS18B20();   //初始化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BE);  //读取温度寄存器等(共可读9个寄存器) 前两个就是温度
delay_18B20(100);  //延时
L_18B20=ReadOneChar(); //读取低八位数据
H_18B20=ReadOneChar(); //读取高八位数据
zhengshu=L_18B20/16+H_18B20*16; //整数部分
xiaoshu_a=(L_18B20&0x0f)*10/16; //小数第一位
}
//------------------DS18B20---------------------
/////////////////////////////////////////////////
/*
* 按键扫描
*/
int8 scan_key(void)
{
int8 val=-1;           //初始化键值为-1
if (KeyIn1 == 0)   //判断=0?有无按键按键
{
  val = 1;    //键值=1
  while (KeyIn1 == 0); //等待按键释放
}
else if (KeyIn2 == 0)  //判断=0?有无按键按键
{
  val = 2;   //键值=2
  while (KeyIn2 == 0);//等待按键释放
}
else if (KeyIn3 == 0) //判断=0?有无按键按键
{
  val = 3;   //键值=3
  while (KeyIn3 == 0);//等待按键释放
}
//if (val > 0)
  //buzzer_sound();
return val;    //返回键值
}
/*************
*  手动/自动按键
***************/
  int8 scan_key_1(void)
{
// int8 flat=0;           //初始化键值为-1
if (KeyIna == 0)   //判断=0?有无按键按键
{
  flat = 11;    //键值=1
  while (KeyIna == 0); //等待按键释放
}
else if (KeyInb == 0)  //判断=0?有无按键按键
{
  flat ++;   //键值=2

  while (KeyInb == 0);//等待按键释放
}

return flat;    //返回键值
}
/*
* 主界面框架
*/
void main_frame(void)
{
play32(80, 2, 10); //显示数
play32(32, 2, 10); //显示数
play8(16, 0, S_xie);//显示斜线
play8(40, 0, S_xie);//显示斜线
// play8(96, 0, RH);
// play8(120, 0, S_percent);
// play8(120, 6, S_du);//显示度
}
/*
* 主界面
*/
void main_show(bit refresh)
{
//    uint8  lunar[2];
if (refresh)
  read_time((uint8 *)&time);// 读时间函数// 时间
if (refresh || (time.sec != tmp_time.sec)) // 秒更新
{
  tmp_time.sec = time.sec;      //读取秒数据
      //play8_num(104, 6,zhengshu);      //温度显示
  play32_num(96, 2, time.sec);   //显示秒
}
if (refresh)
  main_frame();//刷新界面
if (refresh || (time.min != tmp_time.min)) // 分更新
{
  if (!refresh)
   flag = 0;
  tmp_time.min = time.min;//读取分
  play32_num(48, 2, time.min); //显示分
}
if (refresh || (time.hour != tmp_time.hour)) // 时更新
{
  if ((!refresh)&&(Clock_flag))
   alarm_sound();
  tmp_time.hour = time.hour;     //读取时
  play32_num(0, 2, time.hour);   //显示时
}
if (refresh || (time.day != tmp_time.day))  //日更新
{
  tmp_time.day = time.day;    //读取日
  play8_num(48, 0, time.day);    //显示日
  // 农历
  //turn_lunar_calendar(&time, lunar);
  //play_lunar_calendar(0, 6, lunar[0], lunar[1]);
}
if (refresh || (time.week != tmp_time.week)) // 周更新
{
  tmp_time.week = time.week;    //读取周
  play_week(68, 0, time.week);   //显示周
}
if (refresh || (time.mon != tmp_time.mon))  // 月更新
{
  tmp_time.mon = time.mon;    //读取月
  play8_num(24, 0, time.mon);    //显示月
  // 农历
  //turn_lunar_calendar(&time, lunar);    //转换农历月
  //play_lunar_calendar(0, 6, lunar[0], lunar[1]); //显示农历月
}
if (refresh || (time.year != tmp_time.year)) // 年更新
{
  tmp_time.year = time.year;     //读取年数据
  play8_num(0, 0, time.year);     //显示年
  // 农历
// turn_lunar_calendar(&time, lunar);    //转换农历年
// play_lunar_calendar(0, 6, lunar[0], lunar[1]); //显示农历年
}

}
/*
* 主机界面设置
*/
void main_set(void)
{
int8 key_val,state=1;     //变量
play32_num(96, 2|0x80, time.sec); //显示秒
while (1)
{ key_val = scan_key();//键盘扫描
  if (key_val == 1) // 设置
  {
   if (state >= 7)
    state = 0;
   else
    state++;    //位置状态加1
   set_time((uint8 *)&time); //设置时间
   main_show(1);    //显示主界面
   switch (state)
   { case 0: set_time((uint8 *)&time); break;//设置时间
    case 1: play32_num(96, 2|0x80, time.sec); break;//显示秒
    case 2: play32_num(48, 2|0x80, time.min); break;//显示分
    case 3: play32_num(0, 2|0x80, time.hour); break;//显示时
    case 4: play_week(68, 0|0x80, time.week); break;//显示周
    case 5: play8_num(48, 0|0x80, time.day); break; //显示日
    case 6: play8_num(24, 0|0x80, time.mon); break; //显示月
    case 7: play8_num(0, 0|0x80, time.year); break; //显示年
    default: break;  //退出循环
   }
  }
  else if (key_val > 1)//按键值大于1
  {
   if (state == 1)//位置1设置秒
   {
    if (key_val == 3)//加按下?
     time.sec++;//秒加1
    else
     time.sec--; //秒减1
    if (time.sec >= 60)
     time.sec = 0;
    else if (time.sec < 0)
     time.sec = 59;
    play32_num(96, 2|0x80, time.sec);//显示秒
   }
   else if (state == 2)    //位置2设置分
   {
    if (key_val == 3)    //加按下?
     time.min++;     //加1
    else
     time.min--;     //减1
    if (time.min >= 60)
     time.min = 0;
    else if (time.min < 0)
     time.min = 59;
    play32_num(48, 2|0x80, time.min);//显示分
   }
   else if (state == 3)    //位置3设置时
   {  if (key_val == 3)    //加按下?
     time.hour++;    //加1
    else
     time.hour--;    //减1
    if (time.hour >= 24)
     time.hour = 0;
    else if (time.hour < 0)
     time.hour = 23;
    play32_num(0, 2|0x80, time.hour);//显示时
   }
   else if (state == 4)    //位置4设置周
   {  if (key_val == 3)   //加按下?
     time.week++;    //加1
    else
     time.week--;    //减1
    if (time.week >= 8)
     time.week = 1;
    else if (time.week < 1)
     time.week = 7;
    play_week(68, 0|0x80, time.week);//显示周
   }
   else if (state == 5)//位置5设置日
   {
    if (key_val == 3)    //加按下?
     time.day++;     //加1
    else
     time.day--;     //减1
    if (time.day >= 32)
     time.day = 1;
    else if (time.day < 1)
     time.day = 31;
    play8_num(48, 0|0x80, time.day);//显示日
   }
   else if (state == 6)    //位置6设置月
   {
    if (key_val == 3)    //加按下?
     time.mon++;     //加1
    else
     time.mon--;     //减1
    if (time.mon >= 13)
     time.mon = 1;
    else if (time.mon < 1)
     time.mon = 12;
    play8_num(24, 0|0x80, time.mon);//显示月
   }
   else if (state == 7)    //位置7设置年
   {
    if (key_val == 3)    //加按下?
     time.year++;    //加1
    else
     time.year--;    //减1
    if (time.year >= 100)
     time.year = 0;    //0年
    else if (time.year < 0)
     time.year = 99;    //99年
    play8_num(0, 0|0x80, time.year);//显示年
   }
   else
   {
    break;  //退出循环
   }
  }
  if (state == 0)
   break;  //退出循环
}
}
main()
{
uint8 key_val,key_val_1;
uint8 val1=1,val2=1,val3=1,val4=1,val5=1,val6=1,val7=1,val8=1,val9=1,val10=1;
    //read_18B20();    //初始DS18B20
    //Delay_nms(1000);//延时1S,等待18B20工作正常
led1=0;    //手动
led2=0;    //自动
led3=0;    //上
led4=0;    //下

LCD_init();           //初始化液晶
clear12864();         //清屏幕
main_frame();         //显示主界面框架
main_show(1);         //刷新1次
    //read_18B20();        //读温度
// play8_num(104, 6,zhengshu);   //显示温度
while(1)
{
  play16(0, 6,zhan);
  play16(16, 6,ming);
  play16(32, 6,m);
  key_val = scan_key();
  key_val_1 = scan_key_1();
  if(key_val_1==11){  //自动
    play16(90, 6,zi);  //自动显示
  led2=1;
  led1=0;
  //上行
   play16(112, 6,shang);
  led3=1;   led4=0;
     play16(40, 6,yi);  PlayMusic();
  play16(66, 6,zhan); Delay_nms(5000);    PlayMusic();
  play16(40, 6,er);Delay_nms(5000);      PlayMusic();
  play16(40, 6,san);Delay_nms(5000);       PlayMusic();
  play16(40, 6,si);Delay_nms(5000);       PlayMusic();
  play16(40, 6,wu); Delay_nms(5000);        PlayMusic();
  //下行
  play16(112, 6,xia);
  led3=0;   led4=1;
  play16(40, 6,wu); Delay_nms(5000);        PlayMusic();
  play16(40, 6,si);Delay_nms(5000);         PlayMusic();
  play16(40, 6,san);Delay_nms(5000);          PlayMusic();
  play16(40, 6,er);Delay_nms(5000);        PlayMusic();
  play16(40, 6,yi);Delay_nms(5000);        PlayMusic();
  }
  if(key_val_1>0&&key_val_1<11)  //
  {
   led1=1;
   led2=0;
   play16(90, 6,shou);
  }
  //手动按键
     //上行
  if(key_val_1>=1&&key_val_1<6)
  {
  play16(112, 6,shang);
   led3=1;   led4=0;
   }
  if(key_val_1==1)
  {
   play16(40, 6,yi);   //
  play16(66, 6,zhan);
  while(val1){  PlayMusic();val1--; }

  }
  if(key_val_1==2)
  {
   play16(40, 6,er);
   while(val2){  PlayMusic();val2--; }
  }
   if(key_val_1==3)
  {
   play16(40, 6,san);
   while(val3){  PlayMusic();val3--; }
  }
  if(key_val_1==4)
  {
   play16(40, 6,si);
   while(val4){  PlayMusic();val4--; }
  }
         if(key_val_1==5)
  {
   play16(40, 6,wu);
   while(val5){  PlayMusic();val5--; }
  }
  //********手动下行*************/
  if(key_val_1>=6&&key_val_1<11)
  {
  play16(112, 6,xia);
   led3=0;   led4=1;
      }
       if(key_val_1==6)
  {
   play16(40, 6,wu);
   while(val6){  PlayMusic();val6--; }
  }
           if(key_val_1==7)
  {
   play16(40, 6,si);
   while(val7){  PlayMusic();val7--; }
  }
           if(key_val_1==8)
  {
   play16(40, 6,san);
   while(val8){  PlayMusic();val8--; }
  }
           if(key_val_1==9)
  {
   play16(40, 6,er);
   while(val9){  PlayMusic();val9--; }
  }
           if(key_val_1==10)
  {
   play16(40, 6,yi);
   while(val10){  PlayMusic();val10--; }
   key_val_1=0;
  }

  /*****************************
  *时间控制
  *****************************/
  if (key_val == 1)         //K1?
  {
   main_set();           //设置主界面
  }
  else if (key_val == 2)    //K2?
  {
   clear12864();         //清屏幕
//   alarm_show();    //闹钟画面
   clear12864();       //清屏幕
   main_show(1);    //主界面
  }
  else if (key_val == 3)    //K3?
  {
   clear12864();         //清屏幕
//   alarm_show();    //闹钟画面
   clear12864();         //清屏幕
   main_show(1);    //主界面
  }
  else
  {
   read_time((uint8 *)&time);   //读取时间
   main_show(0);      //显示主界面
   if((time.sec%2)==0){read_18B20();}  //每隔2S采集一次
  }

  // 闹钟
/*  if (Alarm_flag)//如果闹钟标志有 执行下面的
  {
   if ((flag == 0) && (alarm.hour == time.hour) && (alarm.min == time.min))//判断条件是否满足
   {
    flag = 1;
    clear12864();     //清屏幕
//    alarm_show();     //闹钟
//       PlayMusic();      //播放音乐
//    PlayMusic();      //播放音乐
    clear12864();     //清屏幕
    main_show(1);     //显示主界面
   }
  } */
}
}

由于我的代码还不完善,暂不分享,大家有写好的代码可以上传附件一起学习交流,我只把仿真图分享出来,希望版主多奖励点黑币,以便我下载其他资料学习

Proteus仿真工程文件下载地址:

网友A:
你好 有这个设计的流程图 ,框图之类的嘛 或者一整套的资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好 有这个设计的流程图 ,框图之类的嘛 或者一整套的资料

只有源程序 其他都没有

网友C:
程序库函数不全吗

网友D(2020-10-18):
文件里面缺少程序,只有仿真文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文件里面缺少程序,只有仿真文件!!!

程序不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