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耦输出断路?串个电阻?

楼主(2020-05-26):
1)当STB信号5v进来时,v813导通,2点的电压由0发升到2.5v,一切正常.
2)但此时量光耦的3脚的电压保持 0v不变,(光耦4脚电压正常,25v,),我的理解,当光耦输入有电压时,3脚的电压应该升到15v左右(Vz稳压管的值).
3)v803的vcc-out也是正常(25v),但因为光耦3脚保持 0v,使得vcc-1无法输出.
4)稳压管左边部分为欠压保护电路,我直接拆了,
我的问题是:
1)要么稳压管坏,要么,光耦输出3,4断路?
2)如果断路,直接 并一个1k电阻到光耦3,4脚,是否可行?(如果光耦能导通,25v电压 直接分在稳压管vz802(查过,VZ15v)和感光三级管,上面的20k电阻三部分.这样算电流不算大.稳压 管就是15v,10v还要分一个20k电阻,加在3,4脚上的电压不算大).

请各位指点一下,感谢.

网友A:
1)R837是20K,太大,导致光耦导通后压降太大,起不到开关作用,感觉OC是断开状态。V803如果工作在放大区间,不论。否R837用2k(202)
2)并1K到3、4角,可以模拟OC导通,只是OC不可控,原则上与1中串2K同理。

网友B:
1)当STB信号5v进来时,v813导通,2点的电压由0发升到2.5v,一切正常.
这句话有误把?V813导通,2点电压应该降为0v,而不是升到2.5v。如果2点正常,光耦坏的可能性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R837是20K,太大,导致光耦导通后压降太大,起不到开关作用,感觉OC是断开状态。V803如果工作在放大区间 ...

感谢大神,
1)这个20k不是我设计 的,所以我不打算调它..
2)我只需要模拟一下oc导通就ok,不管它是否可控.如果这里导通,不会引起其他的问题(烧其他管子或电路 什么的),那就知道肯定是oc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当STB信号5v进来时,v813导通,2点的电压由0发升到2.5v,一切正常.
这句话有误把?V813导通,2点电压应该降 ...

啊,我的理解,5v = Vce + Vr880 + V1-2 + Vr868
V1-2接近0.7v左右.
Vce再分个0.7v左右.
Vr880= 2.7k
Vr868=1k
分压的话,V2点电压=Vce + Vr880,差不多2.5左右,所以我量出来2.5,就认为输入是正常的,没理它.

网友C:
根据描述,问题最有可能是从VCC-OUT经由R837,C829,光耦合器和Z15到地面的线路。 检查每个组件和连接点以查找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