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的智能家居系统程序设计

楼主(2020-05-26):
这是我的设计,全原创。附件是完整程序
内容:
本课题基于单片机技术, 研究一典型的智能家居系统设计. 系统拟采用控制器,监控器和控制终端的框架结构, 主要设计对家居中的时间、温度、湿度和光照等信息的检测, 以及照明系统, 窗帘和家用电器的自动控制. 具体设计要求如下:
1)温度以及室外湿度,PM2.5的自动监测与显示.
2)照明系统的自动控制与手动控制, 如离开家时关闭所有照明.
3)窗帘与窗户的自动控制与手动控制,如睡眠时自动关闭窗帘, 当室外湿度和PM2.5超出预警值时自动关闭窗户.
      4)实现窗帘窗户以及家用电器的远程控制.

电路原理图如下:

原理图

原理图

#include <REGX52.H>
#include "LCd1602.h"
#include "dht11.c"
#include "eeprom52.h"
#include "hong_wai.h"

sbit key1=P2^3;
sbit key2=P3^1;
sbit key3=P3^3;
sbit key4=P3^4;
sbit key5=P3^5;
sbit key6=P3^6;
sbit key7=P3^7;
sbit LED=P2^4;
sbit RSD=P2^2;
sbit light=P2^1;

bit key1_flag=0;
bit key2_flag=0;
bit key3_flag=0;
bit key4_flag=0;
bit key5_flag=0;
bit key6_flag=0;
bit key7_flag=0;

uchar sec=0;
uchar sec1=0;
uchar rh_h=0;
uchar ms=0;
uchar state=0;

bit mode =0;  //mode 是控制电机的 自动手动标志位
bit mode1=0;  //mode1是控制灯的 自动手动标志位
bit s0;
bit star_stop=1;

uchar UART_Upload[9];  // Upload上传  accord主动
uint pm_rateH,pm_rateL,pm_particle,pm_density,pm_URV;//低脉冲率高位。低脉冲率低位, 比率,颗粒,浓度  PM_URV  pm上限值
uchar  accord=0;

uchar fz[]=                                   //正转数据
{
        0x01,0x03,0x02,0x06,0x04,0x0c,0x08,0x09
};

uchar zz[]=                                   //反转数据
{
        0x09,0x08,0x0c,0x04,0x06,0x02,0x03,0x01
};

uchar loop=0;

uint DJ_dat=0;

void memory()
{        ///pm_URV
   SectorErase(0x2000);
   byte_write(0x2000,rh_h);
   byte_write(0x2001,pm_URV/256);
   byte_write(0x2002,pm_URV%256);
}
void read_memory()
{
   rh_h=byte_read(0x2000);
   pm_URV=byte_read(0x2001)*256+byte_read(0x2002);
   if(rh_h>99||pm_URV>9999)
    {
          rh_h=30;
          pm_URV=500;
        }
}
void display_dispose()
{
        if(state==0)         // U8RH_data_H  U8T_data_H
         {
                   LCD1602_write(0,0x80);
                   LCD1602_writebyte("R:");
                   LCD1602_write(1,0x30+U8RH_data_H/10);
                   LCD1602_write(1,0x30+U8RH_data_H%10);
                   LCD1602_writebyte("% ");

                   LCD1602_writebyte("T:");
                   LCD1602_write(1,0x30+U8T_data_H/10);
                   LCD1602_write(1,0x30+U8T_data_H%10);
                   LCD1602_write(1,0xdf);
                   LCD1602_writebyte("C ");
                   if(mode1) LCD1602_writebyte("A ");
                   else          LCD1602_writebyte("M ");

                   if(mode) LCD1602_writebyte("A ");
                   else         LCD1602_writebyte("M ");

                   LCD1602_write(0,0xC0);
                   LCD1602_writebyte("P:");           //pm_density
                   LCD1602_write(1,0x30+pm_density/1000%10);
                   LCD1602_write(1,0x30+pm_density/100%10);
                   LCD1602_write(1,0x30+pm_density/10%10);
                   LCD1602_writebyte(".");
                   LCD1602_write(1,0x30+pm_density%10);
                   LCD1602_writebyte("ug/m3 ");
                   if(LED==0) LCD1602_writebyte("K ");
                   else           LCD1602_writebyte("G ");

                   if(star_stop==0) LCD1602_writebyte("K ");
                   else                 LCD1602_writebyte("G ");

         }
        else
         {
                   LCD1602_write(0,0x80);
                   LCD1602_writebyte("RH_H:");
                   if(state==1&&s0)   LCD1602_writebyte("  ");
                   else
                    {
                           LCD1602_write(1,0x30+rh_h/10);
                           LCD1602_write(1,0x30+rh_h%10);
                        }
                   LCD1602_writebyte("%              ");

                   LCD1602_write(0,0xC0);
                   LCD1602_writebyte("PM2.5:");           //pm_density
                   if(state==2&&s0)   LCD1602_writebyte("     ");
                   else
                    {
                           LCD1602_write(1,0x30+pm_URV/1000%10);
                           LCD1602_write(1,0x30+pm_URV/100%10);
                           LCD1602_write(1,0x30+pm_URV/10%10);
                           LCD1602_writebyte(".");
                           LCD1602_write(1,0x30+pm_URV%10);
                        }
                   LCD1602_writebyte("ug/m3 ");
         }
}
void key()
{
   if(!key1||ircode[2]==0x0c)
    {  ircode[2]=0;
          if(key1_flag)
           {
             key1_flag=0;
                 state=(state+1)%3;
           }
        }
        else
         {
           if(ircode[2]!=0x0c) key1_flag=1;
         }

   if(!key2||ircode[2]==0x18)
    {  ircode[2]=0;
          if(key2_flag)
           {
             key2_flag=0;
                 if(state==1)
                  {
                    if(rh_h<99) rh_h++;
                     memory();
                  }
                  else if(state==2)
                   {
                    if(pm_URV<9999) pm_URV++;
                     memory();
                   }
           }

           if(sec==0)
            {
                         if(state==1)
                          {
                            if(rh_h<99) rh_h++;
                             memory();
                          }
                          else if(state==2)
                           {
                            if(pm_URV<9999) pm_URV++;
                             memory();
                           }
                }

        }
        else
         {
           if(ircode[2]!=0x18)
            {
                         key2_flag=1;
                     sec=2;
                }
         }

   if(!key3||ircode[2]==0x5E)
    {  ircode[2]=0;
          if(key3_flag)
           {
             key3_flag=0;
                 if(state==1)
                  {
                    if(rh_h>0) rh_h--;
                     memory();
                  }
                  else if(state==2)
                   {
                    if(pm_URV>0) pm_URV--;
                     memory();
                   }
           }
           if(sec1==0)
            {
                         if(state==1)
                          {
                            if(rh_h>0) rh_h--;
                             memory();
                          }
                          else if(state==2)
                           {
                            if(pm_URV>0) pm_URV--;
                             memory();
                           }
                }
        }
        else
         {
           if(ircode[2]!=0x5E)
            {
                   key3_flag=1;
                   sec1=2;
                }
         }

   if(!key4||ircode[2]==0x08)
    { ircode[2]=0;
          if(key4_flag)
           {
             key4_flag=0;
                 mode1=~mode1;
                 LED=1;
           }
        }
        else
         {
           if(ircode[2]!=0x08)
            {
                 key4_flag=1;
                }
         }

   if(!key5||ircode[2]==0x1C)
    { ircode[2]=0;
          if(key5_flag)
           {
             key5_flag=0;
                 mode=~mode;
           }
        }
        else
         {
           if(ircode[2]!=0x1C)
            {
                 key5_flag=1;
                }
         }

   if(!key6||ircode[2]==0x5A)
    { ircode[2]=0;
          if(key6_flag)
           {
             key6_flag=0;
                 if(mode1==0)
                  {
                    LED=~LED;
                  }
           }
        }
        else
         {
           if(ircode[2]!=0x5A)
            {
                  key6_flag=1;
                }
         }

   if(!key7||ircode[2]==0x42)
    {  ircode[2]=0;
          if(key7_flag)
           {
             key7_flag=0;
                 if(mode==0)
                  {
                    star_stop=~star_stop;
                  }
           }
        }
        else
         {
           if(ircode[2]!=0x42)
            {
                  key7_flag=1;
                }
         }

}

void interrupt_int()
{
          EX0=1;                   //打开外部中断0
          IT0=1;                   //设置为边沿触发

          TMOD=0x12;           //设置定时器0工作模式2  8位自动重装 256
          TH0=0;
          TL0=0;               //装入初值
          ET0=1;                   //打开定时器中断

          TH1=0x3C;
          TL1=0xb0;               //装入初值
          ET1=1;                   //打开定时器中断

          EA=1;                           //打开总中断开关
          TR0=1;                   //打开定时器,开始计时
          TR1=1;
}

void UART_Init(void)
{
T2CON = 0x34;
RCAP2H = 0xFF;
RCAP2L = 0xDC;
TH2 = 0xFF;
TL2 = 0xDC;
TR2 = 1;
SCON = 0x50;
ES = 1;
}

void mode_dispose()         //mode 是控制电机的   mode1是控制灯的自动手动标志
{
   if(mode1)          //mode1==0  手动   mode1==1  自动
    {
     if(light)
          {
                   if(RSD)
                    {
                          LED=0;
                        }
                        else  LED=1;
          }
          else           LED=1;

        }

   if(mode)          //mode1==0  手动   mode1==1  自动
    {
           if(light==0)
            {
                  if((rh_h<U8RH_data_H)||(pm_URV<pm_density)) star_stop=0;
                  else          star_stop=1;
                }
                else  star_stop=1;
        }

            if(DJ_dat==0) loop=0;
         while(DJ_dat<520&&star_stop==0)
                        {
                                P1=P1&0xf0|zz[loop];
                                loop=(loop+1)%8;

                                if(loop==0) DJ_dat++;
                                LCD1602_delay(100);
                        }

               while(DJ_dat!=0&&star_stop==1)
                        {
                                P1=P1&0xf0|fz[loop];
                                loop=(loop+1)%8;

                                if(loop==0) DJ_dat--;
                                LCD1602_delay(100);
                        }

                              P1=0x00;

}

void main()
{
   LCD1602_cls();
   interrupt_int();
   UART_Init();
   read_memory();
   while(1)
    {
          mode_dispose();
          display_dispose();

        }
}

void int0() interrupt 0
{
  if(starflag)
    {
             if(irtime>32)  //引导码时间除以0.256,是31.多毫秒
                  {
                         bitnum=0; //此时确定接收到引导码,清零变量,接收数据
                  }
                 irdata[bitnum]=irtime;        //将数据接收送入irdata
                 irtime=0;                //每接收一位数据,清零一次,使下次接受的数据准确
                 bitnum++;                //数组变量增加
                 if(bitnum==33)        //当变量增加到33时,说明一帧数据接收完毕
                  {
                    bitnum=0;        //清零数组变量
                        irreceok=1;        //接收完一帧数据标志位

                  }
    }
  else
    {
          starflag=1;        //为接收一帧数据的第一位做准备
          irtime=0;                //清零定时变量
        }

}

void time0() interrupt 1
{
irtime++;  //因为是模式2,那么变量每加一一次,就是定时了256um,也就是0.256毫秒
}
void time1() interrupt 3
{
          TH1=0x3C;
          TL1=0xb0;
          ms++;
          key();
          ir_ok();
          if(ms%10==0)        s0=~s0;
          if(ms>=20)
           { RH();
             ms=0;
                 if(sec!=0)sec--;
                 if(sec1!=0)sec1--;
           }
}

void uart () interrupt 4
{
        uchar temp_pM;
        if(RI==1)
        {
                RI=0;
                UART_Upload[accord]=SBUF; //串口接收一个数据
                accord++;
                if(UART_Upload[0]!=0xff)  //判断接收到的第一个数据为oxff  数据错误 数组指针清零
                {
                        accord=0;
                }
                if(UART_Upload[1]!=0x18)//判断接收到的第2个为0x18  数据错误 数组指针清零
                {
                        accord=0;
                }
                if(accord>8)                 //九个数据为一组
                {
                        accord=0; //接收完一组数据的标志,置0 校验
                }
                if(accord==0)                //接收一组数据后进行一次校验和
                {                                         //校验7为数据位的和取反加一等于校验值
                        if((UART_Upload[0]==0xff)&&(UART_Upload[1]=0x18)&&(UART_Upload[2]==0x00))//判断前三位数据是否正确 是进行校验
                        {
                                temp_pM=~(UART_Upload[1]+UART_Upload[2]+UART_Upload[3]+UART_Upload[4]+UART_Upload[5]+UART_Upload[6]+UART_Upload[7])+1;        //校验和
                                  if(temp_pM=UART_Upload[8])
                                {
                                        pm_rateH=UART_Upload[3];
                                        pm_rateL=UART_Upload[4];
                                        pm_density=(UART_Upload[3]*100+UART_Upload[4])*1.014705; //浓度数据处理          数据扩大了十倍
                                        /*我们绘出一个检验报告,比如在345ug/m3的情况下,zph01输出占空比34%。我们理论认为在0-34%对应的0-345ug/m3。他们是 线性比例关系*/
                                }
                        }

                }

        }
}

全部程序51hei下载地址:

网友A(2020-10-22):
这个代码的子程序不全,大佬能不能发个完整的代码给我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