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LED显示问题,每隔一行都少会少一行的像素点

楼主:
有人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嘛,OLED每隔一行都少会少一行的像素点,我用手机拍下来数了一下,发现只有32行像素,是我程序的问题吗,还是我买的OLED有问题。商家也没有提供数据资料

网友A(2020-05-26):
屏正常,如果是以下语句:
fill_picture(0xaa);//半屏熄灭;出现一条一条的亮线
改成
fill_picture(0xff);
全屏点亮,OK

网友B:
左下角玻璃是不是破了?还是拍照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左下角玻璃是不是破了?还是拍照问题?

是裂了,是这个原因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是裂了,是这个原因吗

是的,里面有引线断了

网友A:
因为我有一个程序就出这种图,很熟悉了,原作者就是显示32条线。还在纠结硬件没用。见沙发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因为我有一个程序就出这种图,很熟悉了,原作者就是显示32条线。还在纠结硬件没用。见沙发

应该是屏坏了,我给的就是0x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