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02液晶对单片机P0口影响

楼主(2020-05-26):
为什么p0口的led流水灯效果在插上1602液晶后,液晶会将p0口全部拉低,导致p0口的led灯全部点亮?(1602液晶和p0口led灯共用p0口)

网友A:
P0口上电复位后是开漏输出,当P0管脚作IO口时,需要外加10K—4.7K的电阻,当P0口管教做为地址/数据复用线使用时,不用加外加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P0口上电复位后是开漏输出,当P0管脚作IO口时,需要外加10K—4.7K的电阻,当P0口管教做为地址/数据复用线使 ...

你好,能解释得更详细点吗?不是很懂这跟流水灯不能与1602同时用有什么关系

网友B:
每个P0口接上一个10K的上拉电阻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每个P0口接上一个10K的上拉电阻就好了。

我这是开发板,本来就有外接上拉电阻的。就是我在弄流水灯实验(低电平点亮led灯)的时候插上液晶,全部的p0^i口都被拉低,p0口的一整排led灯就全亮了,不知道为什么液晶会影响p0口的流水灯实验。

网友C:
流水灯、1602等共用 P0 口总线,读完后继续保持 LCD1602_E 是高电平的话,1602 会继续输出它的状态值,输出的这个值会占据了 P0 总线,干扰到流水灯等其它外设。因此读取完后,通常要LCD1602_E = 0来释放总线。
或者LCD1602_E 对地接下拉电阻,可以保证这个引脚上电后默认是低电平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好,能解释得更详细点吗?不是很懂这跟流水灯不能与1602同时用有什么关系

你可以理解为:P0输出电流比较小,需要接上拉电阻提高输出能力。

网友D:
在51单片机中,P0~P3接口中,P0的输出能力最小,最大输出电流在10ma左右(8个端口总和),单独1602就需要接上拉电阻,更何况你加LED与1602。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每个P0口接上一个10K的上拉电阻就好了。

接个排阻美滋滋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这是开发板,本来就有外接上拉电阻的。就是我在弄流水灯实验(低电平点亮led灯)的时候插上液晶,全部 ...

开发板共用P0口的话,把8个LED公共端的跳线帽拿了就可以了。
同时亮的原因是:1602接口属于输入接口,上拉电阻提供电流流入1602了,因此LED灯电路形成回路,灯就全亮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开发板共用P0口的话,把8个LED公共端的跳线帽拿了就可以了。
同时亮的原因是:1602接口属于输入接口,上 ...

开发板教程里面说明是因为共用P0口,而1602 液晶的使能引脚 E,高电平的时候是有效,高电平时会影响 P0 口等其他设备,所以必须加一句 LCD1602_E=0。
有的开发板为防止这种情况发生,会在使能引脚 E加下拉电阻,这样单片机上电默认低电平,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E:
要接上拉的

网友F:
P0端口是集电极开路输出,在P0端口的每个引脚上增加一个4.7k至10k欧姆的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F:
P0端口是集电极开路输出,在P0端口的每个引脚上增加一个4.7k至10k欧姆的电阻。

确实是液晶使能端的问题,跟上拉电阻没什么关系,开发板本来就有加上拉电阻。我在程序中让液晶使能端为低电平,此时P0口不会因为开发板插入了液晶而影响流水灯效果

楼主:
删除本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