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ADC0832热电阻PT100测温程序+Proteus仿真

楼主(2020-05-26):
#include<reg51.h>
#include<math.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cs=P1^2;
sbit clk=P1^0;
sbit di=P1^1;
uchar num,num1,i,a,b,c,e,f,g;
int wendu;
sbit we = P2^7;        //位定义数码管位选锁存器接口
sbit du = P2^6;        //位定义数码管段选锁存器接口

sbit pay_plus=P1^4;
sbit pay_minus=P1^3;
sbit confirm=P1^5;

sbit LED=P1^6;

int TimerCount=0,time_count=0;
int L_set_wendu=0;
int H_set_wendu=20;
bit   confirm_scan=1;
bit   pay_plus_scan=1;
bit   pay_minus_scan=1;
//数码管段选表
uchar code leddata[]={

                0x3F,  //"0"
                0x06,  //"1"
                0x5B,  //"2"
                0x4F,  //"3"
                0x66,  //"4"
                0x6D,  //"5"
                0x7D,  //"6"
                0x07,  //"7"
                0x7F,  //"8"
                0x6F,  //"9"
                0x40,  //"-"
                0x00,  //熄灭
                0x00  //自定义

                         };
void delay(unsigned long x)
{
        uchar y;
        for(;x>0;x--)
                for(y=110;y>0;y--);
}
uchar ADC0832()
{
        cs=1;
        clk=0;
        cs=0;
        di=1;

        clk=1;
        clk=0;
        di=1;

        clk=1;
        clk=0;
        di=0;

        clk=1;
        clk=0;
        di=1;
        for(i=0;i<8;i++)
        {
                clk=1;
                clk=0;
                num=num<<1;
                num|=(uchar)di;
        }
        cs=1;
        return num;
}

int SG=0;
void Key()
{

  if(confirm!=confirm_scan)
                {
                        if(confirm==0)  //下降沿
                        {   SG++;
//                                step++;
                 if(SG>=3)
                                            SG=0;
                        }
                       confirm_scan=confirm;
                }
}

void Timer0_Init(void)
{
        TMOD |= 0x0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EA = 1;
        ET0 = 1;
        TR0 = 1;
}

void main()
{
        pay_plus=1;
    pay_minus=1;
    confirm=1;
        Timer0_Init();
        while(1)
        {Key();
                ADC0832();
                if(num<=38)
                        wendu=num-69;
                if(num>38&&num<=70)
                        wendu=num-70;
                if(num>70)
                        wendu=num-71;
        if(SG==0)
        {
        if(wendu>=0)
                {
                        a=wendu/100;
                        b=wendu%100/10;
                        c=wendu%10;
                        if(a>0)
                        {
                                P0 = 0xfd;//1111 1101  只选通第二位数码管
                                we = 1;        //打开位选
                                we = 0;        //关闭位选

                                P0 = leddata[a]; //显示2
                                du = 1;//打开段选
                                du = 0;        //关闭段选
                                delay(2);//延时
                        }
                        if(a!=0||b>0)
                        {
                                P0 = 0xfb;// 1111 1011只选通第三位数码管
                                we = 1;        //打开位选
                                we = 0;        //关闭位选

                                P0 = leddata[b]; //显示3
                                du = 1;//打开段选
                                du = 0;        //关闭段选
                                delay(2);//延时
                        }
                        P0 = 0xf7;//1111 0111  只选通第四位数码管
                        we = 1;        //打开位选
                        we = 0;        //关闭位选

                        P0 = leddata[c]; //显示4
                        du = 1;//打开段选
                        du = 0;        //关闭段选
                        delay(2);//延时
                }
        }

        if(SG==1)    //设定上限报警
        {
                            P0 = 0xfe;//1111 0111  只选通第二位数码管
                                we = 1;        //打开位选
                                we = 0;        //关闭位选

                                P0 = 0x76; //显示2
                                du = 1;//打开段选
                                du = 0;        //关闭段选
                                delay(2);//延时

          if(pay_minus!=pay_minus_scan)   //减少
        {
                                if(pay_minus==0)  //下降沿
                                {   H_set_wendu--;

                           }
                                pay_minus_scan=pay_minus;
        }
                if(pay_plus!=pay_plus_scan)       //增加
                        {
                                if(pay_plus==0)  //下降沿
                                {
                                        H_set_wendu++;

                                }
        pay_plus_scan=pay_plus;
                        }

                if(H_set_wendu>=0)
                {
                        e=H_set_wendu/100;
                        f=H_set_wendu%100/10;
                        g=H_set_wendu%10;
                        if(e>0)
                        {
                                P0 = 0xfd;//1111 1101  只选通第二位数码管
                                we = 1;        //打开位选
                                we = 0;        //关闭位选

                                P0 = leddata[e]; //显示2
                                du = 1;//打开段选
                                du = 0;        //关闭段选
                                delay(2);//延时
                        }
                        if(e!=0||f>0)
                        {
                                P0 = 0xfb;// 1111 1011只选通第三位数码管
                                we = 1;        //打开位选
                                we = 0;        //关闭位选

                                P0 = leddata[f]; //显示3
                                du = 1;//打开段选
                                du = 0;        //关闭段选
                                delay(2);//延时
                        }
                        P0 = 0xf7;//1111 0111  只选通第四位数码管
                        we = 1;        //打开位选
                        we = 0;        //关闭位选

                        P0 = leddata[g]; //显示4
                        du = 1;//打开段选
                        du = 0;        //关闭段选
                        delay(2);//延时
                }

        }

        if(SG==2)  //设定下限报警
        {
                P0 = 0xfe;//1111 0111  只选通第二位数码管
                                we = 1;        //打开位选
                                we = 0;        //关闭位选

                                P0 = 0X38; //显示2
                                du = 1;//打开段选
                                du = 0;        //关闭段选
                                delay(2);//延时
                if( time_count>=2)
                {
             if(pay_minus!=pay_minus_scan)   //减少金额
                        {
                                if(pay_minus==0)  //下降沿
                                {     L_set_wendu--;
//                                   pay_price_shi--;
//                                if(pay_price_shi==0)
//                                        pay_price_shi=0;
//                                }

                        } pay_minus_scan=pay_minus;
}
                if(pay_plus!=pay_plus_scan)       //增加金额
                        {
                                if(pay_plus==0)  //下降沿
                                {   L_set_wendu++;
//                                        pay_price_shi++;
//                                        if(pay_price_shi>=10)
//                                                pay_price_shi=10;
                                }
                                pay_plus_scan=pay_plus;
                        }
                }

                        if(L_set_wendu>=0)
                {
                        e=L_set_wendu/100;
                        f=L_set_wendu%100/10;
                        g=L_set_wendu%10;
                        if(a>0)
                        {
                                P0 = 0xfd;//1111 1101  只选通第二位数码管
                                we = 1;        //打开位选
                                we = 0;        //关闭位选

                                P0 = leddata[e]; //显示2
                                du = 1;//打开段选
                                du = 0;        //关闭段选
                                delay(2);//延时
                        }
                        if(f!=0||g>0)
                        {
                                P0 = 0xfb;// 1111 1011只选通第三位数码管
                                we = 1;        //打开位选
                                we = 0;        //关闭位选

                                P0 = leddata[f]; //显示3
                                du = 1;//打开段选
                                du = 0;        //关闭段选
                                delay(2);//延时
                        }
                        P0 = 0xf7;//1111 0111  只选通第四位数码管
                        we = 1;        //打开位选
                        we = 0;        //关闭位选

                        P0 = leddata[g]; //显示4
                        du = 1;//打开段选
                        du = 0;        //关闭段选
                        delay(2);//延时
                }

        }

        if((H_set_wendu<=wendu)||(L_set_wendu>=wendu))
        {
        if(TimerCount>=20)  //1秒
        {TimerCount=0;
         LED=!LED;
        }
//        delay(2000);//延时
//        LED=1;
        }

//        if((H_set_wendu>=wendu)||(L_set_wendu<=wendu))
//        {
//         LED=0;
//        }
//                else
//                {
//                        num1=abs(wendu);
//                        a=num1/100;
//                        b=num1%100/10;
//                        c=num1%10;
//                        if(num1>9)
//                        {
//                                P0 = 0xfd;//1111 1101  只选通第二位数码管
//                                we = 1;        //打开位选
//                                we = 0;        //关闭位选
//
//                                P0 = leddata[10]; //显示2
//                                du = 1;//打开段选
//                                du = 0;        //关闭段选
//                                delay(2);//延时
//                        }
//                        else
//                        {
//                                P0 = 0xfb;// 1111 1011只选通第三位数码管
//                                we = 1;        //打开位选
//                                we = 0;        //关闭位选
//
//                                P0 = leddata[10]; //显示3
//                                du = 1;//打开段选
//                                du = 0;        //关闭段选
//                                delay(2);//延时
//                        }
//                        if(a>0)
//                        {
//                                P0 = 0xfd;//1111 1101  只选通第二位数码管
//                                we = 1;        //打开位选
//                                we = 0;        //关闭位选
//
//                                P0 = leddata[a]; //显示2
//                                du = 1;//打开段选
//                                du = 0;        //关闭段选
//                                delay(2);//延时
//                        }
//                        if(a!=0||b>0)
//                        {
//                                P0 = 0xfb;// 1111 1011只选通第三位数码管
//                                we = 1;        //打开位选
//                                we = 0;        //关闭位选
//
//                                P0 = leddata[b]; //显示3
//                                du = 1;//打开段选
//                                du = 0;        //关闭段选
//                                delay(2);//延时
//                        }
//                        P0 = 0xf7;//1111 0111  只选通第四位数码管
//                        we = 1;        //打开位选
//                        we = 0;        //关闭位选
//
//                        P0 = leddata[c]; //显示4
//                        du = 1;//打开段选
//                        du = 0;        //关闭段选
//                        delay(2);//延时
//                }
        }
}

void TIM0_IRQHandler(void)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TimerCount++;
          time_count++;
}

网友A(2020-12-07):
电路图不完整吧

网友B(2021-01-11):
请问大大:
ADC0832();
                if(num<=38)
                        wendu=num-69;
                if(num>38&&num<=70)
                        wendu=num-70;
                if(num>70)
                        wendu=num-71;
这一段代码是什么意思?adc输出的num再进行这一次转换变成温度值是什么原理?和adc0832的原理有关吗?谢谢!

网友C(2021-03-31):
这个测温有范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