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语言重复定义的问题

楼主(2020-05-26):
.\Objects\TEST.axf: Error: L6200E: Symbol fs multiply defined (by exfuns.o and user.o).
.\Objects\TEST.axf: Error: L6200E: Symbol fileinfo multiply defined (by exfuns.o and user.o).
.\Objects\TEST.axf: Error: L6200E: Symbol dir multiply defined (by exfuns.o and user.o).
.\Objects\TEST.axf: Error: L6200E: Symbol FILE_TYPE_TBL multiply defined (by exfuns.o and user.o).
.\Objects\TEST.axf: Error: L6200E: Symbol file multiply defined (by exfuns.o and user.o).
.\Objects\TEST.axf: Error: L6200E: Symbol ftemp multiply defined (by exfuns.o and user.o).
.\Objects\TEST.axf: Error: L6200E: Symbol br multiply defined (by exfuns.o and user.o).
.\Objects\TEST.axf: Error: L6200E: Symbol bw multiply defined (by exfuns.o and user.o).
.\Objects\TEST.axf: Error: L6200E: Symbol fatbuf multiply defined (by exfuns.o and user.o).
.\Objects\TEST.axf: Error: L6200E: Symbol char_upper multiply defined (by exfuns.o and user.o).
.\Objects\TEST.axf: Error: L6200E: Symbol exf_getfree multiply defined (by exfuns.o and user.o).
.\Objects\TEST.axf: Error: L6200E: Symbol exfuns_init multiply defined (by exfuns.o and user.o).
.\Objects\TEST.axf: Error: L6200E: Symbol f_typetell multiply defined (by exfuns.o and user.o).
Not enough information to list image symbols.
上面是错误信息。
说在exfuns 和 user里面重复定义了。但是没有在user里面定义,只是包含了exfuns的头文件这是怎么回事呢?

/*************************************************************************************************/
exfuns.c内容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exfuns.h"
#include "fattester.h"
#include "malloc.h"
#include "usart.h"
//////////////////////////////////////////////////////////////////////////////////

//FATFS 扩展代码
//STM32F4工程模板-库函数版本
//////////////////////////////////////////////////////////////////////////////////
#define FILE_MAX_TYPE_NUM                7        //最多FILE_MAX_TYPE_NUM个大类
#define FILE_MAX_SUBT_NUM                4        //最多FILE_MAX_SUBT_NUM个小类

//文件类型列表
u8*const FILE_TYPE_TBL[FILE_MAX_TYPE_NUM][FILE_MAX_SUBT_NUM]=
{
{"BIN"},                        //BIN文件
{"LRC"},                        //LRC文件
{"NES"},                        //NES文件
{"TXT","C","H"},        //文本文件
{"WAV","MP3","APE","FLAC"},//支持的音乐文件
{"BMP","JPG","JPEG","GIF"},//图片文件
{"AVI"},                        //视频文件
};
///////////////////////////////公共文件区,使用malloc的时候////////////////////////////////////////////
FATFS *fs[_VOLUMES];//逻辑磁盘工作区.
FIL *file;                          //文件1
FIL *ftemp;                          //文件2.
UINT br,bw;                        //读写变量
FILINFO fileinfo;        //文件信息
DIR dir;                          //目录

u8 *fatbuf;                        //SD卡数据缓存区
///////////////////////////////////////////////////////////////////////////////////////
//为exfuns申请内存
//返回值:0,成功
//1,失败
u8 exfuns_init(void)
{
        u8 i;
        for(i=0;i<_VOLUMES;i++)
        {
                fs[ i]=(FATFS*)mymalloc(SRAMIN,sizeof(FATFS));        //为磁盘i工作区申请内存
                if(!fs[ i])break;
        }
        file=(FIL*)mymalloc(SRAMIN,sizeof(FIL));                //为file申请内存
        ftemp=(FIL*)mymalloc(SRAMIN,sizeof(FIL));                //为ftemp申请内存
        fatbuf=(u8*)mymalloc(SRAMIN,512);                                //为fatbuf申请内存
        if(i==_VOLUMES&&file&&ftemp&&fatbuf)return 0;  //申请有一个失败,即失败.
        else return 1;
}

//将小写字母转为大写字母,如果是数字,则保持不变.
u8 char_upper(u8 c)
{
        if(c<'A')return c;//数字,保持不变.
        if(c>='a')return c-0x20;//变为大写.
        else return c;//大写,保持不变
}
//报告文件的类型
//fname:文件名
//返回值:0XFF,表示无法识别的文件类型编号.
//                 其他,高四位表示所属大类,低四位表示所属小类.
u8 f_typetell(u8 *fname)
{
        u8 tbuf[5];
        u8 *attr='\0';//后缀名
        u8 i=0,j;
        while(i<250)
        {
                i++;
                if(*fname=='\0')break;//偏移到了最后了.
                fname++;
        }
        if(i==250)return 0XFF;//错误的字符串.
         for(i=0;i<5;i++)//得到后缀名
        {
                fname--;
                if(*fname=='.')
                {
                        fname++;
                        attr=fname;
                        break;
                }
          }
        strcpy((char *)tbuf,(const char*)attr);//copy
         for(i=0;i<4;i++)tbuf[ i]=char_upper(tbuf[ i]);//全部变为大写
        for(i=0;i<FILE_MAX_TYPE_NUM;i++)        //大类对比
        {
                for(j=0;j<FILE_MAX_SUBT_NUM;j++)//子类对比
                {
                        if(*FILE_TYPE_TBL[ i][j]==0)break;//此组已经没有可对比的成员了.
                        if(strcmp((const char *)FILE_TYPE_TBL[ i][j],(const char *)tbuf)==0)//找到了
                        {
                                return (i<<4)|j;
                        }
                }
        }
        return 0XFF;//没找到
}

//得到磁盘剩余容量
//drv:磁盘编号("0:"/"1:")
//total:总容量         (单位KB)
//free:剩余容量         (单位KB)
//返回值:0,正常.其他,错误代码
u8 exf_getfree(u8 *drv,u32 *total,u32 *free)
{
        FATFS *fs1;
        u8 res;
    u32 fre_clust=0, fre_sect=0, tot_sect=0;
    //得到磁盘信息及空闲簇数量
    res =(u32)f_getfree((const TCHAR*)drv, (DWORD*)&fre_clust, &fs1);
    if(res==0)
        {
            tot_sect=(fs1->n_fatent-2)*fs1->csize;        //得到总扇区数
            fre_sect=fre_clust*fs1->csize;                        //得到空闲扇区数
#if _MAX_SS!=512                                                                  //扇区大小不是512字节,则转换为512字节
                tot_sect*=fs1->ssize/512;
                fre_sect*=fs1->ssize/512;
#endif
                *total=tot_sect>>1;        //单位为KB
                *free=fre_sect>>1;        //单位为KB
         }
        return res;
}
[ i]
[ i][ i][ i][ i][ i][ i]/**********************************************************************************************/
exfuns.h里的内容
[ i]
[ i][ i][ i][ i][ i][ i]
#ifndef _EXFUNS_H
#define _EXFUNS_H
#include <stm32f4xx.h>
#include "ff.h"
//////////////////////////////////////////////////////////////////////////////////

//FATFS 扩展代码
//STM32F4工程模板-库函数版本
//淘宝店铺:http://mcudev.taobao.com
//////////////////////////////////////////////////////////////////////////////////

extern FATFS *fs[_VOLUMES];
extern FIL *file;
extern FIL *ftemp;
extern UINT br,bw;
extern FILINFO fileinfo;
extern DIR dir;
extern u8 *fatbuf;//SD卡数据缓存区

//f_typetell返回的类型定义
//根据表FILE_TYPE_TBL获得.在exfuns.c里面定义
#define T_BIN                0X00        //bin文件
#define T_LRC                0X10        //lrc文件
#define T_NES                0X20        //nes文件

#define T_TEXT                0X30        //.txt文件
#define T_C                        0X31        //.c文件
#define T_H                        0X32    //.h文件

#define T_WAV                0X40        //WAV文件
#define T_MP3                0X41        //MP3文件
#define T_APE                0X42        //APE文件
#define T_FLAC                0X43        //FLAC文件

#define T_BMP                0X50        //bmp文件
#define T_JPG                0X51        //jpg文件
#define T_JPEG                0X52        //jpeg文件
#define T_GIF                0X53        //gif文件

#define T_AVI                0X60        //avi文件

u8 exfuns_init(void);                                                        //申请内存
u8 f_typetell(u8 *fname);                                                //识别文件类型
u8 exf_getfree(u8 *drv,u32 *total,u32 *free);        //得到磁盘总容量和剩余容量
u32 exf_fdsize(u8 *fdname);                                                //得到文件夹大小
#endif

/************************************************************************************************/
user.c里的内容
[ i]
[ i][ i][ i][ i][ i][ i]
#include "exfuns.c"
#include "user.h"
#include "lcd.h"
#include "DS1302.h"
#include "gui.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DS18B20.h"
#include "sdio_sdcard.h"
#include "ff.h"

#include "malloc.h"
#include "w25qxx.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diskio.h"

/*****************************************************************************
* @name       :void lcd_time(int x,int y)
* @date       :2020-05-18
* @function   :时间显示函数
* @parameters :int x x方向坐标
                int y y方向坐标
* @retvalue   :None
******************************************************************************/
void lcd_time(int x,int y)
{  DS1302_GetTime();
        //        LCD_direction(1);//调整屏方向
                LCD_ShowNum2 (x,y,BLUE,WHITE,TimeData .year ,4,16);
                Show_Str                 (x+=32,y,BLUE,YELLOW,"--",32,1);
                LCD_Show2Num (x+=16,y,BLUE,WHITE,TimeData .month ,2,16);
                Show_Str                 (x+=16,y,BLUE,WHITE,"--",16,0);
                LCD_Show2Num (x+=16,y,BLUE,WHITE,TimeData .day ,2,16);
                Show_Str                 (x+=16,y,BLUE,WHITE,"  ",16,0);
                LCD_Show2Num (x+=8,y,BLUE,WHITE,TimeData .hour ,2,16);
                Show_Str                 (x+=16,y,BLUE,WHITE,":",16,1);
                LCD_Show2Num (x+=8,y,BLUE,WHITE,TimeData .minute ,2,16);
                Show_Str                 (x+=16,y,BLUE,YELLOW,":",16,1);
                LCD_Show2Num (x+=8,y,BLUE,WHITE,TimeData .second ,2,16);
                Show_Str                 (x+=16,y,BLUE,YELLOW," ",16,1);
                LCD_ShowNum2 (x+=8,y,BLUE,WHITE,TimeData .week ,2,16);
}
/*****************************************************************************
* @name       :void usart_ds1302(void)
* @date       :2020-05-18
* @function   :串口调整时间
* @parameters :串口数据发送格式,2020051813140003t以回车结尾
* @retvalue   :None
******************************************************************************/
void usart_ds1302()
{  u8 time_buf[8],time_buf1[8];
         u8 len, i,t,times;
         if(USART_RX_STA&0x8000)//判断是否有信息发送
                {
                        len=USART_RX_STA&0x3fff;//发送信息的长度
                                                                        //printf("\r\n你发送的为:\r\n\r\n");
                        for(t=0;t<len;t++)
                        {
                                USART_SendData(USART1, USART_RX_BUF[t]);//接收串口信息并发回
                                                                                                    time_buf[t]=USART_RX_BUF[t];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C)!=SET);//等待发送结束
                        }
                      //下面为数组分拆合并如0x32,0x30分拆并组合为0x20
                                                                                                for(i=0;i<len/2;)
                                                                                                {
                                                                                                    time_buf1[ i]=time_buf[i*2]<<4;//取8位中的低4位,如0x32变为0x20,
                                                                                                    time_buf1[ i]=time_buf1[ i]|(time_buf [i*2+1]&0x0f);//将上面取的低4为和这里的低4位合,如0x20和0x01变为0x21
                                                                                                    //(time_buf [i*2+1]&0x0f)此公式为将高4位置0,低4位不变,如0x31变为0x01;
                                                                                                    USART_SendData(USART1 ,time_buf1[ i]);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C)!=SET);//等待发送结束
                                                                                                    i++;
                                                                                                }

                                                                                                if(time_buf[len-1]==0X74)//如果到数第二位为t则调整时间
                                                                                          DS1302_WriteTime(time_buf1);
                                                                                          USART_RX_STA=0;
                }
                                                                else
                {
                        times++;
                        if(times%5000==0)
                        {
                                printf("\r\n??STM32??? ????\r\n");
                                printf("????@ALIENTEK\r\n\r\n");
                                                                                                }
                                                          }
                delay_ms(800);
}
/*****************************************************************************
* @name       :void lcd_ds18b20(int x,int y)
* @date       :2020-05-18
* @function   :时间显示函数
* @parameters :int x x方向坐标
                int y y方向坐标
* @retvalue   :None
******************************************************************************/
void lcd_ds18b20(int x,int y)
{ float go_num=0;
        float temp1[2];
        DS18B20_Get_Temp(temp1,go_num,1);//取温度还没有弄明白
        LCD_ShowNumF(x,y,RED,WHITE,temp1[1],temp1[0],3,16);
}
/*****************************************************************************
* @name       :void get_sdfree(void)
* @date       :2020-05-18
* @function   :获取SD卡容量
* @parameters :None

* @retvalue   :None
******************************************************************************/

void get_sdfree()
{
        u8 res=0;
u32 total,sdfree;
while(exf_getfree("0",&total,&sdfree))        //得到SD卡的总容量和剩余容量
        {
                LCD_ShowString(30,150,16,"SD Card Fatfs Error!",0);
printf("sd card fatfs error\r\n");
                delay_ms(200);
                LCD_Fill(30,150,240,150+16,WHITE);        //清除显示
                delay_ms(200);
        //        LED0=!LED0;//DS0闪烁
        }

         POINT_COLOR=BLUE;//设置字体为蓝色
        LCD_ShowString(30,150,16,"FATFS OK!",0);
        LCD_ShowString(30,170,16,"SD Total Size:     MB",0);
        LCD_ShowString(30,190,16,"SD  Free Size:     MB",0);
printf ("fatfs ok\r\n");
         LCD_ShowNum(30+8*14,170,total>>10,5,16);                                //显示SD卡总容量 MB
         LCD_ShowNum(30+8*14,190,sdfree>>10,5,16);                                        //显示SD卡剩余容量 MB
        printf("sd total size %d MB\r\n",total>>10);
printf("sd free  size %d MB\r\n",sdfree>>10);
}
/*****************************************************************************
* @name       :void write_sd(int x,int y)
* @date       :2020-05-18
* @function   :写数据到SD卡
* @parameters :int x x方向坐标
                int y y方向坐标
* @retvalue   :None
******************************************************************************/

//BYTE READBUFFER[1024]={0};

void write_sd(u8 first,BYTE *WRITEBUFFER)
{
        u8 res;
        UINT fnum;
FIL fsrc;//文件对象
FIL fsrcend;
        //FATFS fs;
        res=f_mount(fs[0],"0:",1);                                         //挂载SD卡
        if(first==0)//如果没有被格式过则将SD卡格式化
        {res=f_mkfs("0:",1,4096);//格式化FLASH,1,盘符;1,不需要引导区,8个扇区为1个簇
                if(res==0)
                {
                        f_setlabel((const TCHAR *)"0:mcudev");        //设置Flash磁盘的名字为:ALIENTEK
                        LCD_ShowString(30,150,16,"Flash Disk Format Finish",0);        //格式化完成
                        printf("sd disk format finish\r\n");
                }else
   {
                 LCD_ShowString(30,150,16,"Flash Disk Format Error ",0);        //格式化失败
                        printf("sd disk format error\r\n");
                        delay_ms(1000);
    }
        }
        res=f_open (&fsrc,"0:/你好.txt",FA_OPEN_EXISTING|FA_WRITE  );//创建一个文件,如果存在就打开
        if(res==0x00)
        {
                f_lseek(&fsrc,fsrc.fptr+fsrc.fsize);
                f_write(&fsrc, WRITEBUFFER, sizeof(WRITEBUFFER), &fnum);
        }
        else
        {
                res=f_open (&fsrc,"0:/你好.txt",FA_CREATE_ALWAYS|FA_WRITE  );
                        if(res==FR_OK)
                                {        LCD_ShowString (30,210,16,"OPEN WORD OK!",0);
                                        printf("open word ok\r\n");
                                        res=f_write(&fsrc ,WRITEBUFFER ,sizeof(WRITEBUFFER ),&fnum);
                                        if(res==FR_OK)
                                        {
                                                        printf("文件写入成攻,写入字节数据:%d\r\n",fnum);
                                                        printf("写入的数据为:\r\n%s\r\n",WRITEBUFFER);
                                                        LCD_ShowString (30,230,16,WRITEBUFFER,0);
                                        }
                                }
        }
                f_close (&fsrc);//关闭文件
                f_mount(NULL,"0:",1);//卸载SD卡
}

/*********************************************************************************************************************/
user.h里的内容

#ifndef _USER_H
#define _USER_H
//#include "sys.h"

void lcd_ds1302(int x,int y);
void lcd_ds18b20(int x,int y);
void usart_ds1302(void);

#endif
请大神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