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AT89C52能不能同时实现电动机的正反转、变速、以及星三角启动

楼主(2020-05-27):
这个方案可行吗,或者说能不能实现

网友A:
但这是电工学最基础的电路,没有必要用到单片机的呀
一般就是几个接触器加几个按钮就可以了,如果用单片机的话还得加外围电路和程序,脱裤子放屁,说的就是这个

网友B:
 可以实现。 只是星三角启动属降压启动,它是以牺牲功率为代价换取降低启动电流来实现的,所以不能一概而论以电机功率的大小来确定是否需采用星三角启动,

网友C:
正反转--- 能、变速---基本不能、星三角启动---能且优秀,可以节省一个交流接触器,节约延时继电器,时间参数好调。
变速---降速成本低点,升速很难,变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反转--- 能、变速---基本不能、星三角启动---能且优秀,可以节省一个交流接触器,节约延时继电器,时间参 ...

老哥,这样的设计有程序和仿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