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写字机,这边有没有大佬的找了几个吧都没会的人才

楼主(2020-05-27):
自制写字机,可惜了这种结构实在没合适的程序,有大佬有吗?能写东西后亲自让他画幅图送你们,
1. m8丝杆,螺距1.25,300mm长
2.m8光杆,300mm长
3.舵机启动,42步进电机2个
渴望合适的程序,苦在程序半月了,太难了#(泪)  #(泪)  #(泪)  #(惊哭)  #(狂汗)  【图片】【图片】【图片】【图片】【图片】【图片】

网友A:
能做出整体结构,程序写不了还是BUG?你的板子对应的端口都不一样的,如何确保别人给你的程序可用?只能自己尝试去写,然后把程序调通了,我想这才是捷径

网友B:
程序哪里有问题,上位机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做出整体结构,程序写不了还是BUG?你的板子对应的端口都不一样的,如何确保别人给你的程序可用?只能自 ...

我用grbl0.9i的舵机能动,可是x轴y轴不按上位机左右移动,只会往一个方向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程序哪里有问题,上位机是什么,

微雕管家还有一个奎亨

网友B:
没用过,上位机输出的数据跟你的程序运动匹配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用过,上位机输出的数据跟你的程序运动匹配么

控制的步进电机只会往一个方向走,当时用万用表测了电机A+A-=B+B-,电机没坏,只是程序不行,你有没有程序帮我一下呗

网友C:
不要直接找别人要程序,估计是没有的,我也没有见过给出机械尺寸求程序的,多少有个电路或者板子型号之类的
人家有程序也不一定给你,这种程序并不是什么常用程序,几乎没有现成的,没有人会花个几天时间专门为你写一个程序的
找别人写一个DS1302项目的,人家都是开价5000的,大家都很忙的
你只能自己写,有什么问题先自己慢慢搞,实在不行就问一下别人,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伸手要代码

网友D(2021-08-14):
可能是arduino的问题,看看你的是官方版还是国产版,我的就是因为一个端口坏了,折腾半天。再试下这个固件:链接:https://pan.baidu.com/s/14QCfYdH4ZME0YP4H1bH_Jw  提取码:xzuf,或者看看步进电机接线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