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mini+bh1750测光照源程序
#

楼主(2020-05-27):
基于stm32mini实现bh1750测光照。
串口通信,波特率9600
接线说明:
SDA <-> PA3
SCL  <-> PA2
VCC  <-> VCC
GND <-> GND
ADDR <-> GND  (取决于slave address )这里接地

main.c文件如下:
#include "le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ys.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BH1750.h"
#include "lcd.h"

int main(void)
{
//  float light;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设置中断优先级分组2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uart_init(9600);                 //串口初始化为9600
        LED_Init();                                //初始化与LED连接的硬件接口
  Init_BH1750();       //初始化BH1750
        LCD_Init();     //初始化LED
        LCD_Clear(WHITE);     //清屏

  while(1)
  {
//   light=read_BH1750();  //读取BH1750的光强数据
  extern float temp_integer;
  extern float temp_fractions;
           read_BH1750();
                        LCD_ShowString(20,50,72,12,12,"light:");

                LCD_ShowNum(60,50,temp_integer,4,12);
          LCD_ShowString(84,50,12,12,12,".");
          LCD_ShowNum(90,50,temp_fractions,2,12);
                LCD_ShowString(110,50,12,12,12,"lx");
                if(temp_integer<100)
                {
                        LED1=0;

                        LCD_ShowString(50,2,72,12,12,"LED-ON");
                }
                else
                {
                        LED1=1;

                        LCD_ShowString(50,2,72,12,12,"LED-OFF");
                }
  }
}

bh1750.c如下:
/**************************************************************************
* 文件名  :bh1750.c
* 描述    :光强传感模块
****************************************************************************/

#include "BH1750.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lcd.h"

float temp_integer;
float temp_fractions;

uchar    BUF[8];               //接收数据缓存区
int   mcy;     //进位标志

/***开始信号***/
void BH1750_Start()
{
  SDA=1;                    //拉高数据线
  SCL=1;                   //拉高时钟线
  delay_us(5);                 //延时
  GPIO_ResetBits(bh1750_PORT, sda);                    //产生下降沿
  delay_us(5);                 //延时
  GPIO_ResetBits(bh1750_PORT, scl);                    //拉低时钟线
}

/*****停止信号******/
void BH1750_Stop()
{
    SDA=0;                   //拉低数据线
    SCL=1;                      //拉高时钟线
    delay_us(5);                 //延时
    GPIO_SetBits(bh1750_PORT, sda);                    //产生上升沿
    delay_us(5);                 //延时
}

/**************************************
发送应答信号
入口参数:ack (0:ACK 1:NAK)
**************************************/
void BH1750_SendACK(int ack)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sda;
  GPIO_Init(bh1750_PORT, &GPIO_InitStruct);

        if(ack == 1)   //写应答信号
                SDA=1;
        else if(ack == 0)
                SDA=0;
        else
                return;
  SCL=1;     //拉高时钟线
  delay_us(5);                 //延时
  SCL=0;      //拉低时钟线
  delay_us(5);                //延时
}

/**************************************
接收应答信号
**************************************/
int BH1750_RecvACK()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GPIO_Mode_IPU;  /*这里一定要设成输入上拉,否则不能读出数据*/
  GPIO_InitStruct.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GPIO_Pin=sda;
  GPIO_Init(bh1750_PORT,&GPIO_InitStruct);

  SCL=1;            //拉高时钟线
  delay_us(5);                 //延时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A,sda)==1)//读应答信号
    mcy = 1 ;
  else
    mcy = 0 ;
  SCL=0;                    //拉低时钟线
  delay_us(5);                 //延时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bh1750_PORT,&GPIO_InitStruct);
        return mcy;
}

/**************************************
向IIC总线发送一个字节数据
**************************************/
void BH1750_SendByte(uchar dat)
{
  uchar i;
  for (i=0; i<8; i++)         //8位计数器
  {
                if( 0X80 & dat )
      GPIO_SetBits(bh1750_PORT,sda);
    else
      GPIO_ResetBits(bh1750_PORT,sda);
                dat <<= 1;
    SCL=1;               //拉高时钟线
    delay_us(5);             //延时
    SCL=0;                //拉低时钟线
    delay_us(5);            //延时
  }
  BH1750_RecvACK();
}

uchar BH1750_RecvByte()
{
  uchar i;
  uchar dat = 0;
        uchar bit;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这里一定要设成输入上拉,否则不能读出数据*/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sda;
  GPIO_InitStruct.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bh1750_PORT,&GPIO_InitStruct );

  GPIO_SetBits(bh1750_PORT,sda);          //使能内部上拉,准备读取数据,
  for (i=0; i<8; i++)         //8位计数器
  {
    dat <<= 1;
    SCL=1;               //拉高时钟线
    delay_us(5);             //延时

                if( SET == GPIO_ReadInputDataBit(bh1750_PORT,sda))
      bit = 0X01;
    else
      bit = 0x00;
                dat |= bit;             //读数据
                SCL=0;                //拉低时钟线
    delay_us(5);            //延时
  }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bh1750_PORT, &GPIO_InitStruct );
  return dat;
}

void Single_Write_BH1750(uchar REG_Address)
{
  BH1750_Start();                  //起始信号
  BH1750_SendByte(SlaveAddress);   //发送设备地址+写信号
  BH1750_SendByte(REG_Address);    //内部寄存器地址,请参考中文pdf22页
//  BH1750_SendByte(REG_data);       //内部寄存器数据,请参考中文pdf22页
  BH1750_Stop();                   //发送停止信号
}

//初始化BH1750,根据需要请参考pdf进行修改****
void Init_BH1750()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开启GPIOB的外设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sda | scl ;
  GPIO_Init(bh1750_PORT,&GPIO_InitStruct);

  Single_Write_BH1750(0x01);
        delay_ms(180);            //延时180ms
}

//连续读出BH1750内部数据
void mread(void)
{
        uchar i;
  BH1750_Start();                          //起始信号
  BH1750_SendByte(SlaveAddress+1);         //发送设备地址+读信号

        for (i=0; i<3; i++)                      //连续读取6个地址数据,存储中BUF
  {
    BUF[i] = BH1750_RecvByte();          //BUF[0]存储0x32地址中的数据
    if (i == 3)
    {
      BH1750_SendACK(1);                //最后一个数据需要回NOACK
    }
    else
    {
      BH1750_SendACK(0);                //回应ACK
    }
  }
  BH1750_Stop();                          //停止信号
  delay_ms(5);
}

void read_BH1750(void)
{
  int dis_data;                       //变量
//        float temp_integer;
//        float temp_fractions;

        Single_Write_BH1750(0x01);   // power on
  Single_Write_BH1750(0x10);   // H- resolution mode
  delay_ms(180);            //延时180ms
        mread();       //连续读出数据,存储在BUF中
  dis_data=BUF[0];
  dis_data=(dis_data<<8)+BUF[1]; //合成数据
        temp_integer=dis_data/1.2;
        temp_fractions=10*dis_data/1.2;
        temp_fractions=(int)temp_fractions%10;

//        return temp_integer;
}

bh1750.h文件如下
#ifndef __BH1750_H__
#define __BH1750_H__

#include "sy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SDA   PAout(3)
#define SCL   PAout(2)
#define sda   GPIO_Pin_3
#define scl   GPIO_Pin_2
#define bh1750_PORT GPIOA

#define          SlaveAddress   0x46   //定义器件在IIC总线中的从地址,根据ALT  ADDRESS地址引脚不同修改
                              //ALT  ADDRESS引脚接地时地址为0x46,接电源时地址为0xB8

extern uchar    BUF[8];                         //接收数据缓存区
extern int     dis_data;                       //变量
extern int   mcy;              //表示进位标志位

void Init_BH1750(void);
void conversion(uint temp_data);
void  Single_Write_BH1750(uchar REG_Address);//单个写入数据
uchar Single_Read_BH1750(uchar REG_Address);   //单个读取内部寄存器数据
void  mread(void);         //连续的读取内部寄存器数据
void read_BH1750(void);
#endif

全部程序51hei下载地址:

网友A(2021-12-06):
感谢楼主,实测可用

网友B(2020-06-05):
多谢楼主,这里正好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