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302时钟芯片32.768k晶振可以换成其他频率吗?

楼主(2020-05-27):
DS1302时钟芯片的晶振一般都是32.768k,那不适用这种晶振,可以换成其他频率的晶振吗?是不是就不准?,能解决这种问题吗?

网友A:
内部分频器好象不可配置,也就不能换其它频率的晶振

网友B:
就是不准,其他解决全部是超高成本方案

网友C:
DS1302的走时精度取决于晶振的频率和精度,必须按产品手册要求配置。你还认为可以换成其它频率的晶振吗?

网友D:
可以换,肯定不准,什么原因要更换呢?

网友E:
别说换不同频率的晶振,就是换个相同但质量差的晶振都会影响精度。

网友F:
就用32768晶振,不用加电容,时钟很准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