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数模转换芯片DAC0832产生正弦波、方波、三角波、梯形波和锯齿波。

楼主(2020-05-27):
Proteus的原理电路见图1。单片机P1.0~ P1.4接有5个按键,当按键按下时,分别对应产生正弦波、方波、三角波、梯形波和锯齿波。

#include<reg51.h>
sbit wr=P3^6;
sbit rd=P3^2;
sbit key0=P1^0;              //定义P1.0脚的按键为正弦波键key0
sbit key1=P1^1;              //定义P1.1脚的按键为方波键key1
sbit key2=P1^2;                //定义P1.2脚的按键为三角波键key2
sbit key3=P1^3;             //定义P1.3脚的按键为梯形波键key3
sbit key4=P1^4;             //定义P1.3脚的按键为锯齿波键key4
unsigned char flag;          //flag为1、2、3、4、5时对应正弦波、方波、
                                           //三角波、梯形波、锯齿波
unsigned char const code  //以下为正弦波采样点数组256个数据
SIN_code[256]={0x80,0x83,0x86,0x89,0x8c,0x8f,0x92,0x95,0x98,0x9c,0x9f,0xa2,0xa5,0xa8,
0xab,0xae,0xb0,0xb3,0xb6,0xb9,0xbc,0xbf,0xc1,0xc4,0xc7,0xc9,0xcc,0xce,0xd1,0xd3,0xd5,
0xd8,0xda,0xdc,0xde,0xe0,0xe2,0xe4,0xe6,0xe8,0xea,0xec,0xed,0xef,0xf0,0xf2,0xf3,0xf4,
0xf6,0xf7,0xf8,0xf9,0xfa,0xfb,0xfc,0xfc,0xfd,0xfe,0xfe,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e,0xfe,0xfd,0xfc,0xfc,0xfb,0xfa,0xf9,0xf8,0xf7,0xf6,0xf5,
...
0x17,0x15,0x14,0x12,0x10,0xf,0xd,0xc,0xb,0x9,0x8,0x7,0x6,0x5,0x4,0x3,0x3,0x2,0x1,0x1,
0x0,0x0,0x0,0x0,0x0,0x0,0x0,0x0,0x0,0x0,0x0,0x1,0x1,0x2,0x3,0x3,0x4,0x5,0x6,0x7,0x8,
0x9,0xa,0xc,0xd,0xe,0x10,0x12,0x13,0x15,0x17,0x18,0x1a,0x1c,0x1e,0x20,0x23,0x25,0x27,
0x29,0x2c,0x2e,0x30,0x33,0x35,0x38,0x3b,0x3d,0x40,0x43,0x46,0x48,0x4b,0x4e,0x51,0x54,
0x57,0x5a,0x5d,0x60,0x63,0x66,0x69,0x6c,0x6f,0x73,0x76,0x79,0x7c};

unsigned char keyscan()                  //键盘扫描函数
{
   unsigned charkeyscan_num,temp;
   P1=0xff;                     // P1口输入
   temp=P1;                   //从P1口读入键值,存入temp中
  if(~(temp&0xff))                //判是否有键按下,即键值不为0xff,则有键按下
   {                            //~按位取反
          if(key0==0)        //产生正弦波的按键按下,P1.0=0
          {
                     keyscan_num=1;            //得到的键值为1,表示产生正弦波
           }
          else if(key1==0)             //产生方波的按键按下,P1.1=0
          {
                     keyscan_num=2;          //得到键值为2,表示产生方波
        }
       elseif(key2==0)              //产生三角波的按键按下, P1.2=0
       {
       keyscan_num=3;          //得到的键值为3,表示产生三角波
       }
       elseif(key3==0)             //产生梯形波的按键按下,P1.3=0
       {
       keyscan_num=4;          //得到的键值为4,表示产生梯形波
       }
       elseif(key4==0)              //产生锯齿波的按键按下, P1.3=0
       {
        keyscan_num=5;         //得到的键值为5,表示产生锯齿波
       }
       else
       {  keyscan_num=0;      //没有按键按下,键值为0
       }
       returnkeyscan_num;     //得到的键值返回
   }
}

void init_DA0832()
{
       rd=0;
       wr=0;
}

void SIN()
{
       unsignedint i;
       i=0;
       do{
              P2=SIN_code[ i];
              i=i+1;
              }while(i<256);
}

void Square()
{
        EA=1;
        ET0=1;
        TMOD=1;
        TH0=0xff;
        TL0=0x83;
        TR0=1;
}

void Triangle()
{
       P2=0x00;
       do{
              P2=P2+1;
              }while(P2<0xff);
              P2=0xff;
       do{
              P2=P2-1;
              }while(P2>0x00);
              P2=0x00;
}

void Sawtooth()
{
       P2=0x00;
       do{
              P2=P2+1;
              }while(P2<0xff);
}

void Trapezoidal()
{
       unsignedchar i;
       P2=0x00;
       do{
              P2=P2+1;
       }while(P2<0xff);
       P2=0xff;
       for(i=255;i>0;i--)
       {
              P2=0xff;
       }
       do{
              P2=P2-1;
       }while(P2>0x00);
       P2=0x00;
}

void main()
{
       init_DA0832();
       do
       {
              flag=keyscan();
       }while(!flag);
  while(1)
  {
     switch(flag)
       {
       case 1:
       do{
              flag=keyscan();
              SIN();
       }while(flag==1);
              break;
       case 2:
              Square();
       do{
              flag=keyscan();
       }while(flag==2);
              TR0=0;
       break;
       case 3:
       do{
              flag=keyscan();
              Triangle();
       }while(flag==3);
              break;
       case 4:
       do{
              flag=keyscan();
              Trapezoidal();
         }while(flag==4);
         break;
       case 5:
       do{
              flag=keyscan();
              Sawtooth();
         }while(flag==5);
         break;
       default:
         flag=keyscan();
         break;
       }
  }
}

void timer0(void) interrupt 1
{
       P2=~P2;
       TH0=0xff;
       TL0=0x83;
       TR0=1;
}

正弦波

方波

三角波

梯形波

锯齿波

网友A(2020-11-01):
请问有压缩包吗?

网友B(2022-12-03):
请问一下这里显示着Pin‘ON1’ is not modelled,Pin'ON2' is not modelled,这该怎么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