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使用三极管当作开关将多个串口设备连接到一个串口上吗?

楼主(2020-05-27):
我的想法是每个串口设备都连接到单片机的一个串口上

而这些串口设备的TX和RX都连接三极管,然后使用IO口控制三极管作为开关。

同一时刻只打开一个串口设备的收发,不知道这样行不行?

网友A:
有专用芯片 CD4066,CD4051 可以选用。

网友B:
楼主的想法可行但不易用三极管实现,可以选用数字IC的模拟开关。如4052、4066等

网友C:
这个是可以的,亲测了可以一拖3发送,不过这样并联两个3.3电压需要注意测试适当加电阻,如果做仿真就没事。

网友D:
一楼二楼的方法可行,模拟开关是个不错的选择,我试过用这种方法单串口GPS模块通信和GPRS模块通信,没问题

网友E:
当然可行了,但是你这么做就跟插线拔线是一样的,只能是分时间去使用每个串口,而且你还得考虑设备串口是不是需要重新配置,例如波特率,停止位之类的,总之效率很慢,但是如果要求不高的话,理论上可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