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程序的修改

楼主(2020-05-27):
按下按钮1(p1.3),led1(p2.0)小灯持续亮1秒,若无其他操作继续执行该程序。按下按钮2(p1.4)执行循迹(已经编好),循迹停止(即p1.0=0,p1.1=0,p1.2=0),led2(p2.1)亮4秒,小车返回(还是用循迹的程序,使电机反转即可),循迹停止(即p1.0=0,p1.1=0,p1.2=0),继续检测按钮1是否按下。能帮忙把程序改成可以实现以上功能吗。

#include<reg51.h>#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nsigned char zkb1=0;    //**左边电机的占空比**//
unsigned char zkb2=0 ;    //**右边电机的占空比**//
unsigned char t=0;        //**定时器中断计数器**//
sbit led1=P1^0;
sbit led2=P1^1;
sbit led3=P1^2;
sbit IN1=P0^0;
sbit IN2=P0^1;
sbit IN3=P0^2;
sbit IN4=P0^3;
sbit ENA=P0^4;
sbit ENB=P0^5;
//****************延时函数****************//

//**********初始化定时器,中断***********//
void init()
{  TMOD=0x01;
   TH0=(65536-100)/256;
   TL0=(65536-100)%256;
   EA=1;
   ET0=1;
   TR0=1;
}
//***********中断函数+脉宽调制***********//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if(t<zkb1)
     ENA=1;
  else
     ENA=0;
  if(t<zkb2)
      ENB=1;
  else
      ENB=0;
            t++;
  if(t>=100)
    {t=0;}
}
//******************直行******************//
void qianjin()
{  zkb1=30;
    zkb2=30;
}
//***************左转函数1***************//
void turn_left1()
{  zkb1=0;
    zkb2=40;
}
//***************左转函数2***************//
void turn_left2()
{  zkb1=0;
    zkb2=60;
}
//***************右转函数1***************//
void turn_right1()
{  zkb1=40;
    zkb2=0;
}
//***************右转函数2***************//
void turn_right2()
{  zkb1=60;
    zkb2=0;
}
//**************停止********************//
void stop()
{
    zkb1=0;
    zkb2=0;
                }
//***************循迹函数*****************//
void xunji()
{ uchar flag;
  if((led1==1)&&(led2==0)&&(led3==1))
    { flag=0; }//*******直行*******//
   else  if((led1==1)&&(led2==0)&&(led3==0))
    { flag=1;} //***左偏1,右转1***//
   else  if((led1==1)&&(led2==1)&&(led3==0))
    { flag=2;} //***左偏2,右转2***//
   else if((led1==0)&&(led2==0)&&(led3==1))
    { flag=3; }//***右偏1,左转1***//
  else if((led1==0)&&(led2==1)&&(led3==1))
    { flag=4; }//***右偏2,左转2***//
        else if((led1==0)&&(led2==0)&&(led3==0))
    { flag=5; }//停止
  switch (flag)
     {  case 0:qianjin();
              break;
        case 1:turn_right1();
              break;
        case 2:turn_right2();
              break;
        case 3:turn_left1();
              break;
        case 4 :turn_left2();
              break;
            case 5 :stop();
              break;
        default:break;
      }
}
//****************主程序****************//
void main()
{ init();
  zkb1=30;
  zkb2=30;
  while(1)
  {  IN1=1; //******给电机加电启动******//
     IN2=0;
     IN3=1;
     IN4=0;
     ENA=1;
     ENB=1;
        while(1)
     {  xunji(); //*********寻迹**********//
     }
    }
}

楼主:
求大神救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