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307设计数字时钟(proteus仿真+单片机程序)

楼主(2020-05-27):
     设计一个由6LED数码管作为显示器,以AT89C51单片机作为主控器,以DS1307作为时钟芯片,能进行“时分秒”以及“年月日”变换显示的一个具有较高精度,并且可以自动校准时间的实时数字时钟。

本设计具体实现采用了一块DS1307芯片、六个BCD码数码管、51单片机和其他元件构成。设计的数字时钟可以完成00:00:00到23:59:59显示时、分、秒,并且可以自动切换闪烁显示年、月、日计时功能。通过利用Proteus软件,仿真实现设计的数字时钟显示。

附件含Proteus仿真及程序

整体电路仿真图

整体电路仿真图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sda=P1^1;
sbit scl=P1^0;
void delay();
void delay1();
void start();
void stop();
uchar read(uchar address0,uchar wordaddress,uchar address1);
uchar year=0,month=0,date=0,hour=0,minute=0,second=0;
void main()
{

        while(1)
        {        second=read(0xd0,0x00,0xd1);
                minute=read(0xd0,0x01,0xd1);
                hour=read(0xd0,0x02,0xd1);
                date=read(0xd0,0x04,0xd1);
                month=read(0xd0,0x05,0xd1);
                year=read(0xd0,0x06,0xd1);
                        P0=hour;
                        P2=minute;
                        P3=second;
            delay1();
                        P0=year;
                        P2=month;
                        P3=date;
            delay1();
}
}
void delay1()
{
        uint i,j;
        for(i=0;i<1000;i++)
        for(j=0;j<125;j++);
        }
void start()
{
        scl=1;
        delay();
        sda=1;
        delay();
        sda=0;
        delay();
}
void delay()
{        uchar i=125;
        while(i>0)
        i--;
}

void stop()
{
        scl=1;
        delay();
        sda=0;
        delay();
        sda=1;
        delay();
}
uchar read(uchar address0,uchar wordaddress,uchar address1)
{
        uchar a,a0,i,n,data1;
        start();
        for(n=0;n<3;n++)
        {
                if(n==0)a0=address0;
        else if(n==1)a0=wordaddress;
        else if(n==2)
                {
                start();
                a0=address1;
                }
        for(i=0;i<8;i++)
                {
                scl=0;
                delay();
                a=a0;
                a=a&0x80;
                if(a==0x80)
                        sda=1;
                else
                        sda=0;
                delay();
                scl=1;
                delay();
                scl=0;
                delay();
                a0=a0<<1;
                }
        sda=1;
        delay();
        scl=1;
        delay();
        scl=0;
        }
        for(i=0;i<8;i++)
        {
                data1=data1<<1;
                sda=1;
                delay();
                scl=0;
                delay();
                scl=1;
                delay();
                if(sda==1)
                        data1|=0x01;
        }
        scl=0;
        delay();
        sda=1;
        delay();
        stop();
        return data1;
}

网友A:
程序图没错

网友B:
如果要具备定时启闹功能,怎么搞一下

网友C(2020-07-25):
不错,可以仿真,有原程序,方便学习,谢谢

网友D(2020-12-31):
引用 网友B:
如果要具备定时启闹功能,怎么搞一下

同求,有方法没

网友D:
有加定时启闹功能的吗

网友E(2022-12-13):
怎么显示年月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