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20.1.8 145 百度网盘分享下载

楼主(2020-05-27):
这是目前最新版本,速度提升了很多

159 Bytes, 下载次数: 215, 下载积分: 黑币 -5

网友A:
下载后怎么运行没反应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下载后怎么运行没反应呢

那你就到我写的《AD20试用记》里下载看看那个迅雷的链接还能不能用,我写了非常详细的下载和安装步骤,包括迅雷种子如何转百度网盘。
http://www.51hei.com/bbs/dpj-188057-1.html

网友B:
AD20用下来的结果是根本不如99SE,AD的任何一个版本都不如99SE好用,99SE现在依然非常经典,我画的图比较简单,多数是单面板,喜欢手工做PCB,以后画图仍然以99SE为主,把99SE画的图升级到AD20应用一些新功能,最后还是降级到回到99SE。Altium Designer20.1.8 145已经不是最新版本,昨天发布的最新版本是20.1.10,不想更新了,感觉意思不大。

版本20.1.10(更新2)
内部:  176  日期:  2020年5月26日

原理图
38353        在“消息”面板中缺少重复的指示符消息。
38714        参数值代替参数名称显示不正确。
印刷电路板
38499        更改PCB编辑器首选项时,该软件可能会冻结。
38737        为遮罩层生成时,区域未考虑ODB ++制造的输出。
制图员
37877        PDF输出后未显示多边形倒料。
38432        将子堆栈添加到“层堆栈管理器”时,有时会丢失传输线。
平台
37915        连接或重新连接到工作区后崩溃。
38237        重新启动软件时,无法恢复上次连接的工作空间。
38371        在原理图中一一选择组件时,缩短了性能时间。
38578        加载某些首选项后关闭软件时崩溃。(BC:13573)
数据管理
37570        查看项目文件夹的权限后,“项目”文件夹已更改为“通用”文件夹。
38141        从项目模板访问时,制图员文档未打开。(BC:13525)
38170        修复了回归问题,该回归问题导致登录工作区后在“资源管理器”面板中没有零件请求文件夹出现。
38202        资源管理器面板中缺少组件修订ID参数值。
38258        即使项目已存在,“资源管理器”面板中的“导航至”选项也会显示“此文件夹中没有项目”。
38378        释放更新的组件时出错。
38396        在“组件”面板中添加零件选择时崩溃。
38431        将元件放置在原理图上时,未使用库中定义的参数和注释字体颜色。
38475        按“资源管理器”面板的“值”列排序不正确。
38535        集成库编译期间发生错误,导致库创建失败。(BC:13580)
38639        添加新模型后释放组件时出错。
38650        在“单个组件编辑器”中释放更新的组件时发生异常错误。
38671        关闭由项目发布者生成的文档时,出现“销毁后访问对象”错误。
38736        为设备表,表符号,引脚或端口添加对象参数会导致崩溃。
物料清单
37907        在软件之外修改项目文件并且打开BOM表文档时发生异常错误

网友C:
谢谢分享,很棒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