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集成电路的封装,板子中间需要画圆圈吗,半圆是必须的吗

楼主:
集成电路的封装,板子中间需要画圆圈吗,半圆是必须的吗

网友A(2020-05-27):
半圆是必须的

网友B:
软件是死的,人是活的
这个点,这个圈圈,只不过是IC方向或者引脚的标示而已,有的是放一个点在外面,有放一个*,有的电路为了保密什么都没有的也是正常的
放或者不放取决于你的需求

网友C:
首先你需要知道你为什么放置圆圈,其实真正意义上来说中间放圆圈这个意义不大,标识IC的1脚及半圆的标识IC方向很有必要,如果没有标识很有可能会放错方向导致电路异常或者元件烧毁。

网友D:
那是标志,识别1号引脚的标志,也就是识别芯片方向的标志。没有这个半圆你芯片怎么知道贴哪个方向

网友E:
点或半圆都行,是识别芯片方向或1脚位置的

网友F:
每一种实物的存在都有其存在的意义,如果没有意义就不应该存在。元件封装的设计只要清楚那个是重要的那个是次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