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压力传感器的选择

楼主(2020-05-27):
打算基于单片机和ADC0832做一个电子秤,如今汇编程序和仿真已经写好,但由于仿真时用的是滑动变阻器来模拟输入,做实物时找不到符合要求的压力传感器,希望各位大神们指点一下应该买哪种,谢谢了!仿真截图已上传

网友A:
电阻应变片是当前称重传感器的常用方式,其它电容式的、压电式的基本几不到,而且有很大问题。
电阻应变片又以悬臂梁式最经典。都是2mV,都需要信号放大。

网友B:
这种传感器一般都是采集压敏电阻,只要用adc把电压采集,然后从数据手册里面找到对应的转换公式基本就没啥问题了

网友C:
常用称重传感器样子:

网友A:
地板说的正是悬臂梁式传感器,当今最常用的。各种量程范围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