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免冷启动下载器制作 附单片机程序+原理图PCB文件

楼主(2020-05-27):
终于把这个东西做出来,前前后后卡好久运力,这是一款用于给STC各个系列单片机烧录程序的下载器,支持STC12,STC15,STC8系列,STC的支持。
下载原理
USB转TTL芯片是CH340N,控制芯片STC15F104W,
当STC烧录软件发起烧录程序指令时,会想单片机发送一连串的 F8指令,(用其他串口工具可以观测到,波特率9600)。并且CH340N的联络脚RTS会产生低电平脉冲。
利用这两点,用STC15F104W监测CH340N的状态,有下载信号时,先给目标单片机断电再上电,即可完成下载。
具体原理:可参考这个链接https://blog.csdn.net/recclay/article/details/81347339

这里要注意一点,STC15F104W这个型号的单片机没有串口,只能用软件模拟一个串口,具体可以参考STC15的官方例程库,在官网有,当然我上的的附件也有
我这一款下载器有一点要说明,那个按键开关是常闭状态的,即没有按下时,是导通的,按下以后开关,断开。设计这个开关,一方面是起冷启动的作用,另一方面,在调试产品的时候,可以按这个键对产品断电再上电,免得去插拔USB接口。

下载的成功率也是很高的,保守96%以上吧,当不能下载时可以通过手动开关进行断电再上电。如此还不行的话,请检查电路是否正确。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Altium Designer画的原理图和PCB图如下:(51hei附件中可下载工程文件)

以下是主程序,完整的程序见附件

#include "Drive.h"

u8 Int1Num=0;        //中断次数
u8 UART_TX_BUFF[30]={1,2,3,4,5,6,7};

sbit ISP = P3^4;        //控制电源端口
sbit RTS = P3^3;        //检测CH340C下载信号

void Delay(u16 t)
{
        u16 j,k;
        for(k=0;k<t;k++)
                for(j=0;j<500;j++);
}

//--外部中断1初始化
void Init_Int1()
{
        PT1 = 1;        //将外部中断1设为最高优先级
        INT1 = 1;        //中断引脚P3^3;
        IT1 = 1;        //中断类型1:下降沿,0:上升沿和下降沿
        EX1= 1;
        EA= 1;
}

void main()
{
        u8 a;
//--用定时器0模拟一个串口
        Time0_Init();
        Init_Uart();
//-----------------------
        Init_Int1();
        ISP = 0;
        while(1)
        {
                if(Int1Num==1)
                {
                        while(a<20)
                        {
                                if(RxOK == 1)
                                {
                                        if(UART_RX_BUFF[0] == 0XF8)
                                        {
                                                a++;
                                        }
                                        //else        break;
                                        Clear_UART_BuffFlag();
                                }

                        }
                        if(a>=20)        //断开电源,再接通电源,开启下载
                        {
                                ISP =1;        //断开
                                TR0 = 0;
                                Delay(800);
                                Delay(800);
                                ISP =0;        //接通
                                Clear_UART_BuffFlag();
                                Delay(800);
                                a=0;
                        }
                        Int1Num = 0;
                }
                else
                {
                        TR0 = 1;
                        ISP = 0;        //接通电源
                }
        }
}

void EXint2() interrupt 2
{
        Int1Num=1;
}

网友A(2020-06-29):
下载时是向单片机发0xF8???????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载时是向单片机发0xF8???????

自己用串口软件观察

网友B(2021-02-13):
对!就是一大串!

网友C(2021-06-02):
下载的时候 发送的是 0x7F

网友D:
引用 楼主:
自己用串口软件观察

不是0xf7吗?

网友E:
下载看一下。其实不用单片机。
直接用RST 控制  场效应管 或 开关切换IC 也可以吧.
串口这样接会不会影响串口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下载看一下。其实不用单片机。
直接用RST 控制  场效应管 或 开关切换IC 也可以吧.
串口这样接会不会影响 ...

不会影响串口功能,不烧录程序的时候,就可当串口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下载的时候 发送的是 0x7F

用串口观察的时候,波特率不一样,结构就不一样,我是用115200观察的

楼主:
对没错,就是CH340N,不用外部晶振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不会影响串口功能,不烧录程序的时候,就可当串口使用

直接用硬件来控制,我没有试过

网友F(2022-11-21):
波特率9600时,确实是F8。

网友F:
波特率2400,是 0x7F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波特率2400,是 0x7F

实际是0x7F。
请看,软件上的设定最低波特率为2400,所以这个7F也是用2400来发送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实际是0x7F。
请看,软件上的设定最低波特率为2400,所以这个7F也是用2400来发送的。

嗯,是的,下载软件是用最低波特率来发送,只要设置最低波特率跟接收同样,接收的是0x7F,但是STC下载软件每次打开默认最低波特率2400,最高115200,所以这个烧录器使用时,打开下载软件不用去调最低波特率工作是正常的。

网友H(2023-01-11):
这个我也研究过,不用那么复杂    CH340收到USB发来的串口信号时RST脚输出一个低电平脉冲,,利用这个脉充用RC延时一下断开MUC电源即可

网友I(2023-04-07):
引用 网友H:
这个我也研究过,不用那么复杂    CH340收到USB发来的串口信号时RST脚输出一个低电平脉冲,,利用这个脉充用RC ...

学习了

网友J(2023-09-22):
额,如果说我不用软件进行冷启动加个按键进行冷启动会怎么样?

网友K:
引用 网友H:
这个我也研究过,不用那么复杂    CH340收到USB发来的串口信号时RST脚输出一个低电平脉冲,,利用这个脉充用RC ...

实验这个电路可行,延时电容104有些小了,我把他改成474效果很好。

网友K:
引用 网友J:
额,如果说我不用软件进行冷启动加个按键进行冷启动会怎么样?

按键肯定可以,不过需要手动控制

网友I:
引用 网友H:
这个我也研究过,不用那么复杂    CH340收到USB发来的串口信号时RST脚输出一个低电平脉冲,,利用这个脉充用RC ...

大神的电路,验证过了,可以使用,全自动下载...

网友L(2025-10-27):
引用 网友K:
实验这个电路可行,延时电容104有些小了,我把他改成474效果很好。

那种成品板子,免冷启动下载器,估计也就是这样的。

网友M(2026-01-20):
我一直在想用CH340N的RTS脚会产生低电平直接控制单片机供电,如用NE555等延时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