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一张sd卡居然是这个样子

楼主(2020-05-27):
拆解了一张sd卡,里面居然是个东芝芯片,做工还不错!

网友A:
竟然还有闪存芯片!!奇迹。

网友B(2020-07-26):
这种卡质量还是不错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竟然还有闪存芯片!!奇迹。

当然是闪存啊,如果是机械储存不是早就被拿的时候颠坏了吗

网友D(2021-12-25):
你赚了,这个卡不便宜吧

网友E:
这应该是一个Nandflash, 按理还需要一个主控将接口转换为SDIO 信号?

网友F(2022-04-05):
引用 网友E:
这应该是一个Nandflash, 按理还需要一个主控将接口转换为SDIO 信号?

主控就是上面的一个牛屎堆

网友G:
里面同U盘一样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