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C语言语言控制电机,两个电机只有一个正常

楼主(2020-05-27):
按照顺序执行后,第一个电机正常,但是第二个电机不转,相应if语句里灯的变化正常,求问是怎么回事

void jiance()

       {      GPIO_MOTOR=0x99;

            while(1)

      {

                             if(p00==0&&p01==0&&p03==1&&L3==0)                   //p00检测到有托盘要进入 ,p01检测内部没有托盘,p02检测内部没有零部件

               {

                             L1=1;                                                             //L1表示当前工位内部有托盘,开始工作

                                   L2=0;                                                                   //L2不亮不启用p02

                             SETP_MOTOR_QZ();                                             //前端正转

                                   delay(10);

                        }

                         if(p00==1&&p01==1&&p03==1&&L1==1&&L2==0&&L3==0)     //p00检测到没有托盘要进入 ,p01检测内部有,p02检测没有且已经打开过前端开关

                     {

                             SETP_MOTOR_QF();                                               //前端反转 ,防止后边托盘进入

                                   delay(10);

                                   L2=1;                                                          //L2p02 起作用

                            }

                             if(p03==1&&L1==1&&L2==1&&L3==0)        //p00检测到没有托盘要进入,p01检测内部有,p02检测内部没有零部件

                            {

                                   if(p02==0)

                                {

                                SETP_MOTOR_QZ();                                          //后端正转 ,直接离开

                                   delay(10);

                                   }

                                   elseL3=1;

                            }

                          if(L3==1&&K3==0)

                        {                                                                             //       (p00==1&&p01==0&&p02==0&&p03==1)p00

                           SETP_MOTOR_HZ();                                   //后端正转

                              delay(10);

                              L3=0;

                            }

                           if(p00==1&&p03==0) //p00检测到没有托盘要进入 ,p01检测内部没有,p02检测内部没有零部件,p03检测已经离开

                        {

                            SETP_MOTOR_QF();

                                   L1=0;

                                L2=0;

                                delay(10);

                        }

          }

                            return;

      }

网友A:
首先,你的复位电路错误,低电平复位,复位完运行要在高电平。

楼主:
这个我发现了,今天已经改过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