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佬们知道怎么设置单片机STC8G1k08—20PIN的多路内部ADC运用

楼主(2020-05-27):
我只会用P1.0作ADC口使用,现在需要多路ADC同时测量,请问大佬们知道怎么设置吗

网友A:
会使用P1.0作ADC就会有使用多路ADC的基础。芯片内ADC转换电路只有一套,微观不可能同时测量多路ADC,而是分时测量,因为速度非常快,达到us级,宏观感觉多路ADC可以同时完成转换。给你一个8通道ADC转换示例。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测试工作频率为11.0592MHz
sfr     ADC_CONTR   =   0xbc;
sfr     ADC_RES     =   0xbd;
sfr     ADC_RESL    =   0xbe;
sfr     ADCCFG      =   0xde;
sfr     P1M0        =   0x92;
sfr     P1M1        =   0x91;

unsigned char data dis_buf[8];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CHA;
        P1M0 = 0x00;                                //设置P1为ADC口
        P1M1 = 0xff;
        ADCCFG = 0x0f;                              //设置ADC时钟为系统时钟/2/16/16
        ADC_CONTR = 0x80;                           //使能ADC模块
        for(CHA=0;CHA<8;CHA++)
        {
                ADC_CONTR=ADC_CONTR|0x40|CHA;                        //启动AD转换
                _nop_();
                _nop_();
                while (!(ADC_CONTR & 0x20));            //查询ADC完成标志
                ADC_CONTR &= ~0x20;                     //清完成标志
                dis_buf[CHA] = ADC_RES;                 //读取ADC结果
        }
        while (1);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使用P1.0作ADC就会有使用多路ADC的基础。芯片内ADC转换电路只有一套,微观不可能同时测量多路ADC,而是分 ...

谢谢大佬

网友B(2022-03-26):
这个是很好的借鉴。

网友C:
嗯,我用了两路,多路一样很快的,分时测量,一路一路逐个测量记录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