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M32定时中断的电子闹钟设计

楼主(2020-05-27):
源代码原理图硬件设计等

一、系统主要功能
可以通过LCD的输出显示公历和农历时间,通过按键设置时间和闹钟;通过蜂鸣器响应闹钟。

电路原理图、接口、硬件构成

1.原理图

2.接口

本次实验使用了串口、定时器、中断接口。

3.硬件组成
(1)实验设计程序流程图如图左所示,中断流程图如图右所示。

              (2)该设计分为软件设计和硬件设计两大模块,硬件电路由 ARM 最小系统电路、时钟显示电路和闹钟提醒电路组成,采用stm32f103RCT6芯片,芯片管脚图示如下。

(3)时钟电路

此电路主要是复位电路和时钟电路两部分,其中复位电路采用按键手动复位和上电自动复位组合,电路如图所示:晶振采用的是 8MHz 和 32.786KHz , 8MKz 分别接 STM32 的 5 脚和 6 脚, 32.786KHz 分别接 STM32 的 3 脚和 4 脚。
(4)闹钟提醒电路
本次实验设计的闹钟提醒电路为蜂鸣器电路,接入芯片的PC7引脚,当时间为设置闹钟时间时,蜂鸣器工作,发出响声,提醒电路如图所示。

核心代码(带注释)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ys.h"
#include "lcd.h"
#include "dht11.h"
#include "ds1302.h"
#include "KEY.h"
#include "beep.h"
u8 temp;
u8 humi;
u8 t=0;
u8 flag=0,flag1=0,flag2=0,flag3=1;
u8 a,b,c;
int min1=10,hour1=10;
DHT11_Data_TypeDef DHT11_Data;
void TIM3_Int_Init(u16 arr,u16 psc)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3, ENABLE); //时钟使能

    //定时器TIM3初始化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arr; //设置在下一个更新事件装入活动的自动重装载计时器的值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psc; //设置用来作为TIMx时钟频率除数的预分频值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设置时钟分割:TDTS = Tck_tim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向上计数模式
    TIM_TimeBaseInit(TIM3, &TIM_TimeBaseStructure); //根据指定的参数初始化TIMx的时间基数单位

    TIM_ITConfig(TIM3,TIM_IT_Update,ENABLE ); //使能指定的TIM3中断,允许更新中断
    //中断优先级NVIC设置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3_IRQn;  //TIM中断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先占优先级0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3;  //从优先级3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IRQ通道被使能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初始化NVIC寄存器
    TIM_Cmd(TIM3, DISABLE);  //使能TIMx
}
void gui0(u8 mode)
{
LCD_ShowPicture(0,0,480,320);
if(flag3==1)
{
LCD_ShowPicture3(445,0,479,34);
}
LCD_ShowChinese(0+40,0,0,BLUE,32,mode);//字
LCD_ShowChinese(32+40,0,8,BLUE,32,mode);
LCD_ShowChinese(64+40,0,9,BLUE,32,mode);
LCD_ShowChinese(96+40,0,10,BLUE,32,mode);
LCD_ShowNum(52,40,temp,2,BLUE,32,mode);//温度
LCD_ShowChinese(132,40,12,BLUE,32,mode);

LCD_ShowChinese(128+80+30,0,0,BLUE,32,mode);
LCD_ShowChinese(160+80+30,0,8,BLUE,32,mode);
LCD_ShowChinese(192+80+30,0,11,BLUE,32,mode);
LCD_ShowChinese(224+80+30,0,10,BLUE,32,mode);
LCD_ShowNum(248+30,40,humi,2,BLUE,32,mode);
LCD_ShowChar(280+30,40,'%',BLUE,32,mode);

LCD_ShowNum(20,80,hour/10,1,BLUE,160,mode);//时间
LCD_ShowNum(110,80,hour%10,1,BLUE,160,mode);
LCD_ShowChar(200,65,':',BLUE,160,mode);
LCD_ShowNum(290,80,min/10,1,BLUE,160,mode);
LCD_ShowNum(380,80,min%10,1,BLUE,160,mode);
LCD_ShowNum(0,250,year+2000,4,BLUE,32,mode);
LCD_ShowChinese(64,250,13,BLUE,32,mode);
LCD_ShowNum(96,250,month,2,BLUE,32,mode);
LCD_ShowChinese(128,250,14,BLUE,32,mode);
LCD_ShowNum(160,250,day,2,BLUE,32,mode);
LCD_ShowChinese(192,250,15,BLUE,32,mode);
LCD_ShowChinese(224,250,16,BLUE,32,mode);
LCD_ShowChinese(256,250,week,BLUE,32,mode);

LCD_ShowNum(0,283,hour1,2,BLUE,32,mode);
LCD_ShowChar(33,283,':',BLUE,32,mode);
LCD_ShowNum(50,283,min1,2,BLUE,32,mode);
}
void keyscan(u8 mode)
{
switch(t)
                            {
                                          case KEY0_PRES:
    if(min1==min&&hour1==hour)
   {
    flag2=1;
    BEEP(OFF);
   }
                                                        switch(flag)
     {
     case 1: hour++; if(hour>23)hour=0;LCD_ShowPicture2(20,80,190,240); LCD_ShowNum(20,80,hour/10,1,BLUE,160,mode);//时间
LCD_ShowNum(110,80,hour%10,1,BLUE,160,mode);break;
        case 2: min++;  if(min>59) min=0;LCD_ShowPicture2(290,80,460,240);LCD_ShowNum(290,80,min/10,1,BLUE,160,mode);
                LCD_ShowNum(380,80,min%10,1,BLUE,160,mode); break;
        case 3: year++; LCD_ShowPicture2(0,250,64,282); LCD_ShowNum(0,250,year+2000,4,BLUE,32,mode);break;
        case 4: month++; if(month>12) month=1;LCD_ShowPicture2(96,250,128,282);  LCD_ShowNum(96,250,month,2,BLUE,32,mode);break;
        case 5: day++;   if(day>31) day=1; LCD_ShowPicture2(160,250,192,282);LCD_ShowNum(160,250,day,2,BLUE,32,mode); break;
        case 6: week++; if(week>7)  week=1; LCD_ShowPicture2(256,250,288,282);LCD_ShowChinese(256,250,week,BLUE,32,mode);break;
        case 7: hour1++; if(hour1>23)hour1=0;LCD_ShowPicture2(0,283,32,315); LCD_ShowNum(0,283,hour1,2,BLUE,32,mode);break;
        case 8: min1++;  if(min1>59)min1=0;LCD_ShowPicture2(50,283,82,315);LCD_ShowNum(50,283,min1,2,BLUE,32,mode);break;
        case 9: flag3=1; LCD_ShowPicture3(445,0,479,34); break;
                    default: break;
     }
                                                        break;
                                          case KEY1_PRES:
       if(min1==min&&hour1==hour)
   {
    flag2=1;
    BEEP( OFF );
   }
                                          switch(flag)
     {
        case 1: hour--; if(hour<0)hour=23; LCD_ShowPicture2(20,80,190,240);LCD_ShowNum(20,80,hour/10,1,BLUE,160,mode);//时间
LCD_ShowNum(110,80,hour%10,1,BLUE,160,mode); break;
        case 2: min--;  if(min<0) min=59; LCD_ShowPicture2(290,80,460,240);LCD_ShowNum(290,80,min/10,1,BLUE,160,mode);
LCD_ShowNum(380,80,min%10,1,BLUE,160,mode); break;
        case 3: year--; LCD_ShowPicture2(0,250,64,282); LCD_ShowNum(0,250,year+2000,4,BLUE,32,mode);break;
        case 4: month--; if(month<1) month=12; LCD_ShowPicture2(96,250,128,282); LCD_ShowNum(96,250,month,2,BLUE,32,mode);break;
        case 5: day--;   if(day<1) day=31; LCD_ShowPicture2(160,250,192,282);LCD_ShowNum(160,250,day,2,BLUE,32,mode);  break;
        case 6: week--; if(week<1)  week=7; LCD_ShowPicture2(256,250,288,282);LCD_ShowChinese(256,250,week,BLUE,32,mode); break;
        case 7: hour1--; if(hour1<0)hour1=23;LCD_ShowPicture2(0,283,32,315); LCD_ShowNum(0,283,hour1,2,BLUE,32,mode);break;
        case 8: min1--;  if(min1<0)min1=59;LCD_ShowPicture2(50,283,82,315);LCD_ShowNum(50,283,min1,2,BLUE,32,mode);break;
        case 9: flag3=0; LCD_ShowPicture2(445,0,480,36);break;
                    default: break;
     }
                                                        break;
                                          case WKUP_PRES:
                                                        cc1();flag++;
           switch(flag)
  {
    case 1:  TIM_Cmd(TIM3, DISABLE); LCD_DrawLine(20,242,190,243,BLUE);break;
    case 2: LCD_ShowPicture1(242,243);LCD_DrawLine(290,242,460,243,BLUE);   break;
    case 3: LCD_ShowPicture1(242,243); LCD_DrawLine(0,287,64,288,BLUE);break;
    case 4: LCD_ShowPicture1(287,288);LCD_DrawLine(96,287,128,288,BLUE);break;
    case 5: LCD_ShowPicture1(287,288);  LCD_DrawLine(160,287,192,288,BLUE); break;
    case 6: LCD_ShowPicture1(287,288);LCD_DrawLine(256,287,288,288,BLUE); break;
    case 7: LCD_ShowPicture1(287,288);  LCD_DrawLine(0,316,32,317,BLUE);break;
    case 8: LCD_ShowPicture1(316,317); LCD_DrawLine(50,316,82,317,BLUE);break;
    case 9: LCD_ShowPicture1(316,317); LCD_DrawLine(445,37,479,38,BLUE);break;
    case 10: LCD_ShowPicture2(445,37,479,38); ds_wtime();a=sec;b=min;c=hour;TIM_Cmd(TIM3, ENABLE);flag=0;break;
                            default:                break;
              }
         break;
   default:               delay_ms(5);              break;
}
}
int main(void)
{
              delay_init();
              NVIC_Configuration();
  DHT11_Init ();
  KEY_Init();
  BEEP_GPIO_Config();
  BEEP( OFF );
  TIM3_Int_Init(9999,7199);
  ds1302_init();
  ds_read_time();
  cc();
  a=sec;
  b=min;
  c=hour;
  Lcd_Init();
  LCD_Clear(WHITE);
  gui0(1);
  TIM_Cmd(TIM3, ENABLE);
              while(1)
{
t=KEY_Scan(0);
  keyscan(1);
   if( DHT11_Read_TempAndHumidity (&DHT11_Data ) == SUCCESS&&flag==0)
{
   temp=DHT11_Data.temp_int;
   humi=DHT11_Data.humi_int;
LCD_ShowPicture2(52,40,84,72);
LCD_ShowPicture2(278,40,310,72);
LCD_ShowNum(52,40,temp,2,BLUE,32,1);
LCD_ShowNum(278,40,humi,2,BLUE,32,1);
}
if(flag==0&&min1==min&&hour1==hour&&flag2==0&&flag3==1)
{
BEEP( ON );
}
}
}

以上图文的Word格式文档下载(内容和本网页上的一模一样,方便保存):

网友A(2020-06-28):
请问.h文件的程序怎么写,可以麻烦您分享一下吗

网友B:
可以分享下原理图吗,感谢

网友C(2021-12-07):
你好,我学嵌入式的,可以分享一下全部代码和仿真电路图吗

网友D(2022-02-19):
大佬,能求一下原理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