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解决单片机数字管数字循环0-9 再到9-0的程序错误

楼主(2020-05-27):
程序如下怎么修改下可以变成数字循环由0-9 9-0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
void delay()
{
uchar i,j;
for(i=0;i<200;i++)
for(j=0;j<250;j++);
}
main()
{
uchar i;
    i=10;
    while(1)
    {
    if(i>10)i=10;
    P1=table;
    delay();
    i--;
    }
}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试了试用公阳数码管直接就不会亮,你可以把共阴程序改下发给我吗

//数码管(共阴)循环显示0-9 再到9-0的程序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void delay()
{
        uchar i,j;
        for(i=0;i<200;i++)
        for(j=0;j<250;j++);
}
main()
{
        while(1)
        {
                uchar i;

                for(i=0;i<18;i++)
                {
                        switch (i)//
                        {
                                case(0):P1=table[0];delay();break;
                          case(1):P1=table[1];delay();break;
                          case(2):P1=table[2];delay();break;
                          case(3):P1=table[3];delay();break;
                                case(4):P1=table[4];delay();break;
                          case(5):P1=table[5];delay();break;
                          case(6):P1=table[6];delay();break;
                          case(7):P1=table[7];delay();break;
                                case(8):P1=table[8];delay();break;
                          case(9):P1=table[9];delay();break;
                          case(10):P1=table[8];delay();break;
                          case(11):P1=table[7];delay();break;
                                case(12):P1=table[6];delay();break;
                          case(13):P1=table[5];delay();break;
                          case(14):P1=table[4];delay();break;
                          case(15):P1=table[3];delay();break;
                                case(16):P1=table[2];delay();break;
                          case(17):P1=table[1];delay();break;
                        }
                }
        }
}

网友B:
两个for循环,一个从0-9,一个从9-0就行了

网友A:
//数码管循环显示0-9 再到9-0的程序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void delay()
{
        uchar i,j;
        for(i=0;i<200;i++)
        for(j=0;j<250;j++);
}
main()
{
        while(1)
        {
                uchar i;

                for(i=0;i<20;i++)
                {
                        switch (i)//
                        {
                                case(0):P1=~table[0];delay();break;
                          case(1):P1=~table[1];delay();break;
                          case(2):P1=~table[2];delay();break;
                          case(3):P1=~table[3];delay();break;
                                case(4):P1=~table[4];delay();break;
                          case(5):P1=~table[5];delay();break;
                          case(6):P1=~table[6];delay();break;
                          case(7):P1=~table[7];delay();break;
                                case(8):P1=~table[8];delay();break;
                          case(9):P1=~table[9];delay();break;
                          case(10):P1=~table[8];delay();break;
                          case(11):P1=~table[7];delay();break;
                                case(12):P1=~table[6];delay();break;
                          case(13):P1=~table[5];delay();break;
                          case(14):P1=~table[4];delay();break;
                          case(15):P1=~table[3];delay();break;
                                case(16):P1=~table[2];delay();break;
                          case(17):P1=~table[1];delay();break;
                        }
                }
        }
}

网友C:
可以再定义一个变量,控制i++ 和i-- ,这样从0-9  和9-0都可以实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码管循环显示0-9 再到9-0的程序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程序输入进去数字管显示数字不完整是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再定义一个变量,控制i++ 和i-- ,这样从0-9  和9-0都可以实现了。

可以帮我写下吗我c语音差的很

网友D:
两个for循环一个改0-9 另一个改9-0就行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程序输入进去数字管显示数字不完整是怎么回事

把P1直接连到数码管不要经过芯片。

网友A:
引用 楼主:
程序输入进去数字管显示数字不完整是怎么回事

我的程序选用共阳数码管。共阴程序要改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P1直接连到数码管不要经过芯片。

不行呀  不管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程序输入进去数字管显示数字不完整是怎么回事

//数码管(共阴)循环显示0-9 再到9-0的程序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void delay()
{
        uchar i,j;
        for(i=0;i<200;i++)
        for(j=0;j<250;j++);
}
main()
{
        while(1)
        {
                uchar i;

                for(i=0;i<18;i++)
                {
                        switch (i)//
                        {
                                case(0):P1=table[0];delay();break;
                          case(1):P1=table[1];delay();break;
                          case(2):P1=table[2];delay();break;
                          case(3):P1=table[3];delay();break;
                                case(4):P1=table[4];delay();break;
                          case(5):P1=table[5];delay();break;
                          case(6):P1=table[6];delay();break;
                          case(7):P1=table[7];delay();break;
                                case(8):P1=table[8];delay();break;
                          case(9):P1=table[9];delay();break;
                          case(10):P1=table[8];delay();break;
                          case(11):P1=table[7];delay();break;
                                case(12):P1=table[6];delay();break;
                          case(13):P1=table[5];delay();break;
                          case(14):P1=table[4];delay();break;
                          case(15):P1=table[3];delay();break;
                                case(16):P1=table[2];delay();break;
                          case(17):P1=table[1];delay();break;
                        }
                }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程序选用共阳数码管。共阴程序要改写。

我试了试用公阳数码管直接就不会亮,你可以把共阴程序改下发给我吗

网友E: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jz=0,zhi=0,wei=1;//键值 位
        unsigned int Ys=47474;
        while(1)
        {
                if(!--Ys)
                {
                        P3=0;
                        P2=~smgduan[k?zhi++:zhi--];//数码管静态显示
                        if(zhi>=9)k=~k;
                        Ys=47474;
                }
        }
}

楼主:
为什么keil软件会出现目标未创建是程序又问题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程序输入进去数字管显示数字不完整是怎么回事

你这电路图确定没问题吗?怎么都不加限流电阻?数码管不会是烧了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试了试用公阳数码管直接就不会亮,你可以把共阴程序改下发给我吗

换共阳数码管,数码管公共端应该接电源+

网友G:
我们也让设计0~9-9~0了

网友H:
uchar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字模数据缺失一个,自己补全
void delay()
{
        uchar i,j;
        for(i=0;i<200;i++)
        for(j=0;j<250;j++);
}
main()
{
        uchar i,j;
        j = 0;
        i = 1;
        while(1)
        {
                P1=table[i - 1];
                delay();
                if (j == 0)
                {
                        i++;
                }
                else
                {
                        i--
                }
                if (i == 10)
                {
                        i = 9;
                        j = 1;
                }
                if (i == 0)
                {
                        i = 2;
                        j = 0;
                }
        }
}

网友H:
上一个有点问题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字模数据缺失一个,自己补全
void delay()
{
        uchar i,j;
        for(i=0;i<200;i++)
        for(j=0;j<250;j++);
}
main()
{
        uchar i,j;
        j = 0;
        i = 1;
        while(1)
        {
                P1=table[i - 1];
                delay();
                if (i == 10)
                {
                        j = 1;
                }
                if (i == 1)
                {
                        j = 0;
                }
                if (j == 0)
                {
                        i++;
                }
                else
                {
                        i--
                }
        }
}

网友I: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void delay()
{
        unsigned int i,j;
        for(i=0;i<300;i++)
        for(j=0;j<300;j++);
}
main()
{
        signed char i=0;
        bit dir=1;
    while(1)
    {
            P1=table[i];
            delay();
                if(dir)
                {
                        i++;
                        if(i>8)
                        {
                                dir = 0;
                        }
                }
            else
                {
                    i--;
                        if(i<0)
                        {
                                i = 1;
                                dir = 1;
                        }
                }
    }
}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们也让设计0~9-9~0了

我们不会是一个学校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