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2864的显示速度受MCU硬件的影响吗?

楼主(2020-05-27):
同样的单片机,同样的12864,在两块板子上显示汉字的速度就不一样,第一个瞬间就会显示完毕,而第二个则是一个字一个字的显示,间隔大约1s。它的显示速度也受硬件的影响吗,具体什么原因,望指教。两个板子的电路也没啥区别啊,就一个都加了上拉电阻,一个没加,一个用的12MHz的晶振,一个11.0592,11.0592的这个慢,但给他换12的后,还是慢。

网友A:
既然这样,那为什么不加上拉电阻试一下呢
12864是点阵显示的,又不是扫描,几乎不存在显示速度的问题

网友B:
差的太多的话应该是程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