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定时器和中断程序的问题

楼主(2020-05-27):
单片机定时器和中断程序有什么作用?
在什么情况下会用到定时器和中断程序?

网友A:
定时器顾名思义可以用来定时,中断程序可以用来执行更紧急的事情。例如可以用定时器和中断程序做一个函数,每隔50ms扫描一次按键并返回键值。

网友B:
需要定时的时候用到定时器,硬件定时不耽误程序干活,中断就根据需要了。异步干活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定时的时候用到定时器,硬件定时不耽误程序干活,中断就根据需要了。异步干活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时器顾名思义可以用来定时,中断程序可以用来执行更紧急的事情。例如可以用定时器和中断程序做一个函数, ...

谢谢谢谢,脑壳里大概有个思路了,我看到很多程序里面定时器和中断程序里是把它们分别做成两个函数,这个与把它们做成同一个函数有什么区别没有?

网友C:
估计你刚开始接触单片机.这可以理解.现在给你一个提醒:不要用delay延时函数,不要用delay延时函数,不要用delay延时函数. 所以的程序都可以用变量来做延时. 比如最常见的按键扫描.你直接用变量来累加.比如你延时40MS,但是我可以用定时中断来处理,4M一个定时中断,我用变量key_cnt来累加, 累加10次和延时的效果一样,并且这个定时很精准,在累加的同时我还可以处理其它的,比如灯.但是你用延时函数之后灯哪里你就进不去了,因为它一直在执行延时函数. 懂了吗?   简单来是就是用中断来处理多个操作.

网友D:
中断就是打断正在运行的程序,去做别的事情,定时器就是用系统的时钟来进行比较精确地定时定时器,根据周期和频率就是可以算出定时时间的,定时器也可以触发中断,定时器的功能特别强大,定时只是最基本的功能,输入比较,输出捕获等都是其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你刚开始接触单片机.这可以理解.现在给你一个提醒:不要用delay延时函数,不要用delay延时函数,不要用del ...

emmmm,具体是什么样的,我刚接触单片机,不是很懂,你可以列举一段具体代码吗?就是发挥延时函数的具体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中断就是打断正在运行的程序,去做别的事情,定时器就是用系统的时钟来进行比较精确地定时定时器,根据周期 ...

谢谢~大概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