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74hc595 16X16点阵控制程序+Proteus仿真

楼主(2020-05-27):
点阵控制,因无法发图片

  1. #include<reg51.h>//头文件

  2. sbit shcp=P1^2;//数据输入时钟线 595的11脚
  3. sbit stcp=P1^1;//输出存储器锁存时钟线 595的12脚
  4. sbit ds=P1^0;//数据线  595的14脚

sbit s1=P3^1;//按下暂停再暂按继续
sbit s2=P3^2;//按下方向取反
sbit s3=P3^3;//闪烁
sbit s4=P3^4;  //切换内容
sbit s5=P3^5; //加速
sbit s6=P3^6;        //减速
bit fx;//方向切换
bit ss ;//闪烁切换
int xsflag=0;
int sd=10;
int count;
unsigned char alt;//数据移动定时时间
unsigned int net;//控制显示的字符
unsigned char zi1=7,zi2=3,zi3=3;
unsigned int zong;//总字符  (所有的字数+1)*32   字数指的是汉字,字母、数字两个算一个数字
unsigned char code tab1[]={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1*/

0x08,0x20,0x06,0x20,0x40,0x7E,0x31,0x80,0x00,0x01,0x7F,0xE2,0x40,0x0C,0x4F,0xF0,
0x40,0x08,0x7F,0xE4,0x00,0x00,0x1F,0xE2,0x00,0x01,0xFF,0xFE,0x00,0x00,0x00,0x00,/*"测",2*/

0x08,0x40,0x08,0x42,0x08,0x81,0xFF,0xFE,0x09,0x00,0x04,0x02,0x19,0x02,0x12,0x42,
0x14,0x42,0x90,0x42,0x70,0x7E,0x14,0x42,0x12,0x42,0x15,0x42,0x18,0x02,0x00,0x00,/*"控",3*/

0x08,0x20,0x08,0x22,0x08,0x41,0xFF,0xFE,0x08,0x80,0x09,0x01,0x10,0x01,0x11,0x02,
0x11,0xC2,0x11,0x34,0xFF,0x08,0x11,0x14,0x11,0x62,0x11,0x81,0x10,0x01,0x00,0x00,/*"技",4*/

0x00,0x08,0x08,0x10,0x08,0x20,0x08,0x40,0x08,0x80,0x0B,0x00,0x0C,0x00,0xFF,0xFF,
0x0C,0x00,0x0B,0x00,0x48,0x80,0x38,0x40,0x08,0x20,0x08,0x10,0x00,0x08,0x00,0x00,/*"术",5*/

0x00,0x10,0x00,0x10,0x07,0x10,0xF9,0x10,0x11,0x10,0x11,0x10,0x11,0x10,0x11,0x10,
0x11,0x10,0x11,0x12,0x11,0x01,0x11,0x02,0x11,0xFC,0x10,0x00,0x00,0x00,0x00,0x00,/*"与",6*/

0x00,0x80,0x01,0x00,0x06,0x00,0x1F,0xFF,0xE0,0x00,0x00,0x01,0x38,0x02,0x07,0x04,
0x80,0xC8,0x60,0x30,0x00,0xC8,0x07,0x04,0x78,0x02,0x00,0x01,0x00,0x01,0x00,0x00,/*"仪",7*/

0x01,0x10,0x01,0x10,0x79,0x2F,0x49,0x29,0x49,0x49,0x49,0x49,0x79,0x8F,0x07,0x00,
0x01,0x80,0x79,0x4F,0x4D,0x49,0x4B,0x29,0x49,0x29,0x79,0x1F,0x01,0x10,0x00,0x00,/*"器",8*/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9*/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10*/

};
unsigned char code tab2[]={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1*/

0x10,0x04,0x1F,0xFC,0x10,0x84,0x00,0x80,0x00,0x80,0x10,0x84,0x1F,0xFC,0x10,0x04,/*"H",2*/

0x00,0x00,0x00,0xF8,0x01,0x24,0x01,0x24,0x01,0x24,0x01,0x24,0x00,0xE8,0x00,0x00,/*"e",3*/

0x00,0x00,0x08,0x04,0x08,0x04,0x1F,0xFC,0x00,0x04,0x00,0x04,0x00,0x00,0x00,0x00,/*"l",4*/

0x00,0x00,0x08,0x04,0x08,0x04,0x1F,0xFC,0x00,0x04,0x00,0x04,0x00,0x00,0x00,0x00,/*"l",5*/

0x00,0x00,0x00,0xF8,0x01,0x04,0x01,0x04,0x01,0x04,0x01,0x04,0x00,0xF8,0x00,0x00,/*"o",6*/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1F,0xCC,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7*/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8*/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9*/

};
unsigned char code tab3[]={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1*/

0x00,0x00,0x08,0x04,0x08,0x04,0x1F,0xFC,0x00,0x04,0x00,0x04,0x00,0x00,0x00,0x00,/*"1",2*/

0x00,0x00,0x0E,0x0C,0x10,0x14,0x10,0x24,0x10,0x44,0x11,0x84,0x0E,0x0C,0x00,0x00,/*"2",3*/

0x00,0x00,0x0C,0x18,0x10,0x04,0x11,0x04,0x11,0x04,0x12,0x88,0x0C,0x70,0x00,0x00,/*"3",4*/

0x00,0x00,0x00,0xE0,0x03,0x20,0x04,0x24,0x08,0x24,0x1F,0xFC,0x00,0x24,0x00,0x00,/*"4",5*/

0x00,0x00,0x1F,0x98,0x10,0x84,0x11,0x04,0x11,0x04,0x10,0x88,0x10,0x70,0x00,0x00,/*"5",6*/

0x00,0x00,0x07,0xF0,0x08,0x88,0x11,0x04,0x11,0x04,0x18,0x88,0x00,0x70,0x00,0x00,/*"6",7*/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8*/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9*/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z)//延时子函数
{
   unsigned char x;
   for(;z>0;z--)
   for(x=110;x>0;x--);
}
void writedata(unsigned char dat1,unsigned char dat2)         //595显示子函数
{
        unsigned char i;
        //CY存储移位之后的数据  CY进位标志位,单片机内部的寄存器   移位之后的数据就存在CY里面
        for(i=0;i<8;i++)//循环八次
        {
                dat1=dat1<<1;//数据左移11110001
                ds=CY;//数据发送
                shcp=1;//上升沿发生移位 上升沿时数据寄存器的数据锁存。
                shcp=0;
        }
        for(i=0;i<8;i++)//循环八次
        {
                dat2=dat2<<1;//数据左移
                ds=CY;//数据发送
                shcp=1;//上升沿发生移位 上升沿时数据寄存器的数据锁存 。
                shcp=0;
        }
        stcp=0;
        stcp=1;//上升沿将数据送到输出锁存器
        stcp=0;
}

void main()         //主函数
{
        char i,aa;
        TMOD=0x01;//定时器0  模式1  16位定时模式
        TH0=(65536-10000)/256;//定时10.000ms
        TL0=(65536-10000)%256;
        ET0=1;//使能定时器0
        EA=1;//开启总中断
        TR0=1;//开始计数
        zong=(zi1+1)*32;
        while(1)         //无限循环
        {
                if(s1==0)//检测按键
                {
                        delay(30);//延时消除按键抖动
                        if(s1==0)
                        {
                                ss=0;
                                TR0=~TR0;//按下暂停  暂按继续
                                while(s1==0);//等待按键松手
                        }
                }
                if(s2==0)//检测按键
                {
                        delay(30);//延时消除按键抖动
                        if(s2==0)
                        {
                                fx=~fx;//方向取反
                                TR0=1;
                                ss=0;
                                aa=0;
                                if(fx==0)net=0;//正向移动
                                if(fx==1)net=zong;//反向移动
                                while(s2==0);//等待按键松手
                        }
                }
                if(s3==0){
                        delay(30);
                        TR0=0;
                        net=32;
                        ss=1;
                        while(!s3);
                }
                if(s4==0){
                        xsflag++;
                        if(xsflag>=3)
                                xsflag=0;
                        net=32;
                        while(!s4);
                        if(xsflag==0)
                        zong=(zi1+1)*32;
                        if(xsflag==1)
                        zong=(zi2+1)*32;
                        if(xsflag==2)
                        zong=(zi3+1)*32;
                }
                if(s5==0){
                        ss=0;
                        sd=sd-2;
                        if(sd<=4)
                        sd=4;
                        while(!s5);
                }
                if(s6==0){
                        ss=0;
                        sd=sd+2;
                        if(sd>=20)
                        sd=20;
                        while(!s6);
                }
                 if(ss==0){
                                for(i=0;i<16;i++)//循环移位
                                {
                                        //两片138组成的4-16线译码器
                                        P2=i;//列数据驱动,138的驱动端口
                                        if(xsflag==0){
                                        writedata(tab1[net+aa],tab1[net+aa+1]);//写入需要显示的数据
                                        }
                                        if(xsflag==1){
                                        writedata(tab2[net+aa],tab2[net+aa+1]);//
                                        }
                                        if(xsflag==2){
                                        writedata(tab3[net+aa],tab3[net+aa+1]);//
                                        }
                                        delay(3);//延时
                                        writedata(0,0);//清屏
                                        aa+=2;//数据加 实现扫描
                                        if(aa>30)aa=0;//循环16次 清零
                                }
                        }else{
                                count++;
                                if(count >=50){
                                        count=0;
                                        net=net+32;
                                        if(net>zong){
                                                net=32;
                                        }
                                }
                                if(count>25){
                                         for(i=0;i<16;i++)//循环移位
                                        {
                                                //两片138组成的4-16线译码器
                                                P2=i;//列数据驱动,138的驱动端口
                                                if(xsflag==0){
                                                writedata(tab1[net+aa],tab1[net+aa+1]);//写入需要显示的数据
                                                }
                                                if(xsflag==1){
                                                writedata(tab2[net+aa],tab2[net+aa+1]);//
                                                }
                                                if(xsflag==2){
                                                writedata(tab3[net+aa],tab3[net+aa+1]);//
                                                }
                                                delay(3);//延时
                                                writedata(0,0);//清屏
                                                aa+=2;//数据加 实现扫描
                                                if(aa>30)aa=0;//循环16次 清零
                                        }
                                }else{
                                   writedata(0,0);//清屏
                                   delay(50);
                                }
                        }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65536-10000)/256;//10.000ms   进入一次中断
        TL0=(65536-10000)%256;
        alt++;
        if(alt>=sd)//到100.000ms时间加以实现移动 用于控制移动速度
        {
                alt=0;
                if(fx==0)//正向移动
                {
                        net=net+2;        //每次送两个编码数据
                        if(net>zong)//达到总字符
                        net=0;//数据清零
                }
                else//否则反向移动
                {
                        net=net-2;//每次送两个编码数据
                        if(net<2)//数据完毕
                        net=zong;//回到总字符
                }
        }
}

网友A(2020-12-06):
你这个字模怎么取?

网友B(2023-06-28):
你这个字模怎么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