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超声波测距Proteus仿真 包含源程序 仿真 原理图

楼主(2020-05-27):
本设计采用STC89C51/52(与AT89S51/52、AT89C51/52通用,可任选)单片机作为主控制器;.LCD1602液晶显示测量的距离和温度;.带有温度补偿功能(DS18B20传感器);.测量范围0.02m~4m,精度为0.01m;按键功能:按键1:加报警值按键2:减报警值按键3:设置按键(只有在设置的时候才可以加减报警值)

仿真运行图

仿真运行图

//宏定义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Lint unsigned long int
//温度零上与零下的标志位
char flag=0;
//超声波
char flags=0;
//超声波距离
char flag1s=0;
//计算定时间
uint time=0;
//计算距离
ULint L_=0;
//温度
uint t_=0;
//显示模式  0正常  1最大值调整  2最小值调整
uchar mode=0;

uint Max=490;
uint Min=30;
//按键标志
uchar k=0;
//数值有误
uchar FW=0;
//头函数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BJ_Key.h"                    //报警按键
#include "display.h"                         //显示头函数
#include "ultrasonic_wave.h"//超声波头函数
#include "DS18B20.h"                    //温度传感器头函数

//函数声明
void delayms(uint ms);
//主函数
void main()
{
        Init_ultrasonic_wave();
        //屏幕初始化
        Init1602();
        //温度初始化
        tmpchange();
        t_=tmp();
        tmpchange();
        t_=tmp();
        tmpchange();
        t_=tmp();

        //循环显示
        while(1)
        {
                Key();
                //正常显示
                if(mode==0)
                {
                        StartModule();//启动超声波
                        while(!RX);          //当RX为零时等待
                        TR0=1;                  //开启计数
                        while(RX);          //当RX为1计数并等待
                        TR0=0;                  //关闭计数

                        delayms(20);  //20MS
                        tmpchange();  //温度转换
                        t_=tmp();     //度温度
                        Conut(t_/10); //计算距离
                        if(L_>Max||L_<Min)
                        {
                                Feng_Start();
                        }
                        else
                        {
                                if(FW!=1)
                                Feng_Stop();
                        }
                        Display_1602(t_/10,L_);
                }
                //调整显示
                else if(mode!=0)
                {
                        //最大最小值
                        Init_MaxMin();
                        while(mode!=0)
                        {

                                Key();
                                if(k==1&&mode==1)
                                {
                                        Init_MaxMin();
                                   write_com(0x8d);//设置位置
                                }
                                else if(k==1&&mode==2)
                                {
                                        Init_MaxMin();
                                   write_com(0x8d+0x40);//设置位置
                                }
                                k=0;
                        }
                        //界面初始化
                        Init1602();
                }
        }
}

void delayms(uint ms)
{
        uchar i=100,j;
        for(;ms;ms--)
        {
                while(--i)
                {
                        j=10;
                        while(--j);
                }
        }
}

//T0中断用来计数器溢出,超过测距范围
void CJ_T0() interrupt 1
{
    flags=1;                                                         //中断溢出标志
}

网友A:
怎么没有ad文件

网友B:
好材料  学习了

网友C(2021-03-01):
超声波模块怎么弄出来的呀

网友D:
BJ_KEY.H(4): error C279: 'flag': multiple initialization
BJ_KEY.H(6): error C279: 'flags': multiple initialization
BJ_KEY.H(8): error C279: 'flag1s': multiple initialization
我运行后为啥会出现这种错误呢

网友E(2021-04-09):
引用 网友D:
BJ_KEY.H(4): error C279: 'flag': multiple initialization
BJ_KEY.H(6): error C279: 'flags': multiple ...

翻译一下,他这说是重复初始化,你看看是不是你配置问题或者什么的把,,反正我Proteus 8.11版本,重新导入了一下HEX文件,就可以正常运行了

网友F:
仿真没有数据都是显示0,一动不动,版本是Protues8

网友G:
为什么按键按下没反应啊

网友H:
好资料,很有用对我帮助很大,51黑有你更精彩!

网友I(2021-05-18):
有没有相应的流程图啊

网友J:
好资料!非常受用,51黑有你更精彩!

网友K:
那个超声波模块有没有程序?为什么起始长度是200多CM?

网友L:
温度为什么无法正确显示

网友M(2021-06-24):
大佬们知道怎样才能在protues里找到相应模型吗?

网友N(2021-08-04):
超声波模块怎么模拟出来的,特别是AD部分

网友O(2021-09-15):
很完善,很清楚,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