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程序设置循环,仿真的时候自己就循环起来,求大佬解惑?可能会是bug吗?

楼主:
#include<absacc.h>
#define PORTA XBYTE[0x7ffc]
#define CONTROL XBYTE[0x7fff]
void delaylong(void);
void delayshort(void);
void main (void)
{
        CONTROL=0x80;
        PORTA=0x0c;
        delaylong();
        PORTA=0x0a;
        delaylong();
        PORTA=0x21;
        delaylong();
        PORTA=0x11;
        delaylong();
}

void delaylong(void)
{
        unsigned i;
        for(i=0;i<60000;i++);
}

没设置循环,仿真的时候自己就循环起来,求大佬解惑???

批注 2020-05-27

网友A(2020-05-27):
单片机程序运行完会重新找到入口开始运行的,想只运行一遍要在最后加while(1);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程序运行完会重新找到入口开始运行的,想只运行一遍要在最后加while(1);

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