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一下1602转oled相关

楼主(2020-05-27):
现在是我手上有一套程序是通过1602来显示的,想问下大神们1602能直接强该oled显示吗,困难吗

网友A:
不能,需要重新写显示驱动程序

网友B:
重新编写OLED的驱动程序才能。另外,OLED的显示分辨率也必须是等于或者稍大于1602,超出太多的不改主程序的话超出的部分就浪费不显示了,也不美观。

网友C:
网上很多OLED的程序和资料,直接拿来改一下接口就好了,OLED和1602程序差别很大

网友D:
这就需要新的代码来驱动OLED。

网友E:
不能,因为1602和OLED是两个不同的显示屏,里面的芯片也不同,须重新编写驱动程序。与单片机常用的连接方式有IIC总线、SPI总线,网上有连接教程,然后就是编程驱动OLED屏,它主要分三步走:
第一步:对显示屏初始化,包括寄存器配置、初始值设定、亮度及对比度、面板显示方式、扫描方式和光标移动方式等等;
第二部:设置需要显示的初始地址(设置光标位置);
第三部:写入数据。如写入0XFF则点亮光标后的八个点(共阴极)。